[問題求助] 聲寶LH-42V18 開機只閃一下

楼主(2017-08-22):
聲寶LH-42V18
電源版
主板
主板一部分
主板的另一部分

這台開機只閃一下....
拆機後.電源版輸出12V 24V的電容全爆了.(只有5V正常).更換新品後.狀況依然......
電源版強制啟動.5V 12V 24V 都正常輸出~
電源版啟動.直接測試背光全亮是正常的~
個人猜測.問題應該在主板.....
但是...主板對我來說有點陌生..呵呵
請求各位大師們提供線索...小弟先言謝~

网友A:
步驟還是一樣的ㄚ,整機電源檢測完,再來先測目標板上的電源。

网友:
遇到舊機型~主板壞
又有破屏機~
跟客人談好~
我都直接移植面版比較快~
省時又清倉又重量輕又撐的久
壞了也好修理~

网友:
型號應該是LM-42V18?沒有懷疑高壓板或燈管嗎?

网友:
高壓板或燈管+1

网友B:
電源版啟動.直接測試背光全亮是正常的

只啟動電源板.背光是不會亮的.還少了一組ON/OFF信號.難道是7月到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源版啟動.直接測試背光全亮是正常的

只啟動電源板.背光是不會亮的.還少了一組ON/OFF信號.難道是7月到了 ...

恐怖喔~~~恐怖到了極點......高壓板沒有點燈訊號都會亮....

阿~~派企啦...自己都會亮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驟還是一樣的ㄚ,整機電源檢測完,再來先測目標板上的電源。

upchome 你好..
經測試...
強制啟動後.12V電源不送到主板.只送到背光是正常..
但是只要將插頭插入主板.所有電壓就上下跳動.....
看起來是有短路現象.....
不知從何查起.....

网友C:
T-CON有信號軟排到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有信號軟排到高壓板

amoretto 你好~
這一型T-CON是有一條信號軟排到高壓版.
測試時..主板連接T-CON插頭沒插上.電壓就會上下跳動.....
經測試結果是..電源版送5V到主板時.所有電壓都不正常了.
請問我該如何檢測.請大大指點....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有信號軟排到高壓板

amoretto 你好~
單獨送5V到主板會被吃掉.剩下1.4V.....

网友D:
對AD板電壓輸入打對地阻值看是不是很低....有東西短路拉低5V電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對AD板電壓輸入打對地阻值看是不是很低....有東西短路拉低5V電壓了

這是AD板電壓輸入打對地阻值...

追尋線路.零件都拆了....
還是短路狀態.......
很想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