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高手125儀表維修

楼主(2017-08-22):
這台是小弟保管的公務車,症狀為里程表不走,油表快沒油了針還指到頂,
因為車管士要求保管人必須按月寫么么洞表(行車記錄表),不修不行
機車行報價換表連工帶料2500,於是上網買了個殺肉表來換
花了400還不能報公帳,越來越像當兵,自購料件還越級保修,只是沒有榮譽假可放

殺肉的問題來了,里程走到7X999.9後,小數點後還會繼續走,前面的7X999不動了

先分解舊表,拆表過程就是看到螺絲螺帽全拆
脫光後

拆速度指針前先把指針移到擋針下方,並且作記號

小弟用水果叉拆針

下來了

拆下面板螺絲,速度里程表就會下來,原表故障點是綠箭頭齒輪萎了,速度表原理碼表線帶動鐵碗,轉動時產生磁場,推動速度指針下方磁鐵,磁鐵跟游絲彈簧拉力平衡後就是時速,裝回指針時如果沒有拉應力,速度就會變得很HAPPY

拆下里程表轉軸卡榫,用尖嘴鉗拉起

拉起後

新表依相同方法拆開,新表里程齒輪在千位數卡住,把舊里程表數字筒調好里程後跟新表組合,舊表油量不準為電阻燒毀,不能建立合理電壓差

組裝後試車,確定都正常後完修

网友A:
原來大夫還會偷調表~~~~

退休後可以另闢戰場~~~

网友B:
新表的阻值有記下嗎?舊表換個電阻修好就可以再賣掉~

网友C:
喵大人,這厲害!
連這個也會修,
原來里程表的結構是長這樣!

网友D:
題外話 要是我直接擺爛 錢來好辦事一個公司賺那麼多
不過你這樣拔過指針不會裝上去會有點不準確感嗎?
玩過兩顆表玩到瘋掉真的吃力不討好……

网友:
細部分解維修,技高人膽大,真的是佩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大夫還會偷調表~~~~

退休後可以另闢戰場~~~

直接在未分解表上調里程數很難,齒輪幾乎轉不動,把數字筒取下後轉動就很輕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表的阻值有記下嗎?舊表換個電阻修好就可以再賣掉~

電阻只燒了半邊,還是看的到色碼
基本上有能力拆到這裡的,幾乎都能DIY換電阻,做不到的給他單一個油量表他也不會換

留著當紀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喵大人,這厲害!
連這個也會修,
原來里程表的結構是長這樣!

大姊您要不要也來玩個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題外話 要是我直接擺爛 錢來好辦事一個公司賺那麼多
不過你這樣拔過指針不會裝上去會有點不準確感嗎?
玩過 ...

因為油料士每台公務機車都配發每月350元汽油的中油車隊卡,放著不管出門作業績騎自己的也不會另外補助
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

速克達幾乎都是快樂表,拆針前先把指針拉到擋針下面釋放應力,先把指針位置做個記號,小弟的在擋針下20

如果原表太快樂了一些,裝回指針時應力角度抓大一點

网友:
感謝分享,從來就沒有想過去分解里程表,大開眼界,大大真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姊您要不要也來玩個DIY

拆機車小地方可以,
大的用小朋友修比較快,
因為我沒空壓機,力量不夠,
這個地方壞了,
自用沒有關係.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在未分解表上調里程數很難,齒輪幾乎轉不動,把數字筒取下後轉動就很輕鬆了 ...

不難啦!
機械式的用小馬達帶動連接里程表的軟軸就可以直接調整里程數了,看是要倒退或前進多少數目都可以,只是需要時間罷了,電子液晶里程表的車速傳感器,一般有霍爾式及磁電式、磁阻式三種,使用掏寶的調表器就可以調整里程數了。
機械式里程表調表速度要快一點的話,就拆表取下數字輪盤,直接把里程數字組合變更為想要的數目,再組裝回去就可以了。
調表其實不難,看得懂的人,只要實際看人拆裝一次,也就會了,江湖不也就一點訣而已,點破就不值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難啦!
機械式的用小馬達帶動連接里程表的軟軸就可以直接調整里程數了,看是要倒退或前進多少數目都可 ...

小弟經驗,機械式的表還是要分解開才好調
小弟試過用手提電鑽去轉里程,火力全開才等於60KM/HR,調個幾十公里還好,調個上千上萬的根本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經驗,機械式的表還是要分解開才好調
小弟試過用手提電鑽去轉里程,火力全開才等於60KM/HR,調個幾十 ...

會調表的人一般應該不會使用電鑽來調表,因為一般電鑽轉速不高,而且也不可能用手指持續久按開關不放,應該會使用經改裝可以接上軟軸的小馬達,通以 110v市電比較高速的小馬達,通電個半天就可以調很多里程了,跑個幾千公里內都還好,只是需要時間。要上萬的話,就真的要比較久了。
要調上萬公里的話,直接拆表重組數字輪盤比較快。
典型的例子,改裝可以接上軟軸的小馬達,通以 110v市電比較高速的小馬達,時速指針會是到頂,以最高時速調里程,不會只是60KM/HR,60KM/HR那要跑到甚麼時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會調表的人一般應該不會使用電鑽來調表,因為一般電鑽轉速不高,而且也不可能用手指持續久按開關不放,應 ...

通以 110v市電比較高速的小馬達可能要專業調表的才會有,一般交流馬達不外掛齒輪箱的話,理論轉速就是市電HZ數,60HZ/S * 60SEC=3600RPM,是太慢了些

還有機車碼表極速140KM/ HR,不拆表調里程,轉到速度上限也是要撐到地老天荒,請問有辦法轉更快而不破表嗎
當年大度路飆車,飆到最高點就是指針過轉掉下來,俗稱破表,應該您知道小弟歲數了

网友:
可以使用調光器來調整限制交流小馬達的轉速,但最多就只能以里程表的最高時速來調表,用破表速度調整的話,就算調到想要的里程數後,遊絲彈簧也易受損使指針讀值失去準頭。
太大的里程數或受限於時間無法等待時,就只有拆表重組數字輪盤一途了。

网友:
讚一個,那麼精密的儀表也會修。

网友:
第一次看到里程表內部構造...

拆速度指針前要 "先把指針移到擋針下方,並且作記號"....

(這訣竅不講的話,直接拆下去最後組裝起來也不知道為何都不準..)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