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4692TW螢幕異常

楼主(2017-08-22):
請問東元TL4692TW螢幕異常
請問可能是驅動板有問題
還是面板有問題
如果是面板有問題
是否就沒有修理的必要了?

网友A:
右下角看樣子好像有撞到破屏了~
面板應該是掛了~

网友:
真的沒有修理的必要了!
拆機賣了再買一台新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看樣子好像有撞到破屏了~
面板應該是掛了~

加一,應該是撞到,,

网友:
這電視已經看紅塵了

楼主:
了解,再請問內部有啥零件有留下來或拆機賣的價值?

网友:
整台抱去賣給維修店吧~

网友:
面板問題,面板電壓量看看,應該有一組電壓異常
如果面板有破就不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