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維納斯VENUS WVM3766或WVM3768 螢幕黑屏

楼主(2017-08-22):
各位大大
因為這台只有黑屏,聲音正常,用手電筒照螢幕也是正常輸出,可是螢幕沒有亮度,
研究了一周,看起來可能算是小弟新手有機會修好的,目前整台機上電後,遙控器開電源,燈號正常從紅轉黃綠燈,電源板輸出有5V, 12V,沒有24V

有幾個問題可否請教

1. 如何判斷是主板送出訊號到電源板有問題,還是電源板輸出有問題?
2. 電源板要怎麼接可以直接啟動電源板? 爬文看是on/off 和地線短路就可以,請問是否電源板側面2的圖中,兩pin短路就可以啟動電源板??
3. 高壓板可以直接送DC 24V 看看會不會亮嗎?

白牌維納斯

白牌維納斯

拆開機殼

拆開機殼

電源板上視圖

電源板上視圖

電源板側面1

電源板側面1

電源板側面2

電源板側面2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背面局部

電源板背面局部

主板上視圖

主板上視圖

主板上視局部

主板上視局部

主板背面局部

主板背面局部

网友:
這塊電源板12v 24v是分開輸出的,意思是當主機板的on/off腳觸發的時候 12v和24v會一起出來,建議您先將往背光板的pin先拔起來再插電開機試試看,如果24v出現了就是背光板的問題 如果依然沒有24v就要查電源板了!

网友A:
2. 電源板要怎麼接可以直接啟動電源板?

-->ON/OFF (P12) 與5.1V (P5~7)接通就可以

參考規格書6.4

楼主:
W大非常謝謝提供

就是這塊電路板,小弟疏忽沒先google一下

网友:
大大的主機板好多電容集體激凸了,換了先再來 !

楼主:
小弟 比較明顯的都先換掉了,這三顆換掉了,還是黑屏,其他沒有看到有凸起

网友:
有24伏的時候....請嘗試點亮背光驅動板....要仔細觀察.......才知道問題是在? 驅動板還是在燈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電源板要怎麼接可以直接啟動電源板?

-->ON/OFF (P12) 與5.1V (P5~7)接通就可以

原來電源板上的散熱片上方可以打開,電源板單獨測試,ON/OFF (P12) 與5.1V (P5~7)接通以後,還是沒有24V輸出,要查修有點困難,沒有看到特別燒焦或擊穿的痕跡

UP260-AE 電源板

UP260-AE 電源板

紅圈是IC W7510 datasheet 有點難,只看得懂3.3V 5V 12V應該跟這個24V輸出沒有關係才是? 還請大大指導。

請問各位大大有好的建議嗎? 還是買一塊電源板來代用?

UP260-AE W7510

UP260-AE W7510

网友B:
不是這樣子的辣!    24V應該沒有壞...而是你的12根13隻腳兩個都要接在5V.  WET 說的  [-->ON/OFF (P12) 與5.1V (P5~7)接通就可以]..電源供應器就會工作....但是24V要要連接B/L-ON這個才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這樣子的辣!    24V應該沒有壞...而是你的12根13隻腳兩個都要接在5V.  WET 說的  [-->ON/OFF (P12)  ...

Hi Peter大,我將12與13腳都接到5V,啟動電源後,5V, 12V都有,24V還是沒有輸出....

請問還有建議的方式嗎?

网友C:
B/L on/off 其實是連到高壓板~
控制背光啟動~跟電源板沒關係~
先將電源板的小電容都換一換~
再看有沒有24V~
沒有的話就要查看IC4 的編號~
看是不是 431 量各腳電壓~
有零件就先換換看~
再沒有就大條了~
查看IC2 那個16腳的編號~
量各腳電壓~
google 網路上的各腳電壓值
看是不是在範圍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L on/off 其實是連到高壓板~
控制背光啟動~跟電源板沒關係~
先將電源板的小電容都換一換~

+2 果然是高手, 你講的正是我要講的. 沒有人類幫忙找一下電路圖? 沒有電路圖真的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果然是高手, 你講的正是我要講的. 沒有人類幫忙找一下電路圖? 沒有電路圖真的很麻煩.

UMEC的電路圖不好找,UP220的手繪本我倒是有改畫過,太小看不清處,太大了自己接起來

易損元件
F1
IC5
Q5
R31
R32
ZD1
C28
C39

楼主:
可以向各位大大簡單確認一下嗎?

楼主:
可以向各位大大簡單確認一下嗎?
1 電路板是有問題的,pin12,pin13,5V接在一起,應該要有24v輸出

2 24V是電路板問題,先換PETER大說的四顆小電容,再查IC4的腳位

网友:
1. 電容更換
2. 大顆電組拆下測阻值
3. 拆下測二極體
4. 拆測電晶體

沒加絲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果然是高手, 你講的正是我要講的. 沒有人類幫忙找一下電路圖? 沒有電路圖真的很麻煩.

已經把4顆小電容換過了,其中一顆原本引腳還會動,以為找到問題了,結果還是不行,應該是銅箔有剝落的現象,但是測試還是可以導通到IC的腳上面,

拆換IC4  TL431,先看看外觀,無異常,熊熊看到Date code 536還以為是2015年生產的,應該是2005年第36周才對,剛好有設備,簡單的先測Pin2 Pin3(A C)二極體線路,用Vr=30V測,漏電非常小只有0.008uA,不知道這IC損壞機會大不大? 一個大概多少錢?
目前沒有時間兜線路檢測,

要查電路已經超過我的能力了,加上小弟耳朵被老婆大人唸的有點受不了,客廳沒有電視也真的不太方便,有沒有推薦的公板電源板推薦?也算是另一類的維修

另外,想請問可以直接在高壓板送電dc24V嗎?想確認高壓板跟燈管是不是有問題?
還望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買新的電視也是選項之一,目前排在比較後面,畢竟隔行如隔山,也沒有太多時間真的再找線路問題,真的謝謝大大之前得建議跟說明,非常感謝花時間回覆小弟的主題。

网友D:
在高壓板接上
24V
GND
ON/OFF (3.3~5V都可以)
可以直接點

网友C:
看電源板各電壓(5v.12v.24v)的輸出電流~
只要大於或等於原電源板的電流就能用了
通常只要放的進電視~
能固定住~
您要裝42吋用的也可以~
再來就是改線了~
對你來說應該是小意思~
現在我也都懶的修~
花的零件錢都比回收場買來的電視貴~
都直接換板~
也比較不會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電源板各電壓(5v.12v.24v)的輸出電流~
只要大於或等於原電源板的電流就能用了
通常只要放的進電視~

請問大大,我看有些電源版有5 VSB跟5V是分開的,我這一塊沒有5VSB,這種的要怎麼接才好? 還是我要找沒有5VSB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高壓板接上
24V
GND

謝謝A大回覆,小弟回家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看有些電源版有5 VSB跟5V是分開的,我這一塊沒有5VSB,這種的要怎麼接才好? 還是我要找沒有5 ...

一定有5v待機電源~
有的電源板是5vsb跟5v做一起
有的是分開的~
有的分開把二者連一起沒差~
有的分開把二者連一起會無法啟動~

所以您最好是買一塊5vsb跟5v做一起的~
或是賣家跟您掛保證可以連在一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有5v待機電源~
有的電源板是5vsb跟5v做一起
有的是分開的~

F大請問,這塊電源板有ADJ應該是調整背光亮度的,請問通用版看了一些,有ADJ得很少,沒有ADJ的可以用嗎?
是不是就不能調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F大請問,這塊電源板有ADJ應該是調整背光亮度的,請問通用版看了一些,有ADJ得很少,沒有ADJ的可以用嗎?

這個ADJ其實只是主機板連接到高壓版的而已~
電源板只是中轉站~
所以電源板沒有ADJ~
您就從主機板直接連到高壓板就可以了~
哦還有B/L on/off 也是~

楼主:
各位大大好,小弟這些日子想了想,也換過TL431的IC,電源板還是無動於哀。

後來找了一些放在倉庫很久的資源回收物品,發現有顆Dran120-24V的power,剛好可以拿來試看看高壓板是否有問題,於是把高壓板上24V輸入接到此顆power,果然電視可以看了。

目前電視用這樣外接24V看,可以正常看,基本上就不會再動了。

現在有些安全上的問題想要請教,
1. 原本的電源板因為一直有5V跟12V輸出,但是24V沒有輸出,對原本的電源板會有安全上的影響嗎?
2.這個power查規格ˋ是5A的,我用電表串聯測試約在5.3A左右穩定,所以有拿去負載機測試一下,power空載設定24.3V ,設定負載7A,power輸出都還有24V(無燒機測試僅測試幾分鐘),理論上應是可以應付此5A的輸出,比較擔心會過熱,因此有另外加小風扇吹24V 的power,不知道小弟想法是否有疏漏的地方?
3. DC24V的供電是用AWG24號的線,並連3股做電源線,理論上應是可以應付5.3A的輸出,不知道小弟想法是否有疏漏的地方?
4. 這個power有一個接點是Rdy,不知道是做什麼用的,請問是否有大大可以指導小弟用途
dran120 (1).pdf (447.39 KB, 下載次數: 4)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這樣算完修嗎?

題外話,水星逆行過後就解決了,星象有準確度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