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那位大大先進知道紅圈處零件廠牌型號(EM-32ST15D)

楼主(2017-08-22):
今天接修一台聲寶EM-32ST15D電視,先處理好主板可以開機後,卻發現畫面有問題、有聲音(畫面會隨正常畫面不同而變化)

量測VGH27.6V,量測VGL2.07V,AUO P301-40及圖中兩個零件發燙,但是紅圈的兩個零件卻找不到。請問有那位先進知道零件的廠牌型號?感恩。

网友A:
先量測是否短路~
若有短路~
拆下來量一量是否還是短路~

總覺得應該是中間28腳IC有問題

网友B:
DIODES (DII) 的 32V NPN TRANSISTOR 2DD1664R
參考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3114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測是否短路~
若有短路~
拆下來量一量是否還是短路~

我也是猜想P301-40有問題,只是想把另兩顆也一起換新,以確保能讓面板用久一點,免得過不久又回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ODES (DII) 的 32V NPN TRANSISTOR 2DD1664R
參考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31143.pd ...

感謝,我馬上找看看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