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請問 04 CAMRY 2.0 電動窗開關(如圖)如何拆下?

楼主(2017-08-23):
請問 04 CAMRY 2.0 電動窗開關(如圖)如何拆下.想要鑽孔裝led?

圖片借用網路上圖片.

网友A:
google 5燈開關 一堆

网友B:
按鈕開關轉軸固定栓
另一端有C型扣環
拆除扣環後,就可抽出固定銷,取下按鈕蓋

完工後,
有空寫篇分享文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鈕開關轉軸固定栓
另一端有C型扣環
拆除扣環後,就可抽出固定銷,取下按鈕蓋

舊車款如exsior..才有C型扣環.新款2端只有洞而已.所以搜尋很久都沒人po過.才發問請教各位先進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車款如exsior..才有C型扣環.新款2端只有洞而已.所以搜尋很久都沒人po過.才發問請教各位先進們. ...

從2邊撐開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5燈開關 一堆

google 5燈開關=>只有舊車款如exsior...一端有C型扣環.新款2端只有洞而已.所以搜尋很久都沒人po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車款如exsior..才有C型扣環.新款2端只有洞而已.所以搜尋很久都沒人po過.才發問請教各位先進們. ...

應該就5樓 win00大的答案

"從2邊撐開外殼"

网友B:
引用 楼主:
google 5燈開關=>只有舊車款如exsior...一端有C型扣環.新款2端只有洞而已.所以搜尋很久都沒人po過. ...

另一種拆解方式
有可能要拆下整個外蓋方式下手
再從上殼蓋內部,分解按鈕開關扣件(螺絲..等)

參考示意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種拆解方式
有可能要拆下整個外蓋方式下手
再從上殼蓋內部,分解按鈕開關扣件(螺絲..等)

已拆下整個外蓋.但上殼蓋內部,無分解按鈕開關扣件(螺絲..等).這是最棘手的部分.網路上好像免錢的都無人po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下整個外蓋.但上殼蓋內部,無分解按鈕開關扣件(螺絲..等).這是最棘手的部分.網路上好像免錢的都無人p ...

不一定要有人PO文
(或許很簡易,所以就省略此處解說)
機構運動原理解析

電動窗按鈕開關
作動方式類似搖頭開關
一定有個拘束點來限制其自由度
既然類搖擺機構,當然由軸心下手
沒有固定栓,那就有凸出軸配轉軸孔

所以試試win00大的解法
" 從按鈕蓋軸孔2邊,
  撐開按鈕外殼取下上蓋 "

网友:
我拆過一次...要小心 有很多小的零件..尤其是會亂跳的小彈簧...而且接點..都氧化掉了....別忘了酸鹼中和法

网友C:
靠近軸承的縫隙撬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近軸承的縫隙撬開,即可。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