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HMT8586 溫控烙鐵+熱風槍溫度問題

楼主(2017-08-23):
各位先進大大好,不好意思,有將本刀型烙鐵頭與朋友2C馬蹄型的設備交換測試過,
朋友的溫控烙鐵在350度下都很正常!
朋友的溫控烙鐵是XYTRONIC 的LF-1500如下圖所示

下2張圖片為HMT8586 溫控烙鐵350度時融錫絲的狀態,
錫絲能融於烙鐵頭上,但個人直覺似乎不足350度錫絲好像被削過一樣。

調成400度時融錫絲就沒問題了,但是在IC上無法拉焊(拖焊)
連單IC單隻腳都無法融開如下圖

調成450度後 拉焊(拖焊)及IC單腳則可正常化開,烙鐵頭吸錫的狀況跟朋友的LF-1500 350度差不多
而且烙鐵頭都不會變黑(氧化)

想詢問各位大大

我是否哪邊沒調整好?

或是機器的溫度顯示與烙鐵頭之間有溫差?

HMT8586 的烙鐵溫度調到最大是480度
怕一直使用450度會不會很傷機器?

新手第一次發表討論,如有不妥請各位新進大大們見諒,並告知小弟修正!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我另一台898D平常都用250左右
用HMT8586我也設定比較高,要350以上才好用

网友B:
你可以參考wooden大大的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6810-1-1.html

或是直接找學姐買相容HAKKO 白光 FG-100 烙鐵頭測溫儀
來測量烙鐵頭的實際溫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15554339#qa&p=1

网友C:
你的烙鐵60w和朋友的無鉛80w做比較,設備不同只有自己拿捏溫度。

网友D:
幫你 +2
找出這麼好的文章.
在請問一下,
兩段式的焊槍可以再加調光器嗎?

网友E:
1.可參考五燈大的文章,自己測量並回焊。

2.如果8/26有參加課程的話,整組帶去請wish大測看看烙鐵頭溫度會是比較好的作法。
(小弟直覺是校正有問題n_087|)

...不過你好像是報9/2的課程,應該是無法等這麼久。

一般來說調到接近400度通常助焊劑(焊油)很快就揮發掉,反而不利於拖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幫你 +2
找出這麼好的文章.
在請問一下,

sandy姐...偶沒用過兩段式的焊槍...不太清楚捏n_081|
就我所知...兩段式的...好像只是多了一個開關...
不按時...是低溫...按開關時...是高溫....好像跟調光(溫)器的意思差不多(比較方便)
只是調光(溫)器能調整自己想要的溫度....如果有測溫儀器可測量的話n_13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幫你 +2
找出這麼好的文章.
在請問一下,

通常要自問:「按加熱鍵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我的話是在焊接/拆焊時,錫會沾黏的時刻按加熱鍵提高功率。

不知道改裝調光器有什麼好處?請sandy姐釋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通常要自問:「按加熱鍵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我的話是在焊接/拆焊時,錫會沾黏的時刻按加熱鍵提高功率 ...

調光器可以調整烙鐵的溫度(最大不會超過該支烙鐵的瓦數),
一般沒有加應該是直接加熱到烙鐵的瓦數,
這是我的理解,不知對不對?
就像烏絲燈泡加調光器可以調亮度一樣。
這樣烙鐵的悍頭不容易加熱過度,
延長焊頭的壽命。
提醒一下:二段式的焊槍,
每次用完冷卻後,
記得把焊頭鬆開可避免內套管粘住,
造成損壞。

网友F:
大哥哥..大姐姐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的兩頭蛇烙鐵...都沒有這個問題..啊?  尤其是我自己做的那一隻...溫度控製完全控制在我的頭腦...得...帕金森症以後...手一直抖....再就不能再用了...

給你們猜? 哪一根我最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哥哥..大姐姐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的兩頭蛇烙鐵...都沒有這個問題..啊?  尤其是我自己做的 ...

當然是DIY那支,升溫快又輕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當然是DIY那支,升溫快又輕巧。

您真聰明.....主要是摔在地上不會壞掉...另外一隻烙鐵烙..鐵頭要特製的很貴...

我用非常細的..以太線..作為自製烙鐵電源線...一點熱都不會產生. DC電源供應器改成可調試的15V~24V.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您真聰明.....主要是摔在地上不會壞掉...另外一隻烙鐵烙..鐵頭要特製的很貴...

我用非常細的..以太線. ...

雙絞線是銅製的,熱損應該很低。
看到台電施工現場留下不要的細電線,銅質的可以當單心線使用。
撿了一些來用,用過之後發現是好東西...純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參考wooden大大的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56810-1-1.html

溫度測試儀似乎不錯
大大您有用使過,精準度如何?
另外…wooden大的我剛看過了,我的數據很準確!不會飄!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另一台898D平常都用250左右
用HMT8586我也設定比較高,要350以上才好用

我都要開到指示表45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烙鐵60w和朋友的無鉛80w做比較,設備不同只有自己拿捏溫度。

朋友的是無鉛80W 功率較大!
我的理解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參考五燈大的文章,自己測量並回焊。

2.如果8/26有參加課程的話,整組帶去請wish大測看看烙鐵頭溫度 ...

大大好!
9/2等是沒關係,我只是很疑惑到底實際溫度是幾度!

另外…我真心直覺認為…雖然溫度表上指示400度450度,但實際溫度似乎沒達到

所以#3arthur0518大分享的   烙鐵 頭測溫儀我目前還在研究!…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要自問:「按加熱鍵的時機是什麼時候?」

我的話是在焊接/拆焊時,錫會沾黏的時刻按加熱鍵提高功率 ...

錫會沾黏!!
我的400度就是會沾黏!都要開450度以上才順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的是無鉛80W 功率較大!
我的理解對嗎?

沒錯!拖焊回溫速度也比較快。溫度一次不要加太高,慢慢加5~10度,自己看熔解狀況,現在大都會加點助焊油或膏,拖焊或比較順利好看。當然用的錫絲也有關係。
觀看焊點大小遠近,選用不同粗細的錫絲。不是一種錫絲線徑吃全部焊點,當然易造成拖不開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拖焊回溫速度也比較快。溫度一次不要加太高,慢慢加5~10度,自己看熔解狀況,現在大都會加點助焊油 ...

感謝大大!那我就不這麼緊張了!
回家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錯!拖焊回溫速度也比較快。溫度一次不要加太高,慢慢加5~10度,自己看熔解狀況,現在大都會加點助焊油 ...

果然是高手,
點出重點..

网友G:
一分錢一分貨

1.首先是本體問題,基本上就是"瓦數" W 大小不同

如W太抽象,可以這樣想~打火機~跟~瓦斯爐~兩者假設多是1000度C,那你拿一個小鐵釘,兩者多有辦法燒紅

那你拿個鐵板,打火機燒到地老天荒依然不會發紅,但是瓦斯爐輕輕鬆鬆即可燒紅

~~~這樣會跟"溫度"有很大的關係嗎? ......

2.再來是~鉻鐵頭

   品質差或是一加熱就出現一層膜,這時你就算加熱到600度,依然無法融錫絲

   能做的是~使用前後~多需保養或是使用時用助焊膏,隨時讓鉻鐵頭保持光亮

   這樣才是正確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分錢一分貨

1.首先是本體問題,基本上就是"瓦數" W 大小不同

大大好
1  小弟的感覺應該是溫度沒錯!因為我在機器顯示300~350時,是連融錫都不穩定
   但在450的時候,焊腳位就正常了!
2  我有把自己的刀頭還有朋友的2C馬蹄型鉻鐵頭交叉測試過,
    在HMT8586上使用2隻都一樣要開到450度才可以正常使用,
    故此小弟也認為烙鐵頭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雙絞線是銅製的,熱損應該很低。
看到台電施工現場留下不要的細電線,銅質的可以當單心線使用。
撿了一些 ...

好東西唷!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溫度測試儀似乎不錯
大大您有用使過,精準度如何?
另外…wooden大的我剛看過了,我的數據很 ...

我手上沒有溫控烙鐵+熱風槍這款機器
目前已跟學姐訂購了溫度測試儀
主要是想測試weller烙鐵....如果再加上調溫器的話....效果會如何!!
http://bbs.pigoo.com/thread-6531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調光器可以調整烙鐵的溫度(最大不會超過該支烙鐵的瓦數),
一般沒有加應該是直接加熱到烙鐵的瓦數,
這是我 ...

sandy姐:
據偶所知....痞酷內很多大老都會自行改裝"二段式的"烙鐵
大概的原理就是利用二極體作一個半波整流....

圖片來自 :
http://infomaistronica.blogspot. ... ferro-de-solda.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andy姐:
據偶所知....痞酷內很多大老都會自行改裝"二段式的"烙鐵
大概的原理就是利用二極體作一個半波整 ...

先生...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改成這個樣子.....節省一顆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先生...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改成這個樣子.....節省一顆電阻?

痞得老師~~

拿掉電阻...把二級體弄反向...那LED還會亮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痞得老師~~

拿掉電阻...把二級體弄反向...那LED還會亮嗎??

是這樣子的....啦!  電阻可以用比較小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這樣子的....啦!  電阻可以用比較小顆的.

這樣子...就跟27樓說的....差很多了啊
小顆的電阻...還是算一顆...並沒有節省一顆電阻

痞得老師....能不能把1N4004拿掉...電阻換成180K(1/4W)...
改成這個樣子.....節省一顆二極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ndy姐:
據偶所知....痞酷內很多大老都會自行改裝"二段式的"烙鐵
大概的原理就是利用二極體作一個半波整 ...

老灰狼弟找資料高手,
昨天也在找調光器的接法,
兩段式不適合用調光器,
改天來玩玩看。
謝謝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就跟27樓說的....差很多了啊
小顆的電阻...還是算一顆...並沒有節省一顆電阻

哈~哈~哈....我沒有辦不到的事情....生孩子我也會... ...是可以用一顆大一點的電容再加發光二極體. 這是很簡單的線路了.....顧名思義..發光二極體就是二極體.

一顆電阻再加發光二極體也是可以點亮的.... 因為你的烙鐵就是一個電阻. 可以直接加上發光二極體就會發亮. 大哥你可以試試看的! 算出你烙铁需要用的电流量大概是0.8A.  去找一個1安培的 power LED 來當指示燈...哈~哈~哈. 就是烙鐵加LED燈. 沒有比這更簡單的線路了.........如下圖:

....接招!..... 還有一個更簡單的...就是用烙鐵本身自己的鎳鉻電阻絲....繞個圈圈就是發紅會燙人的指示燈..連LED都不用了....也就是說從頭到尾, 一根鎳鉻電阻絲線.....[備註]: 被燙到不負責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沒有辦不到的事情....生孩子我也會... ...是可以用一顆大一點的電容再加發光二極體.  ...

>生孩子我也會..

大家等著看你生的寶貝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沒有溫控烙鐵+熱風槍這款機器
目前已跟學姐訂購了溫度測試儀
主要是想測試weller烙鐵....如果再加 ...

期待大大的開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子...就跟27樓說的....差很多了啊
小顆的電阻...還是算一顆...並沒有節省一顆電阻

大大,不好意思插話一下!
為什麼要節省一顆二極體呢?
省成本?還是要提高效率?還是有其他的思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沒有辦不到的事情....生孩子我也會... ...是可以用一顆大一點的電容再加發光二極體.  ...

馬上知道溫度!超精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灰狼弟找資料高手,
昨天也在找調光器的接法,
兩段式不適合用調光器,

sandy姐...您可以考慮用weller wlc 100的調溫器....
線路簡單...零件又方便取得...只要找一顆Triac(TBA600)和VR...
剩下的零件....拆一顆省電燈泡的基板.....Diac(DB3)...1N4004...電容...都有了

可以用到300W以內...應該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ndy姐...您可以考慮用weller wlc 100的調溫器....
線路簡單...零件又方便取得...只要找一顆Triac(TBA60 ...

嗯,好主意,這材料我都有,
完成後會變厲害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我沒有辦不到的事情....生孩子我也會... ...是可以用一顆大一點的電容再加發光二極體.  ...

38大弟
生小孩?
我敢打賭你不會生?

你是讓別的女人生..

网友F:
男人多大年齡就不能生孩子了.....老人能生育但精子質量差 目前的結論是,男人上了年紀以後,精液品質較差,但生育能力卻沒有年齡的上限

只要有啤酒肚 的男人都可以生小孩.....真的嗎?
Can A Man Get Pregna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4wiZB9Rqf4

沒有子宮的男人,能生小孩嗎?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179

很多日本女孩子結婚前就說: [人家怕疼! 我不生孩子.] 所以他們就把受精卵...拿來給這裡的黑人去生孩子.

其實生孩子不會痛的...38你又在亂講話了....我沒有啊!  在美國生孩子...他會讓你去陪著老婆一起...分娩....醫生在脊髓骨那裡打了一針嗎啡...我老婆在那裡跟醫生談笑風生...小孩子頭..跑出來都不知道!

樓歪了...沒關係...我把班回來.....[sandy姐...您可以考慮用weller wlc 100的調溫器....]  不用那麼麻煩! 就跟我一樣裝一個觸動開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男人多大年齡就不能生孩子了.....老人能生育但精子質量差 目前的結論是,男人上了年紀以後,精液品質較差, ...

賠我今天早餐,
趕快快遞過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男人多大年齡就不能生孩子了.....老人能生育但精子質量差 目前的結論是,男人上了年紀以後,精液品質較差, ...

天訥,您有看您老婆...分娩,您一定已經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天訥,您有看您老婆...分娩,您一定已經不行了。

那是电影在演的...還看了兩次...還好.. ...因為我在學校就很喜歡生物課......高中的时候解剖牛蛙...把卵巢全部拿出來!  還要畫圖!

臍帶: 一直以為像鞋帶一樣大小...其實是很像豬腸一樣青灰色的...跟水管一樣粗....就是肚臍上的那個管子...連在胎盤上的.....看起來煮過以後一定很好吃!

孕育生命...多麼美的一張照片.

樓又歪了...可以在烙鐵的把手上..裝一個微動開關用手來控制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訥,您有看您老婆...分娩,您一定已經不行了。

小弟不才,老大出生的時候有站在搖滾區!
有驗證過確實不會怎樣!老二健健康康
                                    (雙關語)

楼主:
各位先進大大,不好意思,小弟搞烏龍了!
請看圖片,左邊的是要用450度才勉強拖得動
右邊的350度就可以拖得動了!
所以我想應該是錫絲的問題!小弟錯怪烙鐵了!
謝謝各位先進大大的幫忙唷!

左為1.0錫絲右為0.6錫絲

左為1.0錫絲右為0.6錫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大大,不好意思,小弟搞烏龍了!
請看圖片,左邊的是要用450度才勉強拖得動
右邊的350度就可以拖 ...

別買那種分裝的錫筆,除非是大廠的。
之前買過,很難融...後來這爛貨都當作使用完後保養上錫用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大大,不好意思,小弟搞烏龍了!
請看圖片,左邊的是要用450度才勉強拖得動
右邊的350度就可以拖 ...

找出答案就好,
果然還是有品牌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別買那種分裝的錫筆,除非是大廠的。
之前買過,很難融...後來這爛貨都當作使用完後保養上錫 ...

我朋友那邊也有無鉛的,還挺好用的說!這真的超難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出答案就好,
果然還是有品牌比較好用.

感謝Sandy姐幫忙!還好有順手買錫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