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 iPower85 550 徵求勇者既贈送

楼主(2017-08-23):
徵求勇者,幫我搞定他!

條件:
原則上不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排,但是獲贈的會員要發一篇維修文,來嘉惠更多的學子與會員。
人數踴躍的話,將擇優送出。

狀況:
這顆電源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是過一段時間後,會突然熄火(5VSB還在),要再重新啟動須把電源關閉,但是再次啟動後的可運作時間更短。
內部的電容已全數更換過,狀況還是一樣。

外觀:部分的接頭有氧化的情形

補充內容 (2017-8-23 08:43 PM):
補上截止時間:8/27(日)最晚
將視情況調整。

補充內容 (2017-8-27 09:25 PM):
本次得主:SIMON1016

网友A:
我來排隊一下,要發一篇維修文(要等我很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排隊一下,要發一篇維修文(要等我很久喔)

時間不是問題,能幫我搞定他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時間不是問題,能幫我搞定他就行!

用這顆power的電腦配備,有什麼

网友:
關注一下,等維修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這顆power的電腦配備,有什麼

CPU:i3-2100
顯示卡:gtx550ti
兩顆硬碟
這一台是我家人在用的,這個問題出現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B:
狀況:
這顆電源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是過一段時間後,會突然熄火(5VSB還在),要再重新啟動須把電源關閉,但是再次啟動後的可運作時間更短。

康舒的POWER,我在朋友的回收廠撿過多顆,普遍的情形是風扇轉速過慢,內部過熱造成電容突起當機,建議再出風口加一小風扇將內部熱風抽出,我撿到的康舒電源均有加小風扇幫助排熱,給大大參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狀況:
這顆電源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是過一段時間後,會突然熄火(5VSB還在),要再重新啟動須把電源關閉 ...

哇!罕見的銀牌R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狀況:
這顆電源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是過一段時間後,會突然熄火(5VSB還在),要再重新啟動須把電源關閉 ...

溫度問題倒是沒去想過耶!
因為很少遇過這類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罕見的銀牌R88

peter大,不來挑戰看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peter大,不來挑戰看看嗎?

最近卡關了...好幾顆都是「PS_ON short 沒輸出」。
以前沒遇過這種進保護,又牽扯到CM6800。

這顆再服用下去...會烙賽~

网友C:
最近修的PSU都意外的硬...
我需要提升信心的pow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溫度問題倒是沒去想過耶!
因為很少遇過這類的狀況。

溫度過高是電子零件的一大殺手,只要是我用過的電源,出風口的溫度感覺超過50度或是風量太小,我就會加風扇幫助排熱,縱使原本的設計可以承受高溫,但是讓溫度低於原先的設計一定可以讓壽命更長不是嗎?

使用中的溫度

風扇停止後5分鐘的溫度

\

裸測的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修的PSU都意外的硬...
我需要提升信心的power~

到回收場找電容突起的POWER,換好後九成以上可以正常工作,那顆700W的就是電容突起,瓦數大,裡面線路密密麻麻,原先的風扇轉速又慢,不加風扇簡直感覺不出有風出來,或許是溫度不到風扇沒加速,但是就結果來論,電容已經凸起,代表過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度過高是電子零件的一大殺手,只要是我用過的電源,出風口的溫度感覺超過50度或是風量太小,我就會加風 ...

感謝Y三哥建言,經你這麼一說,可能真的與溫度有關,回去再測試看看是否有元件溫度過高的情形。

网友D:
可以看看內部結構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內部結構圖嗎!

請參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狀況:
這顆電源是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是過一段時間後,會突然熄火(5VSB還在),要再重新啟動須把電源關閉 ...

感覺上風扇不夠力是通病, 手上有一顆康舒舊規的ATX 420W也是風扇轉速不足, 開不到半小時就會熱呼呼得再強制散熱.

网友:
風扇轉速不足
換一個就好了
要是換了沒用風扇當備品用

如果還處理不好真的就是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覺上風扇不夠力是通病, 手上有一顆康舒舊規的ATX 420W也是風扇轉速不足, 開不到半小時就會熱呼呼得再強 ...

康舒知名廠牌,應該不是風扇問題!
是通病,但是通病的是某一顆元件做怪!

网友:
謝謝,收到,
目的在於我有沒有一樣線路,可做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覺上風扇不夠力是通病, 手上有一顆康舒舊規的ATX 420W也是風扇轉速不足, 開不到半小時就會熱呼呼得再強 ...

跟以前的POWER比較,我還是比較喜歡風扇在出風口的設計,因為它的對流設計好,入風口在後面,出風口在前面,直接對流,不像現在的設計還要轉90度角,雖然風扇比較大顆,但是轉速太慢,所以我會在出風口加小風扇幫助排熱,很簡單方便,小風扇也容易取得,用8*8的也可以,使用USB5V也可以驅動,轉速雖慢,但還是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舒知名廠牌,應該不是風扇問題!
是通病,但是通病的是某一顆元件做怪! ...

能否偷偷透露是什麼元件在做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偷偷透露是什麼元件在做怪呢?

這種情況,我還沒遇過,知道早告訴你了!
但感覺是晶體類或ic,在做怪!
tyn278先試試,但您說+5vsb未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情況,我還沒遇過,知道早告訴你了!
但感覺是晶體類或ic,在做怪!
tyn278先試試,但您說+5vsb未消 ...

是的!稍早測試過,熄火時5VSB依舊正常,因為主機板上有指示燈,依舊亮著。
這一顆也更換過,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情況,我還沒遇過,知道早告訴你了!
但感覺是晶體類或ic,在做怪!
tyn278先試試,但您說+5vsb未消 ...

後來量測了電壓,12V 5V 3.3V PG都是趨近零 5VSB 正常
唯一只有PSON依舊被拉低。

网友F:
我也來排隊一下,但是維修文  也是要等很久...
年底才會回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來排隊一下,但是維修文  也是要等很久...
年底才會回台...

要是以前KKP給我的那顆故障POWER沒有SIMON1016大的話,那可就修不好了.......

這顆也是怪症狀的,SIMON大應當是適當人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來排隊一下,但是維修文  也是要等很久...
年底才會回台...

SIMON1016 大
功夫了得啊,
教我這菜鳥,
上次修好一個電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來排隊一下,但是維修文  也是要等很久...
年底才會回台...

時間不是問題,能幫我搞定他就行!

网友:
我認為是電源管理IC 起了保護作用 ~~

有可能 過電流 , 過溫度 ........

但真的原因需要進一步測量 !!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量測了電壓,12V 5V 3.3V PG都是趨近零 5VSB 正常
唯一只有PSON依舊被拉低。 ...

這幾顆晶體閘有換過試試嗎!

楼主:
一忙就忘了時間...
有先說明多人排隊時,將以擇優方式送出。

本次得主為:SIMON1016

雨知大得對您說聲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來排隊一下,但是維修文  也是要等很久...
年底才會回台...

恭喜SIMON1016大排到!

請您回台時,記得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SIMON1016大排到!

請您回台時,記得告知。

OK  ,  謝謝~~ , 這篇我先標記下來...

   我排到了 ... 啊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