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32V4000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偏暗油畫負片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23):
這台新力索尼SONY KDL-32V4000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偏暗.油畫.水彩畫.負片.負像.

液晶電視型號SONY KDL-32V4000

拆機.

主機板.

鐵蓋下是邏輯板.

高壓板.

電源板.

這故障點當然是在這奇美邏輯板了.

典型的橘子電壓錯亂.

借助600倍顯微鏡頭拆下AS15.

焊上AS15.

檢查接腳是否短路或空焊.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這顯微鏡太....

有臺好設備 少奮鬥二十年啊!!

网友:
以G老師的功力基本上這跟AS15沒關係
嚴格來說是顯微鏡亮相文n_136|

网友:
不只顯微鏡亮相

更重要是 G大的焊工 才是無可比擬 比原廠的還漂亮

网友:
橘子電壓....電視跟螢幕階數都一樣嗎?

好像電視比較多...

网友A: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那個600倍顯微鏡頭.....幾多錢?   好像很好用的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那個600倍顯微鏡頭.....幾多錢?   好像很好用的樣子? ...

帶屏 LCD 電子 顯微鏡

网友:
焊功硬是了得 !
不知道是用吹焊還是拖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2122247909]帶屏 LCD 電子 顯微鏡

谢谢您..  老師傅..他好像把架子改了!

网友:
恭喜G大完修,設備了得,功夫了得,不是在下追得上的啊!

网友C:
一定要跟逍遙大打對台一下,我覺得最好用還是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54-1-1.html

自己找台沒在用的15~17吋螢幕接上就嚇嚇叫了,給烏骨雞學姐推銷一下,看晚上有沒有留我的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跟逍遙大打對台一下,我覺得最好用還是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54-1-1.html

老大.您這台我也有.您忘了嗎?

只是這台小巧不佔空間更好用.重要是價錢也不貴.我記得這台惠民好像也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  老師傅..他好像把架子改了!

不用改.直接拿熱風槍支架來用.剛剛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您這台我也有.您忘了嗎?

只是這台小巧不佔空間更好用.重要是價錢也不貴.我記得這台惠民好像也有賣 ...

你當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當真了???

學姐又有好物可以辦團購了.

這下她又沒空管您把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