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大們這排線接頭名稱?

楼主(2017-08-23):
請問各位大大,這排線的接頭名稱是什麼呢?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該產品好像是日本出產了 ... 難找..
相近產品 (2.0mm連接器/附線 or 2.5mm連接器)
http://shop.cpu.com.tw/cPath/253
請大大去看看是否可用..

网友:
材料行找Pitch 2.5 白色的應該就會有

网友A:
2.50mm Pitch SPOX™ Wire-to-Board Crimp Housing
MOLEX  5264 連接器
基板端是 5267和 5268 ,電線端是 5264, 接腳是 5263

103.43 KB, 下載次數: 16

56.48 KB, 下載次數: 10

70.04 KB, 下載次數: 12

102.18 K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mm Pitch SPOX™ Wire-to-Board Crimp Housing
MOLEX  5264 連接器
基板端是 5267和 5268 ,電線端是 52 ...

哇!! 還是jimpo大大厲害, 知道他是MOLEX ...我只知道是白色hous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mm Pitch SPOX™ Wire-to-Board Crimp Housing
MOLEX  5264 連接器
基板端是 5267和 5268 ,電線端是 52 ...

來痞酷問就對了,jimpo大幫了我大忙,謝謝你唷^_^Y

网友B:
這邊甚麼專家都有~~~誰要造潛艦的阿~~~一條十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邊甚麼專家都有~~~誰要造潛艦的阿~~~一條十塊

只能在水上漂的潛艦…我可以n_16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在水上漂的潛艦…我可以

那就不叫潛艦了,那是觀光透底(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