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DV3750 液晶電視 無動作 不過電 無紅燈 [維修實例]

楼主(2017-08-24):
BENQ DV3750 液晶電視 無動作 不過電 無紅燈

客戶訴說 : 快2個月了 時好時壞 有時能看 有時無法看 最近越來越不能看了 到最後都無法開啟了

回說 : 那留下修看看

都無電源 起出時好時壞 越來越不能看 大部分都是空焊造成的 連紅燈都沒了 先找電源版麻煩因先找簡單的不行在找困難的 先易後難
拆下電源板 找電源輸入處就發現問題點了 又是一個軟的 基然在 NTC 空焊 清錫補焊無效 測量 NTC 怎開路了 都用膠黏住 只好割下看看 竟然破裂
從壞掉的電源板拆一顆 NTC 來換 (比較大顆)

銘牌 :

後面圖 :

電源板正面圖 :

電源板背面圖 :

左邊高壓版 :

右邊高壓版 :

音效功率板 :
因不關主機板跟邏輯板所以沒拆

問題點在電源板的輸入 NTC 處 近照 (紅框處)

換上 NTC 後 開機 OK了

試機

壞掉的 NTC

完修

网友A:
剖半?~~~還真漂亮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半?~~~還真漂亮咧

沒有把白膠撥開 還看不到ㄋ

网友B: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什麼是NTC? 一個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什麼是NTC? 一個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兩個???

我所知 NTC 應該是熱敏電阻
那基板上是寫 NTC3  NTC2  (比較小顆)

我用比較大的才用一顆 用2顆怕耐電流承受太大 (不會壞)

网友:
還真的不容易發現,
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什麼是NTC? 一個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兩個???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于消除开机浪涌电流等大电流冲击。

网友:
SCK085

这个型号似乎也是台湾厂商的,25度时的电阻值是多少,直径多大?

楼主:
25度時電阻值多少?   不知

直徑 寬度 12.39MM

高度 不含接腳 12.94MM

接腳寬度  7.80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度時電阻值多少?   不知

直徑 寬度 12.39MM

NTC的型号有两组数字,一组代表0功率电阻值(环境温度25摄氏度),另一组表示额定功率,通常用直径尺寸表示,直径越大,额定功率就越大

比如NTC4715

47表示0功率电阻值为47欧姆,15代表圆片形电阻体直径为15mm.

NTC打头的型号命名,是台湾联勤公司生产的产品。

你这个卡尺好像是日本三丰的数显卡尺,是150mm的,型号多少?很想拥有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剖半?~~~還真漂亮咧

這樣就叫漂亮,阿你是呷到美國超甜巧克力喔 ...

网友:
同時插兩個零件不知有何用意
怎不直接用大一點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C的型号有两组数字,一组代表0功率电阻值(环境温度25摄氏度),另一组表示额定功率,通常用直径尺寸表 ...

我沒量到精密準確的 所以沒買日本三豐的
目前是能用就好 只要不差太多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量到精密準確的 所以沒買日本三豐的
目前是能用就好 只要不差太多即可 ...

沒買日本三豐的

那你这个是什么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