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A8E 背光不亮

楼主(2017-08-25):
大家好, 看了很久大家的維修經驗, 覺得應該是高壓板壞了. 但由於手邊沒備品, 只好用三用電表胡亂量一下. 請問這兩個紅圈處不通, 是否就代表高壓側的線圈斷了呢?

网友:
本來會亮後來不亮,就是說...筆電忘記要亮這事了
個人認為應該是記憶體故障,忘記
依我多年的經驗邏輯判斷
請參考~

网友:
檢查一下那個"N"元件有無導通...

网友:
CN1的電壓先報上來判斷一下,
保險絲有無燒開?
燈管是好的嗎?

网友:
保險絲就是N元件(旁邊寫F1)

网友:
開完機, 用強光手電筒貼近照一下面板, 若隱約可看到桌面, 可能是燈管或高壓板損壞! 若有多餘燈管, 直接接於高壓板測試一下就可判斷是燈管或高壓板損壞!(先測保險絲是否OPEN,電壓正常否?) 高壓板可改用通用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