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冰箱 SR-520CV 不除霜 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7-08-25):
是這樣子的…這台冰箱使用大概6~7年
大概2周前突然不冷
壓縮機只要我去看的時候都是在運轉的
上網搜一下,發現冷凍室冷排都結滿霜(照片這是第3次除了,一開始比這更滿)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晚上用吹風機除完霜後
隔天一早量溫度,冷凍庫-14度,冷藏5度,應該是正常(溫度都調中)
但只要過個3天又是上圖那樣,霜會把循環口塞住,又開始不冷
溫度感應器在結霜的時候,量除霜那顆是32k,冰箱斷電後壓縮機停止,掉到26k左右
另一顆的是8.3k (當時溫度計放在門旁-4度),看似都正常…

目前已確認除霜管無壞,量測69歐母,單獨通電會發熱

另外有一個現象
就是每次一開門風扇會停止作動(正常)
但關門後會聽到壓縮機停止,約5秒後壓縮機又啟動,這樣是正常的嗎??

後來爬文看到連續按3次機板的除霜會除霜
按完除霜正常完成,且完成後壓縮機有繼續轉
因此猜測機板定時除霜的定時機制壞了,想換ic板試試,但不確定是不是它壞…

對了…有請原廠服務站來修,說是機板變壓器壞了(但我量電壓都穩穩在13v),
需要調料,目前還沒消息,變壓器也會是故障原因嗎??

网友:
原廠服務站來修
那就等他來修
最少原廠資料比一般人齊
碰到相同問題也多
一堆外面修不好也要找原廠修阿

楼主:
因為他說要申請看看有沒有料

而且他說壞的地方是12v變壓器
但是電燈、循環風扇運作都正常
待料這段時間才想說自己搞看看

网友:
不太曉得這個的除霜工作原理
我司冷凍系統控制器在除霜時會等到蒸發器感溫線感測溫度上升到20度才停止加熱
並等待一段時間溫度未在下降才結束除霜過程
感覺他是不是過早結束除霜?
或許可以把電表接到除霜感溫管看看定時除霜是否還是正常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6242-1-1.html
剛找到的跟你狀況有點像
有提到 D sensor(異常已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要申請看看有沒有料

而且他說壞的地方是12v變壓器

對了…有請原廠服務站來修,說是機板變壓器壞了(但我量電壓都穩穩在13v)
也許是基板壞了
連變壓器一起換掉因為你有量到13v
標準應該是12v
差這一點電壓會不會影響只有原廠知道
一起換省事

网友:
重焊一下

重焊一下

网友:
說個軼事,人有時會問我:你這是原廠的料嗎?我笑笑而已。這年頭二廠出來的搞不好比原廠還耐用。

1.請向當區的服務先生索取化霜電熱夾與鐵盒對策件,請人家跑一趟的話車馬費記得要給。
2.準備顆新的12V變壓器,推薦 LRS-35-12 或 LRS-50-12,並接好線。
3.向服務站買個化霜感測器,如果庫內燈不亮的話,加買一個溫度保險絲。
4.然後把上面所有的零件更換與定位,中間可能會用到一二段鋁膠帶與一二條束帶。
5.有能力處理基板的話,R19改成47K、51K或56K看手邊有什麼用什麼(但這與化霜無關)
6.冰箱後方若裝有壓縮機背板,建議拆掉利於散熱。
7.最後請確認冰箱門緊密無縫。

嗯…如此就有 98% 的機率可完修。祝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要申請看看有沒有料

而且他說壞的地方是12v變壓器

  請在你說的 " 每次一開門風扇會停止作動(正常)但關門後會聽到壓縮機停止,約5秒後壓縮機又啟動 "
這個動作中 , 在壓縮機停止的瞬間量測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是否會壓降 , 如果會就是電源供應器壞了 , 若電壓正常則是基板不良

网友A:
此機型DC直流電壓由電源供應器供給DC-12V

冰箱正常運轉基板動作原理 :
  由主基板檢出,F sensor的阻值,若阻值低於所設定值(溫度越高阻值越低),則主板上IC2運算放大器(OPA)第1腳輸出低電位,則IC1 CPU第6腳接收到IC2傳來的低電位信號後,IC1第18腳輸出高電位給電晶體Q1 B極,Q1飽和後控制繼電器RL1動作,將AC2電壓傳送到CN1的第4腳供給壓縮機運轉電壓,同時再配合IC1第1腳輸出信號頻率給電晶體Q3 B極再透過CN5端子來控制變頻基板,此時壓縮機及風扇馬達才開始運轉

化霜動作原理 :
  由主板的IC1積算出壓縮機運轉時間達10小時後,主基板檢出,D sensor的阻值,若阻值高於3.3K歐母以上(13度C以下),則IC2運算放大器(OPA)第7腳輸出高電位,則IC1 CPU第7腳接收到IC2傳來的高電位信號後,IC1第17腳輸出高電位給電晶體Q2 B極,Q2飽和後控制繼電器RL2動作,將AC2電壓傳送到CN1的第3腳將化霜電熱管通電開始化霜,在此同時,原先壓縮機及風扇馬達動作的條件將終止

化霜終了 :
  由主基板檢出,D sensor的阻值,若阻值低於3.3K歐母以下(13度C以上),則原先化霜電熱管通電的條件將終止, 此時IC1第18腳保持5分30秒的低電位後, 再變為高電位控制繼電器RL1動作, CN5輸出信號頻率給變頻驅動基板時,壓縮機開始運轉,風扇馬達則再延遲5分後起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要申請看看有沒有料

而且他說壞的地方是12v變壓器

三洋 SR-515GXV  我有換過一顆DC15V 的電源供應器 不曉得SR-520CV是否相同

剛剛有看到Tsao0427 大有提到  此機型DC直流電壓由電源供應器供給DC-12V

楼主:
一直想著是不是電源問題
造成開門電燈負載就低電壓產生問題
一回家馬上測試輸出電壓
電供標示輸出12-13v
未開門時13v穩定
開上或下層 掉到12.8後回升
兩扇門全開掉到12.7左右回升
個人覺的應該沒有故障…

此時壓縮機仍然一關門後就停止
約5秒又啟動

立刻換上下班順路去服務站拿的ic板
換上後「一關門壓縮機就停止再開」的現象就不見了
現在門打開壓縮機會繼續運轉,只有循環風扇停止
順手把兩顆溫度sensor也換掉
現在先讓他運轉兩天試試
希望能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著是不是電源問題
造成開門電燈負載就低電壓產生問題
一回家馬上測試輸出電壓

更換主控制板

恭喜完修

网友:
原來是機板故障。

网友:
怪了是什麼原因讓他異常的咧

機板貴嗎?

楼主:
目前運轉4天,回風口沒有再結霜了

觀察一下壓縮機,如果頻繁開門後正在制冷中,那關門後壓縮機不會停止再開
如果一陣子沒開門,低功率運轉時,一開門又關,壓縮機又會重啟再開
不知道他的機制怎麼寫的
但親戚家也有一台同型號的冰箱,也是這種運轉模式,因此我就不理他了

個人猜測裡面最大顆的ic壞了
ic板一張500元而己,換掉比較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機型DC直流電壓由電源供應器供給DC-12V

冰箱正常運轉基板動作原理 :

請問配合IC1第1腳輸出信號頻率給電晶體Q3 B極再透過CN5端子來控制變頻基板,此時壓縮機及風扇馬達才開始運轉,這樣子壓縮機也是開開關關的,不是就沒了變頻壓縮機永不停機不必消耗大量啟動電流的優點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配合IC1第1腳輸出信號頻率給電晶體Q3 B極再透過CN5端子來控制變頻基板,此時壓縮機及風扇馬達才開始運 ...

變頻壓縮機並不是永不停機 , 冷度達到設定值它還是會停

溫度離設定值差距較大時走高頻 , 然後中頻 , 接近設定值時走低頻 , 達到設定值後壓縮機停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變頻壓縮機並不是永不停機 , 冷度達到設定值它還是會停

溫度離設定值差距較大時走高頻 , 然後中頻 , 接 ...

tsao0427大
請問一下,
冰箱變頻有比定頻好嗎?
好處在哪裡?
有人告訴我冰箱不需要用變頻?
我一直很納悶..
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運轉4天,回風口沒有再結霜了

觀察一下壓縮機,如果頻繁開門後正在制冷中,那關門後壓縮機不 ...

感謝回報結果,
可做以後維修的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機型DC直流電壓由電源供應器供給DC-12V

冰箱正常運轉基板動作原理 :

大大好強!好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變頻壓縮機並不是永不停機 , 冷度達到設定值它還是會停

溫度離設定值差距較大時走高頻 , 然後中頻 , 接 ...

變頻冷氣機壓縮機也是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sao0427大
請問一下,
冰箱變頻有比定頻好嗎?

  變頻冰箱的好處是溫度變化波幅小 . 省電 . 噪音小 , 以上是官方的說法

  若以維修者實際的經驗來講 , 我只承認溫度變化波幅小 , 至於省電其目的是為了能省錢 , 但實際是省電但不省錢 , 有在維修變頻系列家電的人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 冰箱本身並不是一個很耗電的產品 , 但它的價格與定頻機相比 , 以東元相同600公升來講變頻機種大約 $ 33000 , 定頻機種大約 $ 24900 , 價差 $ 8100  , 要用省電的方式賺回價差 , 大約需要5~6年吧或是更久 , 如果品質做得很好一台可用15~20年以上那還沒話講 , 可惜的是目前變頻系列家電故障率實在是太丟臉了 , 保固期還沒超過就已壞了好幾次 , 且變頻幾種的零件又相當貴

  至於那些節能等級超高的機種 , 大家要買需三思 , 廠商為了能拿到節能標章 , 想盡各種辦法 , 並不是他們技術超高 , 而是從其他方面去乾坤大挪移 , 比如原來8小時化一次霜 , 就把它改為10小時化一次 , 這樣就可省電了 ,
但霜就結的比較多 , 冷卻效率就降低了 , 這是其中一種我相信不只這一種手法 , 其他家電也是類似手法 , 像洗衣機為了達到節能 , 就有人從洗衣時間內去變更軟體 , 多了浸泡功能 , 說好聽是增加了浸泡功能 ,實際上是在浸泡時馬達不動也就不會耗電 , 這樣就可以取得節能標章

  變頻壓縮機在低頻運轉時聲音是小聲 ,但走高頻時聲音就大了 , 有廠商就發現此問題 , 解決方法是降頻 , 不讓它走到那段頻率 , 但這樣效率也跟著降低了

  總歸一句品質若做得好以上都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變頻冰箱的好處是溫度變化波幅小 . 省電 . 噪音小 , 以上是官方的說法

  若以維修者實際的經驗來講 ,  ...

謝謝tsao0427大的解說,
因為當初買冰箱,
老公一直說冰箱不用買變頻,
買定頻就好,我一直存疑了10年,
一直想變頻冷氣(密閉空間)可省錢,
為何冰箱密閉空間不能省錢,
10年過去發現很多變頻冰箱常常故障,
我家只有一次漏冷媒.
原來最重要的還是品質要好,
謝謝你的解說,我又長知識了.

**洗衣機不用買變頻機種,
使用頻率不高,浪費錢.

网友:
變頻要24hr在跑會比較有效率
其實變頻只是台電的陰謀, 讓用電不會因設備(家電)啟動瞬間大,而造成壓降大, 這樣可以節省台電運轉時的預留餘度, 藉此可以少燒一些炭(能源),也可以讓更多機組休息(維護)。

另外就是讓一些設備空載電流降低...ex空壓機

网友:
原來如此阿~~~~~還是機械的好啦~~

网友C:
定頻冷氣是在馬達起動次數過於頻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頻冷氣是在馬達起動次數過於頻繁,

但是也耐用一台用20年

网友D:
請問同樣的空間,溫度需求一樣,冷凍噸數是否變頻比定頻要大?
因為記得以前,若沒西曬跟額外發熱電器,1噸可以撐到10坪空間,現在要改變頻冷氣,廠商都說現在是環保冷煤比較不冷,都要1.5噸以上,最好是2噸才夠,天啊,若不是長時間運轉及特殊需求溫泉穩定,那電費不是比以前更多,因為短時間壓縮機都在滿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同樣的空間,溫度需求一樣,冷凍噸數是否變頻比定頻要大?
因為記得以前,若沒西曬跟額外發熱電器,1噸可以 ...

變頻裝太小永遠是最高速運轉當然不會省電
冷氣要省電就是要裝大一點冷度到就停機這樣才省電
我家冷氣都裝很大電費比別人省
只是我家是定頻壓縮機走走停停有點吵
房間一定要裝變頻這樣才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