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動升降壓?燒啊!

楼主(2017-08-25):
最近選上了一顆芯片,linear的 lt1961
目的是(4~18V)寬電壓輸入,恆定12v輸出,
依照pdf裡的建議說明,我採用如下圖的線路及元件

依照成果,實際使用時,升壓的方面沒問題,只要輸入低於輸出,都沒問題
只要上電時輸入高於輸出,芯片立刻冒煙.....(一顆75元,立刻買單...)
但,只要上電時輸入低於輸出,再調高(~18v)或調低(~4v)都沒問題

神奇的是,當把R31改為15K時(此時輸出為8.5V) (4~18v)電壓輸入都沒問題
所以,我只好把R32改為134K,好讓輸出電壓仍在12V

結果呢,還是一樣燒,看著二十幾顆芯片的屍體,真痛啊

請問各位前輩,有大略的方向來抓bug嗎?

pcb 走線

pcb 走線

网友:
沒有照片,只好用猜的。
電源使用『積層式電感』當然是不行的,還有L1及L2是否是一個變壓器而不是2個電感?

楼主:
哈哈,由於那個原理圖是我畫的,L1、L2確實是電感(sch圖隨便畫),電容也確實是陶瓷電容即可

网友A:
datasheet 應該都會有清楚的寫元件的使用建議才對 !  不知道你有充分參閱 datashee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 應該都會有清楚的寫元件的使用建議才對 !  不知道你有充分參閱 datasheet  嗎? ...

是的,全部零件都依照datasheet建議,畢竟,它的資料裡的建議應用範例已經符合我的要求,便不再更動零件

楼主:
這是該datasheet的典型應用範例
圖中使用的即為陶瓷電容,該應用中說明,最高離板高7mm
適合小空間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全部零件都依照datasheet建議,畢竟,它的資料裡的建議應用範例已經符合我的要求,便不再更動零件 ...

SEPIC 架構  要小心 C33/L2  疊加的電壓 是不是超過 IC_SW端額定耐壓

電感量 與 SW_ON時間 沒調好

网友:
電感耐電流值也要考慮,若發生磁飽和就不是原本的電感了,尤其SMD小體積電感更要注意這個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全部零件都依照datasheet建議,畢竟,它的資料裡的建議應用範例已經符合我的要求,便不再更動零件 ...

大大詢問一下您的電感選用哪種款式, 感值是多少?

网友:
L1 L2有交連相位的問題,必須繞在同一棵鐵心上,
注意線圈上的一個點

楼主:
哎,會走向這條路也算半路出家,更何況是畫pcb,更像是越級打怪...,
要按照典型應用電路還可以照抄,發生問題就束手無策了,
剛去看了SEPIC架構,似懂非懂,要打贏這場(會算會設計),我想十年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詢問一下您的電感選用哪種款式, 感值是多少?

CDRH5D28-15UH
這也是網路上一堆資料裡所建議的

网友C:
你L1怎麼用那麼大150H?

网友D:
uphome大說的就是答案喔,此IC只有 boost(升壓) 功能歐。
那個4-9V to 5V 是利用線圈振盜L1,在L2產生 1:1的電壓後經diode整流。
在真正 boost/buck設計裏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L1怎麼用那麼大150H?

這就是我抄的來源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home大說的就是答案喔,此IC只有 boost(升壓) 功能歐。
那個4-9V to 5V 是利用線圈振盜L1,在L2產生 1:1 ...

您好!是的,此芯片是boost型的,但SEPIC架構好像也只適用boost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此芯片是boost型的,但SEPIC架構好像也只適用boost型的(?)

searle大每次敘述時似乎故意有所保留,剛才找到原廠文件,您的故障原因可能是PCB設計不良。

DN317 sim_chs.pdf (939.77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引用 网友E:
searle大每次敘述時似乎故意有所保留,剛才找到原廠文件,您的故障原因可能是PCB設計不良。

哈哈,我是在思考 怎麼講才不會顯得那麼外行
這些都是網路上公開的資料,我知道datasheet裡有建議 某些線路要盡量縮短距離
不過,這不應該是導致故障的原因才是啊?

楼主:
問題好像就出在 "耦合电感" 這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抄的來源處

我在懷疑若是你真的用150H那是否會因為電感量太大而燒燬Vsw裡的NPN電晶體,也就是你說的IC被燒燬.
在Datasheet裡的L1都很小.

CDRH5D28NP-150NC 150 15uH±30% 103m (76m) 1.10

CDRH5D28NP-150NC Page 2.
http://products.sumida.com/products/pdf/CDRH5D2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懷疑若是你真的用150H那是否會因為電感量太大而燒燬Vsw裡的NPN電晶體,也就是你說的IC被燒燬.
在Datas ...

我選的CDRH5D28-15UH,絲印是150 ,看規格應該是15uH

网友D:
你說正常,可以測試看看加上負載後的結果。因為你如果是2顆獨立的電感,會動只是"以為"喔~

网友:
不能理解。
不想先降壓再升壓,直接使用升降壓IC就好了。
何苦為難升壓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正常,可以測試看看加上負載後的結果。因為你如果是2顆獨立的電感,會動只是"以為"喔~

在所謂正常情況下,是有給予一顆 12V 0.2A 風扇當固定負載,
送電即開 或 送電再開都試過,芯片以及電感溫昇也在合理範圍

网友D:
把 UPS140 與C35 改放在 C33右邊 與 LT旁邊,重新佈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UPS140 與C35 改放在 C33右邊 與 LT旁邊,重新佈線。

目前先飛線試一下
pcb送件約需一週時間

飛線先改一下

飛線先改一下

楼主:
再試了幾次後的結論是:
一.14.99V以下輸入沒事
二.15.2V輸入立即燒毀
三.使用電瓶電壓12.4V輸入燒毀
四.在升壓的角色上,他是正常的

网友D:
辛苦了。先排除幾個問題看看。

1.你有提到上電電壓過高就燒,此時是有沒有接上負載?
你有提到2種都有試過,意指空載時上電過高時不會燒是嗎?如果是,可以先試看看純電阻性負載。

2. Simon大有提 有可能Vsw 電壓過高的問題(Vsw > 35V),可以先加上 zener 在可能發生的地方bound住試試。如在 Vsw 限壓在32V~ Vout 限壓在 12V , L2 限壓在 12+0.2V~
電路說明有提到限壓為 Vin + Vout 值。如是 Vsw打壞的話,可以試看看。如此時可以讓 Vin 再往上的話,表示有可能真的是 Vsw 超壓而打壞。

電感的放電電壓並不是依 Vin 來決定,我記得是負載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辛苦了。先排除幾個問題看看。

1.你有提到上電電壓過高就燒,此時是有沒有接上負載?

辛苦?一點也不,這是樂趣,這是這樂趣快被挫折感取代了。
稍晚我再總結整理一下,就僅有的數據來當判斷的根據。

网友:
看到你的PCB走線...

就我這個 大外行 看來就是問題一堆...

只能說 砍掉重練吧...

网友F:
參考, 接地的PAD
LAYOUT GUIDE

參考電容位置變化的影響
http://www.edn.com/design/compon ... tor-and-LDO-designs

网友:
參考, 2.8v~12v 輸入, 12v輸出
http://www.linear.com/solutions/2676

pcb layout參考
http://www.linear.com/docs/36566

LT1961, VIN2~12V

LT1961, VIN2~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抄的來源處

寫信跟原廠要PCB Layout Guidelines看看, 就可以直接出PCB版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參考, 接地的PAD
LAYOUT GUIDE

感謝yiy大的提醒,我從來不知道位置pcb零件位置會有這麼大的影響(超級外行)

這個pcb範例,在還沒畫之前就有看到,之所以沒照它的建議原因有:
1.我用的是雙電感,圖例中是單電感
2.以前學電機的習慣是,線有連接到就好,哪知道電容變化會這麼大!
3.為了手焊方便,特別把零件都分開,根本沒考慮其他的問題

不過,重點是,這故障情況真的會是pcb佈局的關係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yiy大的提醒,我從來不知道位置pcb零件位置會有這麼大的影響(超級外行)

這個pcb範例,在還沒畫之前就 ...

對電源也是外行, 只是有想到PCB Layout Guide,
剛好有範例可供參考, 只是沒看到4-18V 的範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電源也是外行, 只是有想到PCB Layout Guide,
剛好有範例可供參考, 只是沒看到4-18V 的範例參考

等會兒,我把我的電路修改一下,BYPASS C33,去除L2,L1值改成6.8uH,再實驗看看,就知道PCB LAYOUT有沒有影響了

楼主:
實驗結果如下:

R30阻值仍為10K
C33 Bypass
L1 為15uH(手邊沒有6R8的)
L2 delete
其他數據不變

以下輸出電壓固定為12V

空載最低啟動電壓:2.7V 空載電流: 0.011A
帶負載啟動電壓:視負載電流而有不同,
                   使用負載12V 0.18A風扇,
                   4V 0.8A
                   5V 0.6A
                   6V 0.45A
                   7V 0.365A
                   8V 0.303A
                   9V 0.265A
                 10V 0.233A
                 11V 0.209A
                 12V 0.183A

以上結論,個人非常不專業解讀,能用,但 耐用性不知道,干擾性不知道,穩定性不知道
重點是,芯片不會燒毀,就如同前面所講到的,已升壓的角色來看,他是正常的
所以,就算layout再怎麼難看,也不應該是主要的故障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實驗結果如下:

R30阻值仍為10K

dear searle大你好~

2份官方文件都有提到佈線這個問題~可參考。

LAYOUT CONSIDERATIONS
As with all high frequency switchers, when considering
layout, care must be taken to achieve optimal electrical,
thermal and noise performance. For maximum efficiency,
switch rise and fall times are typically in the nanosecond
range. To prevent noise both radiated and conducted, the
high speed switching current path, shown in Figure 5,
must be kept as short as possible. This is implemented in
the suggested layout of Figure 6. Shortening this path will
also reduce the parasitic trace inductance of approximately
25nH/inch. At switch off, this parasitic inductance
produces a flyback spike across the LT1961 switch. When
operating at higher currents and output voltages, with
poor layout, this spike can generate voltages across the
LT1961 that may exceed its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A
ground plane should always be used under the switcher
circuitry to prevent interplane coupling and overall noise.
The VC and FB components should be kept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from the switch node. The LT1961 pinout has
been designed to aid in this. The ground for these component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switch current path.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poor stability or subharmonic
like oscil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ar searle大你好~

2份官方文件都有提到佈線這個問題~可參考。

回 舅舅大: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poor stability or subharmonic
like oscillation.
這句也只說到差的穩定性或震盪

就只因,在沒搞清楚狀況前,製作新的pcb也是個賭注,不確定100%沒問題!

with poor layout, this spike can generate voltages across the
LT1961 that may exceed its absolute maximum rating.
也許這句話才是重點, 在某種狀況下,可能像SIMON大所講,疊加電壓超過極限值 3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舅舅大:
Failure to do so will result in poor stability or subharmonic
like oscillation.

都有關係。
差的穩定性或震盪,如果你只是 5V 輸出,也能不會出事。因為你測試輸入最大到18v。18V+5V還死不了。

但穩定性不好,它說了,VC / FB 要遠離那個振盪大電流回路,如果你又是輸出12V,振盪也有可能在回授大值加上 跨越過來的負信號就讓控制器加大,結果就是已經很緊的邊界 GG了。

裏面也提到在那條不連續大電流回路獨立接地屏蔽。

還是試看看用官方參考文件的資料來做吧,不一定洗版子,如手動加隔離層也是一種(鋁鉑紙之類的)~
之前建議你上些 zener 也是想限制 sw那腳的最高電壓,如有高壓讓它被限制,那是分析測試你的電路是否由那裏燒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關係。
差的穩定性或震盪,如果你只是 5V 輸出,也能不會出事。因為你測試輸入最大到18v。18V+5V還死 ...

我現在正串兩個12v的基納(=24v基納)再並連於Vsw處,空載18v in都沒問題
問題是,帶負載的時候,我不敢按下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正串兩個12v的基納(=24v基納)再並連於Vsw處,空載18v in都沒問題
問題是,帶負載的時候,我不敢按 ...

看來會燒真的是Simon哥一開始提的這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會燒真的是Simon哥一開始提的這裏~

總算給他按下去
當然,燒了
空載送電-->ok,送電後接負載,輸入=短路
燒毀的情況是.底下的大pad溫昇到能融化焊錫
因為我的基納只有0.5w,撐不了那麼大電流

楼主:
看來並非Vsw腳位電壓太高,我串了兩顆SMBJ12CA瞬態抑制二極管在併上去,空載沒問題,帶載ㄧ樣燒毀

有誰想試試?材料我出
還剩下十片 LT1961

网友G:
IC中間pad有接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IC中間pad有接地嗎?

板子裡畫的是沒有接地,但是我曾經把延伸出來的焊盤接地過一次,仍然燒毀,後續試驗的就沒再接地了

网友G:
POWER類的板子LAYOUT很重要,但若已成事實了又不想重畫的情形下,若是我會再試著把R31,R32的電壓迴授電阻同步改小看看,像是9K,1K。蕭特基二極體也換個牌子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實驗結果如下:

R30阻值仍為10K

那要不要試試看 Vin 12~18V能不能work?

或者把電感值加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要不要試試看 Vin 12~18V能不能work?

或者把電感值加大看看

回yiy大,以前述修改boost電路而言,
動作皆十分正常,輸入超過輸出時,輸出電壓會隨著加大,但不會燒毀,
最高試到15v in 空載、帶載都沒問題
簡單的說,要把他玩掛並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WER類的板子LAYOUT很重要,但若已成事實了又不想重畫的情形下,若是我會再試著把R31,R32的電壓迴授電阻同 ...

其實不是不想重畫,只是覺得故障情況似乎不是重畫pcb就能解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其實不是不想重畫,只是覺得故障情況似乎不是重畫pcb就能解決

1.SW腳與蕭特基、電感要盡量接近,有足夠空間的話,這點的鋪銅要大一點,大部分都是靠這腳把熱導出
如果線拉那麼細又長,會形成電感,這樣電壓會不穩之外,還會產生射頻幅射,Re測試可能會過不了

2.迴授電阻要避開電感附近,越接近輸出電容與迴授腳越好,兩顆電阻也離太遠

3.輸入濾波電容大得比較沒關係,小的一定要靠近升壓IC,尤其是這種會產生頻率的電路
不夠近,無法把高頻率濾掉有時會瘋瘋的

1、3我都遇過,尤其是1出現之後,沒經驗真的超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1.SW腳與蕭特基、電感要盡量接近,有足夠空間的話,這點的鋪銅要大一點,大部分都是靠這腳把熱導出
如果 ...

謝謝sivs147大的建議,

也謝謝其他各位痞友的意見及建議
下次layout會更注意這些細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yiy大,以前述修改boost電路而言,
動作皆十分正常,輸入超過輸出時,輸出電壓會隨著加大,但不會燒毀,
最高 ...

我有問國外原廠, 只是都沒有回信給我。你要不要也丟問題給原廠。叫他拿出測試ok的pcb圖檔出來, 搞不好他只是SPICE模擬跑一跑就丟出來... ...

网友:
小弟的一個不專業建議
將接地採用星狀接地
大電流與小電流分開處理

网友I:
看了這個主題討論了一陣子,本以為會有人回覆出滿意的答案,但是大夥兒都往PCB LAYOUT 及使用零件鑽牛角尖, 其實應該朝向 (目的是(4~18V)寬電壓輸入,恆定12v輸出,)的使用方向來討論?

實際上樓主的電路實做可以算是成功了, 可是他只是把它當作 可升壓 或是 可降壓的方向來使用 ,因此一直測試當輸入電壓大於12V時 就燒IC晶片, 實際不是這樣用的!!

個人認為這IC主要是用在太陽能板的輸出穩壓用的, 一般太陽能板 在陽光直照時與陽光斜照,早晨或傍晚,時輸出電壓會有很大的變化,因為若有太陽能板,在早晨或傍晚太陽較弱時輸出為4V,在中午太陽最大時輸出最大約14V ,,設計了這個線路是為了能有效利用這太陽能板的輸出,將4V~14V的輸出轉換成為穩定的12V來使用, 它不會一下子就有大於12V的輸出電壓加在電路板的輸入端,因此樓主可以不要再測試了!!

這線路也可使用在馬達發電機作為穩定電壓輸出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看了這個主題討論了一陣子,本以為會有人回覆出滿意的答案,但是大夥兒都往PCB LAYOUT 及使用零件鑽牛角尖,  ...

您想太多,太陽能板的輸出穩壓不會用這種小東西,樓主不想講也沒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想太多,太陽能板的輸出穩壓不會用這種小東西,樓主不想講也沒辦法。 ...

個人認為用在手機或筆記型電腦 的 太陽能充電行動電源應該很合適

网友:
http://cds.linear.com/docs/en/design-note/dn317f.pdf

這個參考文件  內有4V~18V 轉12V的  看起來是跟你的一樣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了這個主題討論了一陣子,本以為會有人回覆出滿意的答案,但是大夥兒都往PCB LAYOUT 及使用零件鑽牛角尖,  ...

PCB佈局不好真的會燒板~~
尤其是這種內置MOS
功率小的靠SW外拉的接腳散熱
功率大的會從IC下面拉散熱墊(就像這顆)

我自己因為PCB沒做好 爆過兩種IC
1.鋰電充電IC
那顆充電IC是限流IC  輸入5V 輸出就一顆鋰電
一開始衝很正常,五分鐘後就爆了~~

2.升壓IC
從單顆鋰電升到6V
SW那隻腳我一開始也放得離電感、消特基不夠近
線寬不足,重載十秒,就爆了~~
輕載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PCB佈局不好真的會燒板~~
尤其是這種內置MOS
功率小的靠SW外拉的接腳散熱

好文+2

為甚麼會燒,請參考。
https://read01.com/0nNdGx.html#.Wa7I6vMjG1s

基本上不完全是線寬的問題。

這一例已經把晶片使用到極限,當然一點失誤,就燒了。

网友J:
外行人問一下,這IC不是只能step-up? 你需要的是buck-booster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問國外原廠, 只是都沒有回信給我。你要不要也丟問題給原廠。叫他拿出測試ok的pcb圖檔出來, 搞不好他 ...

太感謝了,還勞煩您寫信問原廠

本來想就此打住這個話題,不過,其他痞友似乎還在等答案...(其實我也沒答案啦!)
我在從頭敘述一下

下面這個檔案是官方的datasheet檔,
該檔內有一個 4V-9VIN to 5VOUT SEPIC Converter
但並無我所提到的4~18Vin to 12Vout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1961fa.pdf

我所提到的4~18Vin to 12Vout來自於下面這個 設計要點317 (作者Keith Szolusha)
http://cds.linear.com/docs/cn/design-note/DN317%20sim_chs.pdf
由該檔內容判斷,該兩處電感並非耦合電感

在找SEPIC電感資料時,發現下面這個資料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t127/zhct127.pdf
此檔也說明,SEPIC並非一定要耦合電感

另外,在pcb layout上,找到這個網頁,看起來十分值得
buck layout
boost layout
sepic layout
都有
http://www.eettaiwan.com/news/article/20160722TA31-Power-S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這個主題討論了一陣子,本以為會有人回覆出滿意的答案,但是大夥兒都往PCB LAYOUT 及使用零件鑽牛角尖,  ...

如果您有看到datasheet 您就看到12V時最多就0.5A左右
這個電路,我是把它應用在車用電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想太多,太陽能板的輸出穩壓不會用這種小東西,樓主不想講也沒辦法。 ...

還有什麼是我沒講到的?
這只是要用在汽車電瓶上,在發動馬達啟動時,引起的壓降不會影響到後端電路(12v穩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外行人問一下,這IC不是只能step-up? 你需要的是buck-booster才對吧?

這個主題的小小啟發"SEPIC"
http://www.ti.com.cn/cn/lit/an/zhct127/zhct127.pdf

楼主:
其實,還找到另一個類似的,並帶輸出短路保護電路,只是我覺得並非輸出方面的問題,所以沒提出
也貼出讓各位看一下

网友:
基本非隔離式 DC/DC 轉換器拓撲

基本非隔離式DC2DC轉換器拓撲

基本非隔離式DC2DC轉換器拓撲

另外,陶瓷電容要使用X5R或X7R等級,更高電容介質的如Y5V,其電容隨電壓與溫度增加而大幅下降,不適合使用於此處。

重新Layout可以參考『非隔離開關電源供應器 PCB 佈局注意事項』這篇。

非隔離開關電源供應器 PCB 佈局注意事項.pdf (3.52 M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什麼是我沒講到的?
這只是要用在汽車電瓶上,在發動馬達啟動時,引起的壓降不會影響到後端電路(12v穩 ...

那可能要測輸出的波形,
你可以測試power supply  亂調電壓, 看輸出波形還會不會穩定
或者接電池, 瞬間短路(拿條線刷過去模擬), 看會不會正常

网友:
稍微研究了一下SEPIC,在正常的工作下,Vsw(也就是內部mosfet的drain)會有0V to (Vin + Vout)的方波,而AC電容右邊的電感有–Vin to Vout的擺動。當Vin為15V,Vout為12V時,Vsw就有27V的脈衝。雖然Vsw可以耐壓35V,但是Vin最高只能25V。我在想會不會是這27V跑去Vin,把IC給燒了? 換句話說,當Vout設定為12V,Vin最高只能13V左右。以上是小弟猜測。

网友(2017-10-06):
建議把Vsw 的電壓波型量出來,在測試時是否有負載?負載電流多大...
先量一下壞掉的IC, Vsw對地是否短路?LAYOUT 不好,你的Vsw上可能有很大的突波.
另外一點....肚子上的thermal pad有沒有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