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吹風機8183怎拆

楼主(2017-08-25):
請問有大大知道philips吹風機8183怎拆嗎??
因電源線斷了
想拆開重接
但是拆不開@@

网友:
我知道第一次要貼圖要花點時間
建議你去練習區
練習一下貼圖上來
一定要貼圖才可能有後續

題外話~~~
鮮菇姐姐怎麼不見了
以上都是你在做的工作ㄟ

楼主:
如圖的這個地方拆不下來

网友A:
google 一下就有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0549-1-1.html

最後裝上後再用鋁質膠帶貼上固定
一般五金百貨都有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一下就有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0549-1-1.html

這個我有看到
但是想找不用破壞就可以拆開的方式
不然原廠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