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ic 海韻 SS-430HB 電源供應器,8 pin PCIe power connector 輸出線...

楼主(2017-08-25):
這個老電源用了好幾年,它有一組8 pin PCIe power connector輸出線,以前用的電腦並沒用到它,昨天把它取下來裝到另一部電腦,電腦上的顯示卡需要6 pin PCIe power connector供電,這下問題來了8pin和6pin顯然不合,為了慎重起見去查了一下,今天居然發現這電源製造生產時就錯誤,它的connector接輸出線顏色黃色及黑色完全接反了,正確是靠近壓扣的那一排應該是黑色線,另一邊是黃色+12V. 還好及時發現

connector接線錯誤

connector接線錯誤

求助甚麼方法能把connector輸出線卸下來

网友:
1.買退pin器for公針
2.使用「訂書針」強制將兩邊的卡扣鬆開,拉電線出來就能完工。
(記得mobile01有分享,這方法很難一次ok,要巧勁)

网友A:
那個是EPS ATX  12V  (EATX 12V )原出廠沒接錯
你找找原線頭 有沒有 PCIe 6 pin 旁邊多兩小PIN
不然確實要改PIN代用
退pin器 DIY  ... 01 這篇請參考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1&t=29208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EPS ATX  12V  (EATX 12V )原出廠沒接錯

你找找原線頭 有沒有 PCIe 6 pin 旁邊多兩小PIN

感謝您的糾正,自己沒弄清楚.錯怪了海韻.

我看了一下電源輸出線,找不到PCIe 6pin+2pin,打開機殼也沒有.
這下沒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糾正,自己沒弄清楚.錯怪了海韻.

我看了一下電源輸出線,找不到PCIe 6pin+2pin,打開機殼也沒有.

那就退PIN 改線了
記得改完接頭簽字筆加註PCIe  以免將來換機出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糾正,自己沒弄清楚.錯怪了海韻.

我看了一下電源輸出線,找不到PCIe 6pin+2pin,打開機殼也沒有.

如果你的顯卡供電需求不太高,可買一條 大4pin 轉 pcie 6 pin , 應該很便宜. 以前有很多顯卡也會送的.

网友:
現在的顯示卡一下就超過了
還是買個新的
不然燒掉了不划算也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糾正,自己沒弄清楚.錯怪了海韻.

我看了一下電源輸出線,找不到PCIe 6pin+2pin,打開機殼也沒有.

記得舊電供沒支援6+2pin
新電供為了配合外接顯卡、
才多出很多接頭、
建議換顆新的電供、
比較穩定。

楼主:
家裡有多的其他電腦,打開機殼發現power上有2組 6pin PCIe power connector,應該是給SLI雙顯卡用,只有一張顯卡會用到一組,於是把另一組拆下拿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舊電供沒支援6+2pin
新電供為了配合外接顯卡、
才多出很多接頭、

目前開機有時能成功,但有時卻無畫面無嗶聲開不了機,這棵power是430W,電腦顯卡是ASUS HD7770,ASUS官網說至少要150W的power,這棵power是不是不夠力? 要多大才夠?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開機有時能成功,但有時卻無畫面無嗶聲開不了機,這棵power是430W,電腦顯卡是ASUS HD7770,ASUS官網說至 ...

那就先不要接顯髂的6pin電源看看
如果可以順利聽道"逼"聲
表示這顆電供已經不夠力
無法提供瞬間電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開機有時能成功,但有時卻無畫面無嗶聲開不了機,這棵power是430W,電腦顯卡是ASUS HD7770,ASUS官網說至 ...

這顆12V是雙路的,以最小的電流為主,實際上最低的12V輸出功率不會是12*14=168W,打個八折粗估就低於建議值了(12*14*0.8)。

建議換成「單路」不用煩惱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先不要接顯髂的6pin電源看看
如果可以順利聽道"逼"聲
表示這顆電供已經不夠力

我試過單單只有顯卡,不接CD-ROM,硬碟及風扇都開不了,把顯卡換成舊PCIe顯卡不需外供電的則開得了機,本來以為ASUS HD7770V顯卡掛了,送修拿回來試過有時開得了機有畫面,顯然顯卡沒問題,送修拿回來也沒收費,那最後問題是要多瓦POWER才足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單單只有顯卡,不接CD-ROM,硬碟及風扇都開不了,把顯卡換成舊PCIe顯卡不需外供電的則開得了機,本來以 ...

那基本上可以認定是電供不足

以該顯卡來說,隨便一顆足400~500瓦的電供
都可以勝任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開機有時能成功,但有時卻無畫面無嗶聲開不了機,這棵power是430W,電腦顯卡是ASUS HD7770,ASUS官網說至 ...

之前新組裝電腦時,
大部分店員建議至少要足550w,
因為外接顯卡耗電大,
電供看+/-12v要足550w,
比較夠,有些電供不足瓦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先不要接顯髂的6pin電源看看
如果可以順利聽道"逼"聲
表示這顆電供已經不夠力

不接上6pin電源開機,試的結果也沒嗶聲.
顯然不是power不足原因,主機板的PCIe16插槽有噴電子接點復活劑清理,顯卡的金手指也擦過.
不知哪出問題?

网友D:
有換過其他的電源試過嗎?

會不會這顆的內部電容已老化,輸出力開始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換過其他的電源試過嗎?

會不會這顆的內部電容已老化,輸出力開始衰退? ...

電源換過,應該不是電源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換過,應該不是電源問題.

測試時,主機是直立的還是橫躺?
如果是直立的
那有可能是因為接觸不良所導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換過,應該不是電源問題.

那就只剩下主機板跟記憶體有問題

网友:
退pin器最好買品質好的,支前有買一個35元的,很爛一推針頭就歪了
其實用鋸片然後用砂輪機磨一磨就很好用了,又硬不會斷最主要不用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