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SAMPO立扇SK-FA16R立扇,升降處可拆卸嗎?

楼主(2017-08-26):
今天回家,發現老爸費了好大的勁,按了"押",
整個支架上拉,下壓,上拉,還是沒辦法拉起來,
想請問各位這個升降裝置,是可拆卸的嗎,
撬不開,無法確認內部狀況,
有經驗的版友,再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底部卡住了~
拆開來就會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卡住了~
拆開來就會看到了~

請問fireway大,
拆開底下是長這樣,是金屬彈片卡住嗎?
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fireway大,
拆開底下是長這樣,是金屬彈片卡住嗎?
還是??

對啊~
很難弄就是了~
老實說我還真不知道原本的樣子~
只知道是塑膠斷了~
要做好裝不回去的情況發生~
我家就有一台一樣的~
結果就直接用膠帶纏一纏固定高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fireway大,
拆開底下是長這樣,是金屬彈片卡住嗎?
還是??

這是鋼彈片、拆開就壞了、小心彈到眼睛、卡到地方可能還有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鋼彈片、拆開就壞了、小心彈到眼睛、卡到地方可能還有其他地方

Sandy姐,真的一拆就壞了,那個彈片直接斷掉,彈出來削到額頭,差點彈到眼睛,現在風扇只能在最低了,謝謝。

网友:
好危險
防護一定要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姐,真的一拆就壞了,那個彈片直接斷掉,彈出來削到額頭,差點彈到眼睛,現在風扇只能在最低了,謝 ...

因為我拆過,發現彈片很長,很危險。

网友:
是可以拆的,小心拆藍色扣環才不會斷,彈璜不會有問題啦,

网友:
這個是正常的
剛好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