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

楼主(2017-08-26):
電腦ATX電源改可調電壓/電流

找個電源控制IC KA7500 或 TL494 ATX POWER
拆除電源控制IC以外的零件
網路經典線路如下圖

在待機電源20V輸出,接個穩壓IC7812,主要目的給風扇使用
順便供IC KA7500 或 TL494 使用 嫌麻煩就不變更
照原有20V供電,風扇串個電阻降壓也可以

多餘零件通通拆了 把紅圈圈線路改上,換個耐壓較高電容
算一算沒多少元件,R38 0.01/5W限流偵測電阻
身邊沒有0.01電阻就用0.05兩個並聯
這限流阻抗越小,大電流輸出時損失相對越小

0伏

12伏

28伏 受到變壓器匝數的限制28V已是極限
要更高電壓就需增加變壓器匝數

最大定電流約6A 限流電阻0.05兩個並聯約0.025
原線路0.01定電流可到10A
改R32,R39比值也可修改電流大小

网友:
真的好厲害! 好孩子 我也是一直想要做這一個...我一直沒有時間...再過來你的家庭作業...就是要加一個電壓電流表.

[最大定電流約6A 限流電阻0.05兩個並聯約0.025 原線路0.01定電流可到10A 改R32,R39比值也可修改電流大小]......................這個的ATX供應器可以隨便就改成 20安培~10安培 沒有問題的!

先生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你的有辦法從1V到28V嗎?

楼主:
電壓0-28V
電流30mA-6A

网友A:
知道改哪裡也是不簡單,功力深厚!
研究電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改哪裡也是不簡單,功力深厚!
研究電路圖。

只要你有這個心...你也做得到... 非常的經濟又實惠.

它主要是利用TL494...這個里面有有兩組的電壓誤差比較器[運算放大器]...接腳1,2 和 15,16.....一個用作電流, [電流變轉換成電壓], 一個做電壓的調節. TL494輸出會像那個PWM一樣自動的調整波形.

网友:
一些被淘汰的老power又有新生命了 ~ ~

网友:
好棒的改造文、研究研究 改天也來玩玩看

网友B:
讚!
     之前改一個,發現12VDC黃線輸出端電壓調整過低時會停機無電壓輸出. 看了這篇後,想想應該是控制IC TL494 的VCC過低了,所以不工作了.我猜!
所以(小於5VDC)低電壓輸出,我是取自5VDC紅線輸出..

引用:  在待機電源(20V)輸出,接個穩壓IC7812,主要目的給風扇使用,順便供IC KA7500 或 TL494 使用
(嫌麻煩就不變更) (改了更好吧!   可調0~28V)

网友C:
不知道輸出 短路時 是否有保護裝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輸出 短路時 是否有保護裝置?...

他有限電流
我猜測應該短路會有一直輸出

實際要實做才知道

网友D:
看這電路圖 我頭都快暈了

大大要不要接單改機!!?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這電路圖 我頭都快暈了

大大要不要接單改機!!?

這種DIY更有價值
因為這樣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輸出 短路時 是否有保護裝置?...

限流可調0.03A-6A,
6A短路下應該應付得來
畢竟電腦ATX POWER 都標稱200W以上的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
     之前改一個,發現12VDC黃線輸出端電壓調整過低時會停機無電壓輸出. 看了這篇後,想想應該是控制IC ...

TL494第四腳接地0電位後就不會死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讚!
     之前改一個,發現12VDC黃線輸出端電壓調整過低時會停機無電壓輸出. 看了這篇後,想想應該是控制IC ...

應該不是......電腦電供TL494工作電源來自輔助電源,跟黃線12V無關。

跟黃線12V有關的就只有風扇而已。

您可能沒將保護電路切掉,偵測電壓不正常導致關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是......電腦電供TL494工作電源來自輔助電源,跟黃線12V無關。

跟黃線12V有關的就只有風扇而已。

讚~這樣「做中學」還可以驗證power的保護機制。

网友:
哇~~~好厲害n_116|

网友:
對岸流行一陣子,請參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