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酸電瓶硫化消除器試作分析

楼主(2017-08-26):
鉛酸電瓶硫化消除器試作分析

曾看站裡以前有討論鉛酸電瓶硫化消除器
最近實作一個看看效果如何
先分析電路

555計時IC產生1KHz脈衝信號,驅動MOSFET ON/OFF
經L2 220uH,D3昇壓到約200V脈衝電壓
L1 1mH,100uF將12V中約200V脈衝電壓平滑濾波後
回歸接近純DC12V,繼續供電MOSFET
製作期間找不著高功率12V Zener 拿了顆穩壓ic7812代用
沒料到7812禁不起高壓考驗,經常讓計時IC555無法起震罷工
後翻廢板拆了顆12v/3w Zener裝上順了

接觸瞬間高電壓高電流,火花很大

試救用了6年蓄電量很差的機車電瓶
先加純水充完電再接上硫化消除器

玩了3天感覺真的只有笑果
電瓶就讓它進回收場吧

网友A:
外殼都變形了.裡面當然也沒救了...

換一顆試試 . 加油!

网友B:
好想按讚或者好文啊。
請問 twn 您有量過 充電前、充電後、去硫前、去硫後的硫酸比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殼都變形了.裡面當然也沒救了...

換一顆試試 . 加油!

眼尖阿 確實外殼變波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按讚或者好文啊。
請問 twn 您有量過 充電前、充電後、去硫前、去硫後的硫酸比重? ...

心想每個槽沒幾cc 餵不飽比重計就沒量了

网友:
我覺得這種東西不是在電池掛了才來救.......

應該是電池用一段時間就來保養一下......

這DIY很好....幫你加分.....

网友:
真棒的實驗文、建議再換別顆試試。

网友:
買個便宜的cca表 . 這樣有各前後比較依據 . 機車比重變化不大 . 我都不理他
汽車就不一樣 . 如果有用比重會上升 . 反而還要調低
不管如何 . 數據是要在電瓶靜置至少1小時以上 . 所測到的才比較準

网友:
汽車電池很重
如果不是自己家中有停車地方
那真的是不划算
一般電池用幾年不換的很少
因此現代新汽車用電都很大.會壞都是物理故障.也就是壽命在生產時就已經設定好了
路上顧路一次損失時間安全更大
機車電池就小顆
拆回家中保養還方便
如果在台北路邊拆電瓶小心被當小偷

网友C: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 我覺得扣分可以拿掉,加分該保留啦!)
+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 我覺得扣分可以拿掉,加分該保留啦!)
+2

+1
不能同意你更多 ...

网友:
如果你有傳統要加水電池就可以實驗看看
最好是透明殼電池
看看真的結晶體有無掉下來

网友:
要汽車用的才可以容易看到效果
以前看過學校的一個實驗品, 拆了PP外殼, 電池芯放到透明的容器裡面作除硫結晶
時間比較長但可行
只是小容量電池或GEL TYPE 的商用的效益比不太好, 所以容量很大的加水電池才顯現出價值, 例如堆高機那種

网友D:
现在包括商品的带除硫化物功能的充电器,也只是噱头。铅蓄电池寿命终了个人是没好办法修复的,任何努力都是枉然。只能进回收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包括商品的带除硫化物功能的充电器,也只是噱头。铅蓄电池寿命终了个人是没好办法修复的,任何努力都是 ...

用最多的大陸當然最了解
看那些電瓶車用的量真的很大

网友E: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AXEL大哥...... .....如果你能給他一點建議....會比加分更好..譬如說: 你可以建議用外部的12伏電源...可以增加穩定....  評分系統基本上就是一個半潛水系統.            論壇....其實就是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而不是一個人在演獨角戲...讓看官來評分..[好啊!...再來一個!!!]. 不然就是[恭喜你..完修.].... 如果小弟有得罪的地方, 請多多包容..因為我真正的目的是在.....指桑罵槐.   哈~哈~哈~

玩了3天感覺真的只有笑果..................實做派的天才大哥....你做的一點都沒有錯...當初你做的時候..是不是你認為會成功...所以才會做這個製作....你必須要堅持你自己的理念..不要管人家怎麼說... ...還有三天...時間太短....通常都是反复的充放電...一個月到3個月..

要把電池恢復就是一個秘訣: 就是物理加上化學原理....你使用的高壓電流是物理原理...但是你還要再做一下化學原理...就是要加瀉鹽...Epsom salts....Magnesium sulfate...硫酸镁...;P

打開汽車電池和用硫酸镁修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JdPTLZees0

硫酸镁能否恢復電池?Does Epsom Salt Revive a Batte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6SdUw3ocCc

是否可能使用硫酸镁恢復死電池?  Is it Possible to Revive a Dead Battery with Epsom Salt - See For Yoursel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E7ErS-Pl8

繼續做下去....總有一天會成功的..我到時候照相給你看..我這邊有一個店面....他專門在幫人家修復鉛酸電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AXEL大哥...... .....如果你能給他一點建議....會比加分更好. ...

老師今天的話好棒!有被你感動到我也幫你+2
以前鬼扯蛋的就算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AXEL大哥...... .....如果你能給他一點建議....會比加分更好. ...

是要加瀉鹽...Epsom salts....Magnesium sulfate...硫酸镁...

加瀉鹽
這小弟試過
功力不足
鎩羽而歸

事後分析
電池問題
如9樓maxcer大所言
現在的電池都設計的剛剛好
壞的是物理故障 (電極網板被擠斷,或短路,或化學反應銷蝕沒了)

网友:
tsai5371: 請不要告訴回收場的...除非她把女兒嫁給你.....

如果電池有短路的真正就沒有辦法的...天無絕人之路.. ...我們還是可以用鋰電池來代替的?

鉛酸電瓶至鋰離子電池轉換18650     DIY Lead-Acid to Lithium-Ion battery conversion 1865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KuyQZ--X4

网友F:
鋰電池有在賣套件
但是要自己裝
價格不便宜
容量比鉛酸低很多但是價格多很多倍
起動電流差不多
重量也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鋰電池有在賣套件
但是要自己裝
價格不便宜

去找tsai5371要.....所有的手提電腦電池夾裡....裡面都有6個免費的18650...  有的人還收集了做成家裡不斷電系統.

网友:
很讚~~推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很可惜,加分拿掉了...]...............AXEL大哥...... .....如果你能給他一點建議....會比加分更好. ...

關於電子電機,我連半瓶水都沒有,只能拼命按讚!!!

會來痞酷其實是拜讀港都狼大關於電源的文章,學了很多,所以註冊進來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關於電子電機,我連半瓶水都沒有,只能拼命按讚!!!

會來痞酷其實是拜讀港都狼大關於電源的文章,學了很 ...

大哥您別太謙虛了......你可以跟他講說: 放一點活性炭在裡面....說不定可以把短路活性打開! 鉛酸電瓶是否從此就變成了碳酸電池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是在討論一件事情...所以有各種的建議...都是值得參考研究的. 最主要的是大家都有參與感.

而且集思廣益...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建議樓主...可以用你上一次做的ATX電源供應器來提供12V電源...3伏以下的電池還是照樣可以來...去硫.......另外就是兩顆MOSFET並不能並在一起來使用...因為它的特性不相同...最好就是用一顆大顆的你可以在你堆積如山的ATX電源供應器裡面可以找到非常適當的MOSFET...

補充內容 (2017-8-27 08:18 AM):
因為這個線路是抄襲非常商業化的一個產品...它為了節省成本...他用已經沒有電力的電池來供應本身的電源...就是一個錯誤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