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請教] 撥動開關 Smith 史密斯 A-17 行動多媒體

楼主(2017-08-26):
正面

背面

基板正面

基板背面 大小聲開關 撥動開關 (紅框處)

大小聲波動開關 (紅框處)

動作方法
往左或往右 調整音量大小聲 請教開關名稱 台灣哪邊可購買到
麻煩告知 謝謝

网友:
這是自用的 ? 直接把它改按鍵開關,接出來黏在機身比較快吧

网友A:
剛剛查叫“大拔輪開關”,露天可以搜尋到,手機複製連結都錯誤,真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叫“大拔輪開關”,露天可以搜尋到,手機複製連結都錯誤,真奇怪。 ...

是這個嗎?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searchf&k=%E6%8B%94%E8%BC%AA%E9%96%8B%E9%97%9C&t=0

网友:
看起來它最像 參考一下 應該還有其他版友會提供更適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查叫“大拔輪開關”,露天可以搜尋到,手機複製連結都錯誤,真奇怪。 ...

感謝告知

原來做 大拔輪開關  我搜尋撥動關 難怪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這個嗎?

http://find.ruten.com.tw/search/s000.php?enc=u&searchfrom=searchf&k=%E6%8B%94%E8%BC%AA% ...

謝謝告知

楼主:
我用 輪開關 去搜尋 好像這個更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078419607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 輪開關 去搜尋 好像這個更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0784196076

都是一樣的東西
您找的照片,就是開關的另一面視角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樣的東西
您找的照片,就是開關的另一面視角照

那就是說 買便宜的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說 買便宜的是嗎?

好 像價格都差不多也

除非您一次買500顆那種方式的
才有機會down 3~4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