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intel i5 3470 1155腳位 的cpu

楼主(2017-08-26):
目前小弟的電腦掛點了~送修後說cpu掛了~換新的cpu的話要連周邊一起換掉~一共要花13000多~目前沒那麼多預算~所以小弟上來痞酷這看看有沒有哪位前輩大大有cpu可便宜賣給小弟我用!

网友:
cpu
故障很低
你要不要送到別家試試

网友A:
要不要先買一顆G530試試
一顆幾十塊一百塊 搞不好免費送!

一片除錯卡也是一百來塊

网友:
cpu沒超頻,是很難壞的,主板比較會故障吧!

网友:
修過千台主機  沒遇過CPU壞掉..頂多嫌太慢要換掉..
建議買個小cpu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買一顆G530試試
一顆幾十塊一百塊 搞不好免費送!

有機會我會等等看

网友:
這應該發在徵求區才對吧

网友:
Cpu重新插拔幾次看看,可能接觸不良,如果13000乾脆重新組一台新的,還可以用好幾年

网友:
如果在台中,可以借一顆低階1155CPU讓您測試。

是怎麼掛點?

网友:
找 烏骨雞學姐 問是上次cpu 出售庫存是否有貨...

网友:
CPU壞掉
有可能是主機板造成燒毀

你要不要先檢查主機板
看有没有問題
以免cpu又再度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