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优秀的音视频合成软件推荐吗?

楼主(2017-08-26):
主要用于把数段视频节目合成为一段视频,比如早期的VCD碟片,如果用电脑光驱保存视频,一个完整的节目通常是5~6段视频,并非完整的一段视频。

网友:
1.Freemake Video Converter
2.Apowersoft

网友A:
Linux有款Openshot,用過的效果還不錯。

网友:
Avidemux - 免費、跨平台、中文化、操作簡單、速度快的影片剪接、合併與轉換軟體!
Allok Video Joiner - 比較早期的剪接合併轉換軟體需找破解!

楼主:
感谢二位的支持和帮助,操作系统是老XP  平台,不知Avidemux 能不能用?

楼主:
整了个英文版的 Avidemux 2.7 - 32 bits (32-bit)

居然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有款Openshot,用過的效果還不錯。

看了你的回复,原以为该软件之内是lonux平台,原来是跨平台的软件,很牛X。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回复,原以为该软件之内是lonux平台,原来是跨平台的软件,很牛X。 ...

我會建議你XP別再用了,之後MS也不會更新patch,安全性堪慮。
Linux相對穩定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建議你XP別再用了,之後MS也不會更新patch,安全性堪慮。
Linux相對穩定安全。 ...

正有此意,但不知选哪个版本的linux的好,毕竟对linux而言,我是初学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但不知选哪个版本的linux的好,毕竟对linux而言,我是初学者。

看你的PC配備,CPU是x64還是x86?有多少RAM?
RAM有8GB,Linux mint MATE 17.3就很ok了。也可選K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PC配備,CPU是x64還是x86?有多少RAM?
RAM有8GB,Linux mint MATE 17.3就很ok了。也可選KDE。

KDE是Linux的另一个版本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DE是Linux的另一个版本吗?

不是,是DE。
DE
KDE wik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DE。
DE
KDE wiki

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Editions for Linux Mint 17.3
看你的RAM多少CPU夠不夠力去選擇,不會選...請再google 研究。
系統資源需求高到低:
KDE
MATE/Cinnamon
Xf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