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H77-V LE主機板,1個記憶體插槽有問題

楼主(2017-08-27):
朋友要送我1張ASUS P8H77-V LE主機板(目前尚未收到) 。但是告知有1個記憶體插槽有問題,不知可以維修嗎??

网友:
可以修..................

你可以自己修,也可以花錢給人家修.......[可以修的]

网友:
有可能很單純的是插槽有問題而已

也有可能沒那麼單純

這塊板子有修的價值

网友:
我也是認為該修......檢查就知道問題在哪了

网友:
有4個插槽,至少插兩支可以跑雙通道,前提是你準備插多少記憶體?如果想插個64G當然要修(可惜這塊只支援到32G),32G可以不修,16G不必修了吧,8G...以下,不要不要修,修的錢拿來買記憶體吧。

网友:
不一定是記憶體插槽的問題,也有可能是CPU問題,之前有碰過.....

网友:
CPU也有可能+1

CPU腳氧化造成接觸不良也會

网友A: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控制器移入CPU內了....打對地阻值應該就可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現在的記憶體控制器移入CPU內了....打對地阻值應該就可以確認

請問:打對地阻值應該就可以確認??怎麼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打對地阻值應該就可以確認??怎麼做??

你參考主機板討論區維修記憶體範圍的文章你就知道了~~

你應該先確認是某根插槽抓不到記憶體還是怎樣....

网友:
可能單純接觸不良而已 先清潔看看
真的完全不能就先量測有問題的插槽那幾組ˋ該有的電壓(SPD、總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