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建伍DP-SE7 CD機 待機十幾秒自動斷電

楼主(2017-08-27):
插電源會顯示待機一陣,待機約維持十幾秒,最後幾秒待機燈閃幾下就斷了電,要關了電源等待幾十秒再開電源,又會有返待機,但總是維持十幾秒又沒了,在待機十幾秒過程中,開面板power有一下顯示就即時熄機。
這故障不知從那裡下手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大大如果沒有跟上團購買MESR-100毫歐表,
那就建議先把電解電容全換新最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如果沒有跟上團購買MESR-100毫歐表,
那就建議先把電解電容全換新最快 !

沒有 esr 電容表,主板電解電容不是很多,試下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如果沒有跟上團購買MESR-100毫歐表,
那就建議先把電解電容全換新最快 !

謝謝你指點更換電容
檢查了電源電解電容,有很多原本容量少了大半,更換了四個(紅圈),著機正常。
但面板顯示原本沒缺字,不知弄壞甚麼顯示有部分缺字(圖下),會是關雷射頭排線不良導致缺字?
因CD機很久沒用,著機試讀不到碟,雷射頭是KSS213C,有個備用大陸213C存放了好幾年,更換了都是讀不到碟,讀碟時雷射頭有動作,碟轉動一陣就停止顯示NO DISC,不知是機還是雷射頭問題?

网友A:
老機子了,其他電容沒有一起換一換?
缺字應是排線接點問題,
讀不到碟有可能是雷射頭問題,也有可能是軟體支援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機子了,其他電容沒有一起換一換?
缺字應是排線接點問題,
讀不到碟有可能是雷射頭問題,也有可能是軟體支援 ...

其它電容沒換,應全部更換?
有可接面板排線不良,排線用表量二端全部通,這樣測排線算是正常嗎?
至於讀不到碟可能要買個雷射頭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電容沒換,應全部更換?
有可接面板排線不良,排線用表量二端全部通,這樣測排線算是正常嗎?
至於讀不到 ...

時間久遠,電容隨時會陸續掛點,
全換一勞永逸 ! (看你個人)
排線問題通常不在兩端,是在排線與插座接點的清潔與導通,
讀不到DISC,可能是讀頭壞(可用磁頭清潔液或酒精清潔讀投試試),
也有可能是軟硬體的格式不支援(例:CD無法讀VCD/DVD,影音播放格式不支援MP3或其他格式)

网友B:
雷射頭附近有顆電阻調調看,
不然就看看別人維修文,
你會有收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間久遠,電容隨時會陸續掛點,
全換一勞永逸 ! (看你個人)
排線問題通常不在兩端,是在排線與插座接點的清 ...

你好
顯示缺字原來排線不良要更換。
打算買個KSS-213C頭,市場上這型號頭,便宜的大部份用在VCD和CD通用,而價錢貴一些的只能用在CD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射頭附近有顆電阻調調看,
不然就看看別人維修文,
你會有收獲的.

雷射頭調過唔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顯示缺字原來排線不良要更換。
打算買個KSS-213C頭,市場上這型號頭,便宜的大部份用在VCD和CD通用,而 ...

SONY KSS-213C 雷射頭不貴,網拍200元就可買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KSS-213C 雷射頭不貴,網拍200元就可買到 !

你好
更換了排線,顯示正常。
更換了213C雷射頭,但不讀碟,讀碟時讀不到曲目,頭有上下動作,有紅光發出,轉動一陣就停止,顯示NO DISC,調大過功率VR都唔得,換了二個大陸213都是這樣情形,可能是機器有問題。
請教圖中底版有3個VR,FE-B  TE-B  T-GAIN昰調甚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更換了排線,顯示正常。
更換了213C雷射頭,但不讀碟,讀碟時讀不到曲目,頭有上下動作,有紅光發出,轉動 ...

那3個VR不要去調整,我認為讀不到光碟應是格式不支援的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個VR不要去調整,我認為讀不到光碟應是格式不支援的問題 !

謝謝指點
試過幾隻正版CD都讀不到,雷射頭的排線都換了,不知怎辦?

网友C:
馬達
你買的頭是單頭或是整座的 單頭就要考慮是否是馬達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
你買的頭是單頭或是整座的 單頭就要考慮是否是馬達壞

是單個雷射頭

楼主:
爬了文這型號CD 出現NO DISC 很好能IC BA6398FP驅動壞了要更換,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爬了文這型號CD 出現NO DISC 很好能IC BA6398FP驅動壞了要更換,不知是否正確。

這只能換換看
一般是要先檢查馬達有無問題
沒問題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只能換換看
一般是要先檢查馬達有無問題
沒問題再換

已檢查馬達會轉動沒事。
有沒可能因太便宜大陸雷射頭不行,要買原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個VR不要去調整,我認為讀不到光碟應是格式不支援的問題 !

你好
相片驅動IC3 BA6398FP,待機時有少少熱,按PLAY IC3熱會增加正常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相片驅動IC3 BA6398FP,待機時有少少熱,按PLAY IC3熱會增加正常嗎?

驅動IC3
動作後會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驅動IC3
動作後會熱正常

待機時 IC3 都有少少熱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機時 IC3 都有少少熱算正常嗎?

只要是功率原件都會有熱度
完全沒熱度應該是有問題

好壞要看有動作時能不能驅動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相片驅動IC3 BA6398FP,待機時有少少熱,按PLAY IC3熱會增加正常嗎?

驅動後稍微發熱不燙手應是正常的,
參考一下論壇中其他較有經驗的前輩們維修文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3044-1-1.html

网友E:
用指針式電表,歐姆檔x1
1.量轉片馬達,+-不管,馬達要會轉,而且要很快,用手一模才會停,馬達OK
2.進退片馬達皮帶拿掉,按1方法一樣 (馬達如轉不動,或轉慢,吸起PCB板,朝接腳有2個小洞,"輕輕"噴一些WD40,再用電源供應器DC4-5V加壓,大約3-4秒,完成了。
3.量進退片及雷射頭歸位開關,是否有接觸不良?
4.以上都沒問題時,CD托盤在進片狀態下,關機,把CD頭往後推到底,開機,正常狀態如下:
CD頭會往前跑,(CD片夾要拆掉,用手拿片CD片,當做雷射光反射鏡,1.避免雷射光直射眼部,2.有的CD機必須有反射光檢知才會進一步動作)。
CD頭碰到歸位開關時,有雷射光,CD頭會上下,輕微左右擺動(對焦與循跡),可判斷伺服電路8成沒問題,那就要查RF電路,這部分範圍就無法指出問題點,有示波器最快,還有PCB上VR要調之前,要用奇異筆先做記號,免得誤判,以上給您參考。

PS:那2顆電容C42.47(鋁殼)用烙鐵焊一下2個接腳,聞聞看是否有"臭味"有..電容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指針式電表,歐姆檔x1
1.量轉片馬達,+-不管,馬達要會轉,而且要很快,用手一模才會停,馬達OK
2.進退片 ...

謝謝寫得好詳細
依你指示已檢查馬達正常,雷射頭有對焦循跡動作。
檢查C42,27鋁殼電容,容量少了大半,檢查其它鋁殼電容都少大半以上,應全部換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寫得好詳細
依你指示已檢查馬達正常,雷射頭有對焦循跡動作。
檢查C42,27鋁殼電容,容量少了大半,檢查 ...

通通換掉,沒幾顆,何況此機有點年紀,此種電容很容易"漏湯",用斜口鉗往電容鋁的凹槽處剪斷,就可以分離底部的塑膠,這樣可避免新手"翹皮"
PS:通常開機雷射頭會對焦循跡3下,我們通常說呼吸3次。(屬於早期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通換掉,沒幾顆,何況此機有點年紀,此種電容很容易"漏湯",用斜口鉗往電容鋁的凹槽處剪斷,就可以分離 ...

可以用電解電容替代鋁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電解電容替代鋁殼?

可,注意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注意高度

你好
用電解電容替代鋁殼電容,替代原則是怎樣?替代容量一樣就可以?

网友C:
電壓一樣
容量一樣或是大一點
最主要的是能放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一樣
容量一樣或是大一點
最主要的是能放得下

容量一樣,耐壓大點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一樣,耐壓大點可以?

可...................

楼主:
你好
CD 轉盤底板有共有8個固態電容,檢查全部容量少了大半以上,其中有三個量了得0.幾,就換這三個先,用容量一樣耐壓高一圈電解電容替代,可以讀到碟沒事了。
請教下更換8個全部用容量一樣耐壓高一點電解電容替代,機器原來音質會否改變或變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CD 轉盤底板有共有8個固態電容,檢查全部容量少了大半以上,其中有三個量了得0.幾,就換這三個先, ...

沒事,廠家當初設計為SMD,所以採用此種電容貼片,還有如果焊接電容有臭味,PCB板(電容焊接周圍)用棉花棒沾點香蕉水輕輕擦拭,吹風機吹乾,這是避免電解液一段時間會把電容腐蝕,也避免PCB導穿孔腐蝕。
恭喜完修。

网友:
補充:CD鏡頭清潔,只能用"藥用酒精"用棉花棒輕輕繞圈擦拭,不可用其他溶劑,否則就毀了。
CD頭沒那容易壞,如果技術好,把CD頭防塵蓋拿起,用木牙籤尖頭轉一棉花棒上的棉,小小一顆,再用一支牙籤把鏡頭"輕輕""輕輕"推開,可以看到一個三角菱形反射雷射光鏡面,通常一段時間會霧霧的,用尖頭有棉花球沾酒精,"輕輕""輕輕"擦拭,90%都可修護。你可以用壞的那顆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CD 轉盤底板有共有8個固態電容,檢查全部容量少了大半以上,其中有三個量了得0.幾,就換這三個先, ...

在此處的電容 對音質的影響不大

网友:
雷射頭只要不是玻璃鏡片的 用任何溶劑 包括酒精 都會直接掛掉 不要亂擦
用酒精是早期玻璃頭清潔用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量一樣,耐壓大點可以?

電解電容替代原則 :
電容值要一樣,耐電壓值只可大,不可小 !
老機子了,記得一開始就有建議你把電容全換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解電容替代原則 :
電容值要一樣,耐電壓值只可大,不可小 !
老機子了,記得一開始就有建議你把電容全換了 ...

謝謝多次指教
機器所有電容全部換掉,由最初不著機到現在可著機讀到碟,但讀碟有跳線,最初幾首曲目1至4跳線嚴重,之後曲目間中跳線,有陣時不穩定,調過雷射頭 vr 有些改善但都跳線,可能大陸雷射頭品質不好,買時很便宜,試下買個好些頭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解電容替代原則 :
電容值要一樣,耐電壓值只可大,不可小 !
老機子了,記得一開始就有建議你把電容全換了 ...

你好
買了個電位器沒有調過原裝拆機213 c ,更換了讀碟大部份都很好,但有少部份碟有跳線和不讀碟,調大功卒電位器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