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機車 JET POWER 2010 儀表板晚上看不見

楼主(2017-08-27):
三陽機車 JET POWER 2010的儀表板,白天時可以看見,但是黑字裡面的色澤比較淡,
到了晚上,開大燈,儀表板的字就看不到了,請問師傅這種情況要買新的儀表板更換或是可以自行維修?

网友A:
偏光膜老化開始脫膠了,
論壇裡有DIY更換偏光膜實例可以參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老化開始脫膠了,
論壇裡有DIY更換偏光膜實例可以參考 !

機車每天都要騎的,所以要找時間買好材料再來拆儀表板試試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車每天都要騎的,所以要找時間買好材料再來拆儀表板試試看,謝謝~~

我換過計算機的,
原理應該都相同,
用家用鋁箔紙就可以了,
論壇還有其他酷友分享,
記得貓大人有一篇是血壓計.
大大搜尋看看.

网友:
這種數位儀表板真的很....無言

漂亮而已,大多數的機車都得餐風露宿,曬壞是可以預期的...

网友:
可以自己更換偏光膜 難在清除多針腳的錫 有的甚至上書背膠(最難搞)難易度我覺得比電腦螢幕難
可惜我的手機資料遺失不然我也可以貼教學上來給你們參考

网友:
找到了~
HARTMANN HG160 血壓計顯示變暗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4513-1-1.html

网友B:
開大燈會看不到LCD顯示,請問您的LCD背光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大燈會看不到LCD顯示,請問您的LCD背光正常嗎

紅色的背光正常

网友B:
那就請您拆了他吧,您的相片看不出是背景變暗還是顯示字體變淡,處理方式還是免不了先拆下LCD再判定問題在反射膜還是偏光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請您拆了他吧,您的相片看不出是背景變暗還是顯示字體變淡,處理方式還是免不了先拆下LCD再判定問題 ...

等不騎車子的時候再拆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