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參加研習會的會員請在這裡報名

楼主(2017-08-27):
目前有的課程如下︰

1. BIOS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這一篇帖子只是讓大家知道我會準備那些研習項目,會員們有興趣來就跟帖填上你想研習的課程,人數夠了我自然會請老師排時間,如果排定時間後你發現沒辦法來,那請在五天前告知。

課程以後會增減,10人以上開課。

网友:
1. BIOS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网友:
1. BIOS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edwardhsu123

网友:
1. BIOS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tsai5371
   2.edwardhsu123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1.edwardhsu123

网友A:
BIOS不是指Jojoling剛上完的那堂課嗎?
難道他還要再上一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不是指Jojoling剛上完的那堂課嗎?
難道他還要再上一堂?

無識字喔! 也不看清楚~~~~

网友C:
抱歉請問一下,第三和第四的課程不知會預計何時(幾月幾號)上課,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請問一下,第三和第四的課程不知會預計何時(幾月幾號)上課,謝謝

我要先確定人數夠再決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識字喔! 也不看清楚~~~~

我有建議jojoling 這次就以實作為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無識字喔! 也不看清楚~~~~

唉呦,啊你是按怎 ...  要喝酒喝到醋喔 ...
啊是要吃"炸薯簽"吃到炸藥,或者老婆不在家就忘了吃藥 ... 快快快,去吃藥去,記得黃色的要吃多一些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呦,啊你是按怎 ...  要喝酒喝到醋喔 ...
啊是要吃"炸薯簽"吃到炸藥,或者老婆不在家就 ...

S大
你誤會意思了,
WISH會再推這一篇,
是要先登記報名,
每一種課程都是
人數達6人以上,
10人就截止報名.
確實會重複開課,
只要有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呦,啊你是按怎 ...  要喝酒喝到醋喔 ...
啊是要吃"炸薯簽"吃到炸藥,或者老婆不在家就 ...

哈哈!我已經可以確定你脾氣不太好
讓小弟好害怕n_081|還請大哥多包涵~~改天再去南台灣拜拜碼頭
阿不過請問大哥為甚麼你黃色要多吃壓n_0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已經可以確定你脾氣不太好
讓小弟好害怕還請大哥多包涵~~改天再去南台灣拜拜碼頭{:12_119 ...

吃一吃就會 ... 然後就沒有精神上痞酷了啦 ...

网友D:
其實那天有實際操作了一個 Insyde公司的 BIOS,利用網路現有破解工具直接切割出來。

本來想拿我那台桌機的 .cap 做的練習,後來想想就突然縮手了,那個範例很容易的。
由當天上課的定位點就可以猜測,砍掉檔頭 2K bytes 就是答案。
https://www.asus.com/tw/Motherboards/H87IPLUS/HelpDesk_Download/

lenovo 網站好像改版的不順,本來想說明 L 公司有附 .iso 裏取 bios rom 的方法。
http://pcsupport.lenovo.com/tw/z ... inkpad-13/downloads
由上課內容也能簡單的定位到 bios rom

网友:
1. BIOS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小賴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tsai5371
   2.edwardhsu123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1.edwardhsu123
   2.小賴

网友:
1.bios
   1.abist

网友:
1. BIOS
   1.abist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小賴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tsai5371
   2.edwardhsu123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1.edwardhsu123
   2.小賴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网友:
1. BIOS
   1.abist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小賴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tsai5371
   2.edwardhsu123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1.edwardhsu123
   2.小賴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网友:
1. BIOS
   1.abist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小賴
2.carlos_liu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tsai5371
   2.edwardhsu123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1.edwardhsu123
   2.小賴
   3.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carlos_liu

网友B: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tsai5371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tsai5371大,您累了嗎?

网友E:
哇!carlos_liu 大,您更厲害,遠從花蓮來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sai5371大,您累了嗎?

喔喔被發現了
因為1.BIOS會實作
      2.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我很需要學習
      3.BGA 與SMD 焊接相關
         不會上一次課就會了
      4.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沒上過
      5.  報名上這些課其實想很久想想除了工作這是我唯一樂趣
      6.ㄚ就置板凳而已
      有人更需要參加
      ㄚ我就600不要借放你那兒即可n_13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喔喔被發現了
因為1.BIOS會實作
      2.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原來你叫[蔡兩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來你叫[蔡兩力]......................

我只聽過宋七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其實那天有實際操作了一個 Insyde公司的 BIOS,利用網路現有破解工具直接切割出來。

本來想拿我那台桌機的 ...

H87I-PLUS 有12MB呢,可以全塞進去嗎,問問 ,因為有4MB是這個東西BIOS_updater_for_New_4th_Gen_Intel_Core_Processors(這是什麼啊)
還有一個疑問,不能自已刪除自已的發問,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一般維修相關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网友H:
不好意思   請問研習地點是在哪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H87I-PLUS 有12MB呢,可以全塞進去嗎,問問 ,因為有4MB是這個東西BIOS_updater_for_New_4th_Gen_Intel_C ...

ASUS 他們家自己寫的 BIOS 更新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請問研習地點是在哪裡呢?

請留訊息給烏骨雞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請問研習地點是在哪裡呢?

台中市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哇!carlos_liu 大,您更厲害,遠從花蓮來耶!

活到老,學到老
幾年前就曾建議WISH大辦收費班了
現在有學習的機會又是免費
當然得共相盛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活到老,學到老
幾年前就曾建議WISH大辦收費班了
現在有學習的機會又是免費

收費是必走之路
10個人的名額
只是消耗老大的本
10人以上不收費
場地.設備.開銷等資金不會是小數字
不收費就是10個人繼續啃老大
當然以直播可以擴大推廣
但直播不需開銷嗎?
只是開銷名目不同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eter180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費是必走之路
10個人的名額
只是消耗老大的本

同意

若想長久
就必須有資金來源
收費則是最簡單而有效的辦法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10. bigger12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10. bigger12

候補
11. pmerw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bigger12
pmerw(候補)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bigger12
pmerw(候補)
pigmouse168(候補)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1. tsai5371
    2. edwardhsu123
    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5. KKP
    6. tttcd
    7. bigger12
    8. Mango
    9. Hankhu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1. edwardhsu123
    2. 小賴
   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4. carlos_liu
    5. tsai5371
 6. KKP
    7. Hankhu
    8. Mango
    9. tttcd
   10. bigger12
   11. pmerw(候補)
   12. pigmouse168(候補)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Mango
Hankhu
pnicf123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bigger12
pmerw(候補)
pigmouse168(候補)

网友:
(1). BIOS
    1. abist
    2. tsai5371
  3. KKP

(2). 元器件測量及儀表操作,含基礎電路計算
   1. 小賴
   2. carlos_liu
   3. tsai5371
   4. pmerw

(3). BGA 與SMD 焊接相關
tsai5371
edwardhsu123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跑車靈魂   (可上課時間9/9號)
KKP
tttcd
bigger12
Mango
Hankhu
pnicf123

(4). 液晶螢幕/電視改公板,及相關維修
edwardhsu123
小賴
雨知波自行維修 備註:如果是9/23,不能排我
carlos_liu
tsai5371
KKP
Hankhu
Mango
tttcd
bigger12
pmerw(候補)
pigmouse168(候補)
steven46025402 (候補)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要先確定人數夠再決定時間。

+1,,上班組需要時間跟地點?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J:
+1,,上班組需要時間跟地點?
謝謝你

沒意外老大都是開星期六的,地點在台中市,至於日期就要老大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上班組需要時間跟地點?
謝謝你

研習會的班別及日期都會事先公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意外老大都是開星期六的,地點在台中市,至於日期就要老大決定了

是的!原則上都是星期六,日期並不是我決定,而是人數足夠後要等上課老師排時間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