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HP8212吹風機過熱跳電維修

楼主(2017-08-28):
品名HILIPS HP8212
故障:過熱跳電
修PHILIPS這種類似結構的吹風機,沒太多技術含量,會壞的就溫度保險絲和溫度開關那幾樣,重點在於外殼能拆得下來和裝得回去,所以這次內容主述怎麼拆和組
整機造型

型號

正常應逆時鐘方向旋轉後可拆後方進氣口濾網,實際上很緊,用暴力硬撬起

三千煩惱絲纏繞(實際大概只有30幾條啦),所以問題不是在這裡!

解下2顆三角螺絲(聽說也可用小一子起)

拿掉開關側板後,在轉軸處用點力量稍扳開縫隙,再用一字起撬開下方前後卡榫

這樣即可分解本體

溫度保險絲142度10A

這次主角: 溫度開關105度NG,更換後就可以把頭髮吹乾不再斷電了

外殼內部卡榫到處卡,從外部就算你翹到天荒地老,血肉模糊,也翹不起來;當然,如果碎屍萬段+支離破碎也可達到目的啦!!

組裝時需將外殼再強力拉開分解,不然也是組到天荒地老也組不密合(相信我一定要分離! 不要偷懶想走捷徑,在這我搞了快半個鐘頭)

因為只有兩隻手,沒辦法邊拍邊組,只好用說的比較快: 先套入固定冷風按鍵那片殼,再套入另一片,兩片密合後在加上上面那塊蓋板,這樣就可以組得麻麻麻!!

网友:
拆,解, 說明 得很詳細~

网友A:
恭喜恭喜~~~你怎麼換溫度開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你怎麼換溫度開關的?

A大果然是住在巷子裡的。
來,大家互動和參與一下,老是聽PO文者說很沒意思,原設計是鉚釘鉚合的,換做是你,你會怎麼連接和固定?

网友B:
105度溫度開關如何更換?
可惜沒看到拆解和換新的教學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度溫度開關如何更換?
可惜沒看到拆解和換新的教學 !

大家多參與提供你的想法啊,搞不好激發出比我更好的方式,
先賣個關子,最後一定會公佈.

网友C:
105度溫度開關如何更換?沒秀出來..藏步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A大果然是住在巷子裡的。
來,大家互動和參與一下,老是聽PO文者說很沒意思,原設計是鉚釘鉚合的,換做是 ...

把保險絲前後端留一小段,
用Y型端子,V剪除,
留圓孔壓接.
我常常這樣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保險絲前後端留一小段,
用Y型端子,V剪除,
留圓孔壓接.

這樣接保險絲可以,但對付溫度開關可能困難一些,因為它是扁平鉚合的,
快,再集思廣益,sandy媽一定還有高招可以普渡眾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5度溫度開關如何更換?沒秀出來..藏步喔...

聰明如你,一定心裡有點子
不要害羞,勇敢說出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聰明如你,一定心裡有點子
不要害羞,勇敢說出來吧

我知道是用空心鉚釘,
但沒換過這裡開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是用空心鉚釘,
但沒換過這裡開關.

這種溫度開關不好換..柳釘拆除會傷到耐熱絕緣片..我遇到都是短路過.反正還有一顆溫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溫度開關不好換..柳釘拆除會傷到耐熱絕緣片..我遇到都是短路過.反正還有一顆溫保 ...

跟我們買保險一樣道理,用不到最好,用得到時是越多越好!!

网友E:
不難!先用手持電鑽,鑽頭比銅雞眼大一點,鑽雞眼折彎點,鑽一下,變成小銅環會脫落,抽出雞眼,就可換新,如果是鋁鉚釘也一樣,鑽平的地方,一樣可換新,參考一下,謝謝。

网友:
詳細的拆解給你一個n_116|

网友F:
求密招,怎麼現在都沒好文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大果然是住在巷子裡的。
來,大家互動和參與一下,老是聽PO文者說很沒意思,原設計是鉚釘鉚合的,換做是 ...

拆鉚釘重新铆回?!

焊接不適合,那是一個溫度感應元件...用壓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難!先用手持電鑽,鑽頭比銅雞眼大一點,鑽雞眼折彎點,鑽一下,變成小銅環會脫落,抽出雞眼,就可換新, ...

+ 1
我也用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難!先用手持電鑽,鑽頭比銅雞眼大一點,鑽雞眼折彎點,鑽一下,變成小銅環會脫落,抽出雞眼,就可換新, ...

好方法,只是太耗工了!
又怕傷了雲母板和鎳鉻絲,真的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密招,怎麼現在都沒好文點了?

今天結束前會公布我的方式,你也可以天馬行空猜猜看啊!!
創意無限,靈感滿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結束前會公布我的方式,你也可以天馬行空猜猜看啊!!
創意無限,靈感滿分!! ...

鮮菇  頭長草沒步了.
這開關沒看過壞掉,
我是把它搬回原位(兩點接觸),
不然就是氧化地方磨一磨.
就完修了~

网友G:
看都沒看過的東西,鉚釘用剪的可以拆下,空間狹小如何裝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鉚釘重新铆回?!

焊接不適合,那是一個溫度感應元件...用壓接的???

焊接是個好構想,我也曾考慮過,只是後來沒有採用!!
其實有人會擔心熔錫問題,個人覺得似乎不用太擔心,105度應該還熔不了錫,超過105度開關就跳脫了,
就算開關短路故障不會跳脫,還有142度保險絲在把關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都沒看過的東西,鉚釘用剪的可以拆下,空間狹小如何裝回?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

我的方式公佈,可能摔破一堆人眼鏡!!

网友H:
兩條線纏繞就當作接好了(當大電力電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鮮菇  頭長草沒步了.
這開關沒看過壞掉,
我是把它搬回原位(兩點接觸),

鮮菇也可以去找其他七位好朋友商量討論,來個八仙過海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兩條線纏繞就當作接好了(當大電力電纜)

同13F回復的考量因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結束前會公布我的方式,你也可以天馬行空猜猜看啊!!
創意無限,靈感滿分!! ...

用壓接的,再用鋁箔膠帶貼回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壓接的,再用鋁箔膠帶貼回原位~~

這樣怕開關會固定不牢,晃來晃去的.

网友A:
開始下注押~~~~~~猜對了搞不好有滷味吃n_0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下注押~~~~~~猜對了搞不好有滷味吃

猜對贈送老大頭像玉照一禎,看要辟邪鎮刹或練標靶皆適用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猜對贈送老大頭像玉照一禎,看要辟邪鎮刹或練標靶皆適用之!!

老大要曝光了,瞎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要曝光了,瞎會。

鮮菇誤會了,是痞酷頭像,不是本尊,不然等下我就被除名禁止訪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鮮菇誤會了,是痞酷頭像,不是本尊,不然等下我就被除名禁止訪問了!!

假如你被幾個辣妹圍毆我就知道你被學姐修理了

网友D:
我再猜一次,
不是用這種彈片開關,
用另一種溫度保險絲.
保險絲的細腳直接繞在鉚釘外圈壓合,
彈片直接剪除.
沒有規定一定要用彈片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再猜一次,
不是用這種彈片開關,
用另一種溫度保險絲.

鮮菇果然見多識廣,足智多謀,
這個替代法我都沒想到過說,心中欽敬之意油然而生,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被幾個辣妹圍毆我就知道你被學姐修理了

A大,
哪邊有一群辣妹可以一起幫你按摩? 你嘛吃好倒相報基勒!!

网友D:
小螺絲加螺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螺絲加螺帽固定.

賓果,厲害!!

其實答案線索早在第13~15張圖片中就有蛛絲馬跡了,只是大家沒有像那個柯南(唬爛??)一樣亂亂想而已。
新裝的我在原開關背面用約M2自攻螺絲給它鎖入鉚釘孔,鉚釘材質本身就有點軟彈性,配合自攻螺絲,效果感覺還不錯說。
當然,龜毛的人(不,應該說嚴謹的人)也可以用平牙螺絲+華司+螺母給它來個萬全的固定,只是手邊剛好有拆小朋友玩具的小自攻螺絲可以派上用場,就這樣將就用啦!(不要說我太隨便喔! )
至於舊開關,就隨你高興怎麼處置啦,甚至不拆也無所謂;我是直接拿斜口鉗把它兩端靠近鉚釘孔處的銅片給喀擦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賓果,厲害!!

其實答案線索早在第13~15張圖片中就有蛛絲馬跡了,只是大家沒有像那個柯南(唬爛??)一樣亂亂 ...

我很早有想過,
因為機械人大部分都會用螺絲,
只是很意外,
剛剛又在拆熱水瓶,
就想寫寫看吧~~
真的被我猜到了,耶!

那螺絲我以為你拆下來的固定螺絲,
但一直拿我的吹風機看了好幾次.

benson1206大你真聰明耶~

网友A:
佩服佩服~~~~這溫度開關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佩服~~~~這溫度開關好買嗎?

很好買啊,我這邊電子材料行一顆20元,不過他105度的賣完了,我只好買11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很早有想過,
因為機械人大部分都會用螺絲,
只是很意外,

為了實現我的承諾,這張就請鮮菇笑納吧!
嬰兒哪是嘛嘛哮,聽講給他瞇一勒,馬上就惦惦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實現我的承諾,這張就請鮮菇笑納吧!
嬰兒哪是嘛嘛哮,聽講給他瞇一勒,馬上就惦惦說!!

本尊比較帥!

网友:
螺絲+螺帽 一段時間熱脹冷縮會鬆。之前公司產品溫度保險絲規格出問題,用這方法,一段時間後鬆脫,接觸點發黑,溫昇提高,個人使用是可以,但用在產品上有問題,螺帽掉到發熱絲..

网友C:
至少要使用銅或白鐵螺絲,遇熱才不會黑掉,接觸不良,電流上升,造成雲母片變質脫落。再改善會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使用銅或白鐵螺絲,遇熱才不會黑掉,接觸不良,電流上升,造成雲母片變質脫落。再改善會更好。 ...

我先當白老鼠測試看看多久會失效,如果有出現問題再跟各位報告!!

网友:
真是好方法,自攻螺絲直接鎖,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I:
我都是用焊的~~

把原本溫度保險絲給剪斷~留一些腳來焊接

先把衛生紙用溼~把新的溫度保險絲~中間部份整個包起來~

再焊兩端~~焊好~把濕衛生紙給移除~~

溫度 142度 焊錫都不會融~我想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用焊的~~

把原本溫度保險絲給剪斷~留一些腳來焊接

保險絲我也是用焊的,可惜這是溫度開關太重要固定比較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用焊的~~

把原本溫度保險絲給剪斷~留一些腳來焊接

這時候的焊錫要用普通等級的,
要高溫才能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