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289 改善換電池時間跑掉 & 背板改裝

楼主(2017-08-28):
最近買了台二手 Fluke 289, 每每在換電池時, 都會提示時間需要重新設定
送校正過程中, 有請原廠幫忙估價, 回覆為需更換整個主機板, 報價更是全新電表一半
於是就決定自行處理, 爬了文發現, 是一顆金電容在作怪, 處理後就正常了 (舊的要保留喔)

背板改裝部分, 原賣家因電池漏液, 故在賣給我時, 多了一組背板
背板上部分彈片已有鏽蝕, 萌生改裝成不斷電背蓋

01.中間那顆, 就是原廠的, 規格 : 3.3V 0.22F
02.經量測. 已完全無容值, 當然每次換時間都會跑掉
03.新品則顯示滿滿容量
04.量測待機電流, 幾乎是零, 非常省電
05.開機後, 電流在 25mA
06.開啟背光燈一段, , 電流在 38mA
07.開啟背光燈二段, , 電流在 58mA
08.背板改裝部分, 用上現成穩壓版, 零件有挑選過, 剛好可放下, 不會超過電池高度
09.背面
10.放大看
11.最後放張量測參考電壓 ~ 非常滿意

网友A:
剛剛我終於了解這台表為什麼要改成外掛行動電源了。
因為這台表可以用來常時間200+ hrs記錄。
外掛電源的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我終於了解這台表為什麼要改成外掛行動電源了。
因為這台表可以用來常時間200+ hrs記錄。
外掛電源的好 ...

是的, 他還可以畫 trend chart 喔 ~

网友A:
電路沒看到編號與電感,我來猜一下:
電容式升壓 IC,另一顆是 精密OP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沒看到編號與電感,我來猜一下:
電容式升壓 IC,另一顆是 精密OPA ~

這是晶體串連式穩壓 OP : LME49710NA, Ref : AD780AN

网友:
很高級的電錶~~~

网友B:
不好意思 小聲問一下
26.9mF不是等於0.0269F嗎?
SPEC是0.22F 應該220mF
不過應該也可以撐滿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小聲問一下
26.9mF不是等於0.0269F嗎?
SPEC是0.22F 應該220mF

是的, 但 289 最大量程為 100mF, 且我沒等他量完, 因為時間要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 289 最大量程為 100mF, 且我沒等他量完, 因為時間要很久

感謝撥冗解惑!

网友:
金粗本ㄟUCC穩壓

网友C:
Fluke 289 ...還好啦!......

用過的...還要....$370..... 新的要$524!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用電池來代替 3.3V 0.22F?

楼主:
內行喔, 您也玩音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uke 289 ...還好啦!......

金電容適用在快速充放電, 電池還要考慮過放的問題, 兩者特性不同

网友:
哇好高級的表,我也想改189,但怕改了就沒原廠的感覺,真好有兩組背蓋,上次我的安捷倫也是漏液,彈片電鍍層都腐蝕,後來拿不鏽剛彈片用剪刀剪了一組換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行喔, 您也玩音響?

已經逃離DIY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luke 289 ...還好啦!......

两张图片都很模糊,看不清报价单。

网友:
01.中間那顆, 就是原廠的, 規格 : 3.3V 0.22F

这个我认为是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luke 289 ...還好啦!......

FLUKE289,在台湾实体店新表多少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UKE289,在台湾实体店新表多少钱可以买到?

全新約2萬台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