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烘碗機故障..大大幫忙.

楼主(2017-08-29):
圖一這個是甚麼元件?
圖二上面是臭氧產生器下面的應該是加熱器嗎?
這是電路板

故障沒有臭氧的味道...已經替換臭氧產生器....還是沒味道...電擊產生的光可以看到
送風扇正常..加熱器正常...臭氧燈也有作用.....哪裡出問題?
我開從哪下手..大大給個方向..感謝.

補充內容 (2017-8-29 09:02 PM):
故障原因...沒有醜氧產生.

网友:
圖一是溫度開關
吹風機異常停止時 加熱器會超過他的溫度然後跳開

网友A:
已經替換臭氧產生器....還是沒味道
ˊ這是獨立產生的
都換了還沒有
你電極有換嗎

网友B:
請在主旨 加入品牌 ,型號,故障原因,免得進回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在主旨 加入品牌 ,型號,故障原因,免得進回收桶

小品家電這已經停產了連原公司都沒資料了...才三年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替換臭氧產生器....還是沒味道
ˊ這是獨立產生的
都換了還沒有

電極?指哪個?
這個是臭氧產生器後面接電路板的應該是電壓放大器端......臭氧產生器接電時黑線端鐵板會有電光出現..如果用電表量電壓放大的端口<臭氧產生器的電源端>.只碰到正極端就會直接跳停.真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品家電這已經停產了連原公司都沒資料了...才三年的東西.....

外觀沒有資料嗎?
貼紙?
銘牌?

即使是很潮潮的品名也沒關係,要填這個就是讓搜尋能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觀沒有資料嗎?
貼紙?
銘牌?

我打去問總公司...竟然回我說沒這型號公司也沒有資料可查....臭氧產生器就是圖二裡上面哪種....已經停產了去露天花了幾百才買到...現在市面上都是臭氧產生器+高壓放大器做一組..體積也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去問總公司...竟然回我說沒這型號公司也沒有資料可查....臭氧產生器就是圖二裡上面哪種....已經停產 ...

這機器外觀沒貼紙嗎?
貼紙沒有型號嗎?
不然你怎麼知道哪家公司生產的,

這篇等一下就被丟到回收桶.

网友D:
神秘兮兮問東答西,二手的料件是壞的可能是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秘兮兮問東答西,二手的料件是壞的可能是壞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寫的是中文啊!

网友:
測量臭氧輸入端的電壓, 跟你買的是不是符合。
或者是放電效率不好(放電針)

网友:
圖一應是常閉型溫度感知開關,
一般家用瓦斯熱水器都有強制安裝 !

楼主:
OSAMA 贏家系列  型號JC-903    但是服務小姐卻說沒資料....

主機板...如果是電壓放大不足哪個元件會是故障?從哪查...

右上角端子是接臭氧產生器極版電壓因該超高的才對..但是我三用電表一連上去就直接跳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替換臭氧產生器....還是沒味道
ˊ這是獨立產生的
都換了還沒有

全零件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秘兮兮問東答西,二手的料件是壞的可能是壞的。

料件是新品不是二手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OSAMA 贏家系列  型號JC-903    但是服務小姐卻說沒資料....

主機板...如果是電壓放大不足哪個元件會是故 ...

上官網查,的確沒資料

當初的經銷商能找到嗎?
有些型號是只有出給經銷商,客戶自己去找是不認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OSAMA 贏家系列  型號JC-903    但是服務小姐卻說沒資料....

主機板...如果是電壓放大不足哪個元件會是故 ...

這邊論壇不介意品牌的名氣,
只在乎在主旨 註明清楚.
以後要搜尋時才能找到相關字.

這不是很清楚嗎?
OSAMA 贏家系列  型號JC-903

网友E:
引用 楼主:
OSAMA 贏家系列  型號JC-903    但是服務小姐卻說沒資料....

主機板...如果是電壓放大不足哪個元件會是故 ...

一般 臭氧是由電暈放電產生 要產生電暈 都要幾千伏特以上高壓 所以您電表接上去馬上 over load 是正常的也可判定 高壓輸出正常
您為何要聞臭氧味 ? 以前有聞到過嗎 ?
而且 烘碗機 都有門未關保護 門開著 加熱器一般不會作動 我想 臭氧產生器也是
可以 烘碗一段時間後 再開門 聞看看有沒臭氧味道

网友F:
反正臭氧也不是很重要,有熱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 臭氧是由電暈放電產生 要產生電暈 都要幾千伏特以上高壓 所以您電表接上去馬上 over load 是正常的 ...

以前只要一開就會有臭氧味道出來....現在沒有..電擊板也有看到電弧..就納悶為何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臭氧也不是很重要,有熱風就好了!

臭氧很重要..殺菌...不然如果裡面留有水氣...可是會發霉的...而且臭氧消毒除臭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