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E 怎樣在UEFI 開機

楼主(2017-08-30):
請教winPE 怎樣在UEFI 開機?我想在Lenovo Miix 10 用winPE 開機,再用ghost 備份image。

网友:
要看你的哪個版本的pe有的有支援,有的沒支援
沒支援pe的就把uefi關閉
https://support.lenovo.com/tw/zh/solutions/ht500207
這裡有教學,然後就跟一般pe使用方法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