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TiG(氬銲) . MiG(CO2)]的問題

楼主(2017-08-30):
假如我手上有一台TiG(氬銲)電焊機
我可以把TiG(氬銲)電焊機的氬氣換成 CO2氣,當成 MiG(CO2)電焊機來用嗎????

网友:
手動送絲?

楼主:
我完全不懂....也沒焊接過任何電焊.......不懂,所以請教......

网友A:
Co2 一般會有送絲機,主要控制送絲速度跟焊接電壓
TIG 可以是當成CO2的電源,但是還少了送絲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2 一般會有送絲機,主要控制送絲速度跟焊接電壓
TIG 可以是當成CO2的電源,但是還少了送絲機 ...

謝謝說明......

网友B:
draculaxx大大是想銲接什麼呢?

网友:
參考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70906000015KK02254

內文摘要
TIG及MIG都可用氬氣當保護氣體,TIG常用於用於焊量不大(電極與焊材需分開且常以手動施焊,速度慢)、薄鈑焊接或大量焊接前之打底時。
MIG雖亦可以氬氣為保護氣體,但以CO2為大宗,可採半自動(自動送料)或全自動(送焊及移動採程式控制)施焊,對於焊接量大且變數少的的焊接作業常用之,平均成本亦低。

TIG最大優點是沒有焊渣~可以做薄版焊接~缺點是動作很慢~
MIG優點是速度很快~缺點是有焊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culaxx大大是想銲接什麼呢?

還沒有.....

只是想說焊接機那麼多種......如果會用又可以通用的話,不常用又不是營業用,至少想玩不用買那麼多機器來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有.....

只是想說焊接機那麼多種......如果會用又可以通用的話,不常用又不是營業用,至少想玩不用買 ...

電龜也可以銲白鐵XD

网友C:
據說TIG用CO2為保護氣體時,高溫下CO2會分解出O2,導致TIG的電極快速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據說TIG用CO2為保護氣體時,高溫下CO2會分解出O2,導致TIG的電極快速消耗.....

焊接學問真是越問越博大精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