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AD588基準

楼主(2017-08-30):
大家好~

這次去台中 wish家,聽網友說他對基準非常很有興趣,所以我就把手上的 AD588 拿出來玩給大家看看。

此基準的由來,其實是之前魔哥也敗了一台 hp 34401 六位半電表,當時他有事拖我幫他下標一位左岸玩家出清的電表。
然後我從他的出清物看到這台,就一起標了回來了。

有鋁殼,上面還有標定日期與時間:
2013/9/17 室溫23度
10V: 10.00062V
5V:    5.00030V

開蓋給大家看一下,我還滿愛他這一體設計,內部還有做隔離。
此基準內原為 220V 變壓器,那顆藍色封膠變壓器是我特定去買顆 110V的來換上的。

自從摸上基準後,你會發現沒有一台高位表(6位半以上),跟本就是只能看著數位發呆而以。
所以之前買了一台 hp 34401A,也因為我買了後,有2個網友也受不了誘惑而敗家了。
此台有拿到 ciko老師那加持校正過喔。
底下測試室溫開了冷氣,所以也約就是23度那附近。
同時對比還有 UT61E,這台當初我只有校正內部的 100mV而以,量測差了 2mV (你們沒看錯,玩了高位表後現在很記較這個)

之前有做了一個 LTZ1000,也一起拿來對比一下。差了3mV。

好吧,事到如今,脫了我的 UT61E 給大家看一下,順便校正一下,很醜。

背面:
換過積分電容,但魔哥給的好料電容一直沒換上~
caddock 陶瓷基底的排阻~
VR換了一個大廠的(阿乾贊助保證原廠好貨),也修正電路,可調 range 降低。

基準與背光電路,此背光電路使用獨立 ldo 從 9V取電。
替換了一顆 100歐的電阻 ( 0.01%, TCR 2ppm)

終於有機會使用富見油了~順手上了一下。
使用 AD588 10V 校正了此電表。

再次拿起 LTZ1000來量測看看,尾數差1mV,滿意中。

電壓檔很滿意了,再來量一下電阻檔吧。
UT61E設計因為把電阻與電壓量測設計在一起,又是使用比例電阻,所以此電表只能選擇電壓或電阻檔夠準。

1k 0.01%電阻,量測值為 0.999916k

10k 0.01%電阻,量測值為10.00007k

100k 0.01%電阻,量測值為100.0048k

1M 0.05%電阻,量測值為1.000567M

UTE61E 短路測試一下,此測試線也有ciko老師加持建議使用的線材,日本純銅夾具,好貨插頭。

1k 0.01%電阻,量測值為 0.9983k

10k 0.01%電阻,量測值為9.983k

100k 0.01%電阻,量測值為99.987k

1M 0.05%電阻,量測值為0.99994M

不過整體來說,已經非常棒了。這時 ciko老師會說,其實誤差約在 0.2%,很好了。

网友:
>同時對比還有 UT61E,這台當初我只有校正內部的 100mV而以,量測差了 2mV (你們沒看錯,玩了高位表後現在很記較這個)

以前跟你說的時候你還不信,現在知道中毒了吧 ...
此毒難解,除非把6位半給扔了 ... 回不去了 ...
若要扔的時候記得告知一聲喔 ...

网友:
留口水中 , 要丟東西記得找我

网友A:
   閉眼深呼吸 心不動 心不動 心不動....

大哥...您收小弟嗎? 小弟專擅抱大腿  只求借儀器然後遠走他鄉忘了還...

网友B:
大勇Hldiy老師的九檔基準我有一顆,請問JOJO老師,那顆藍色封膠變壓器在那裡可以買的到,想買來換成110V輸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閉眼深呼吸 心不動 心不動 心不動....

這個要去找Wish大了,借個半年一年的就忘了,等到你要還他時,他還會問說 ... 這個真的是我的嗎,我怎麼都沒有印象 ...

喔,記得帶暗黑林的寫真,然後你向他借什麼,轉個頭他就忘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勇Hldiy老師的九檔基準我有一顆,請問JOJO老師,那顆藍色封膠變壓器在那裡可以買的到,想買來換成110V輸 ...

我那時找大陸有自訂的下單買了4顆 18V/1VA的

网友D:
老師好....這裡先聲明一下...我不是來搗蛋的... ...六位半數電表...已經讓我很羨慕了...又看到8位半數電表....啊!

8 1/2 digit multimeter Agilent 3458A as voltme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b24pCUDpk

VoltageStandard Vref 5-002 Calibration with HP / Agilent 3458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wR_E1XA5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師好....這裡先聲明一下...我不是來搗蛋的... ...六位半數電表...已經讓我很羨慕了...又看到8位半數電 ...

大帝好~

這台六位半是二手貨,很便宜啦,你的身家隨隨便便都能買個幾千台~
你可以買一台放在店裏玩玩啊~好玩具說。

网友B:
399,我的灌封變壓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個要去找Wish大了,借個半年一年的就忘了,等到你要還他時,他還會問說 ... 這個真的是我的嗎,我怎麼都沒 ...

scottwang大 你嫌疑很大喔!
老大上次在問誰有跟他借.....
他找不到愛妻(I7).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你嫌疑很大喔!
老大上次在問誰有跟他借.....
他找不到愛妻(I7). ...

大人啊冤枉啦 ...

仙蒂媽咪啊,妳找錯人了啦,至少也得找一個有去過他們家的才對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9,我的灌封變壓器

你這顆是 T1.5的,就是 1.5VA(W)~
我的是 1VA ( 18V * 27mA * 2 = 1VA)
恆溫的 LM399/LTZ1000 在加熱時電流會加的比較大一點~
想試的話給你一顆玩~

1VA : 30.5×27.5×25MM
1.5VA : 30.5×27.5×25MM
3VA :  30.5×27.5×32MM

你的型號。這家可以製訂 110V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73623297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這顆是 T1.5的,就是 1.5VA(W)~
我的是 1VA ( 18V * 27mA * 2 = 1VA)
恆溫的 LM399/LTZ1000 在加熱時電 ...

請問老師,你的1.5VA變壓器規格也是 6-7 AC 18V/0.75VA, 9-10 AC 18V/0.75VA 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師,你的1.5VA變壓器規格也是 6-7 AC 18V/0.75VA, 9-10 AC 18V/0.75VA 嗎?

JOJO大的變壓器是T1 (1VA) ,
規格為 6-7 AC 18V/27mA (0.5VA), 9-10 AC 18V/27mA (0.5VA)
可參考7#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老師,你的1.5VA變壓器規格也是 6-7 AC 18V/0.75VA, 9-10 AC 18V/0.75VA 嗎?

有機會就能用~最多只有剛上電時加熱電流偏大個幾秒。
猜測你那台的2雙18VA,一組是給加熱管用的。

加熱電流請看第4頁右上角 Heater Current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199399fc.pdf

加熱電壓在20V,穩態加熱管電流都在20mA以下。
反正你台原來也沒有100mA輸出,都是靠拉長時間加熱去進入穩定的。

PS:其實我原機好像也是 1.5VA的,看來是那時我選錯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JOJO大的變壓器是T1 (1VA) ,
規格為 6-7 AC 18V/27mA (0.5VA), 9-10 AC 18V/27mA (0.5VA)
可參考7#圖片

恩,7樓的變壓器的規格都是1VA的,我是想問JOJO老師另外1.5VA變壓器的規格,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顆是 T1.5的,就是 1.5VA(W)~
我的是 1VA ( 18V * 27mA * 2 = 1VA)
恆溫的 LM399/LTZ1000 在加熱時電 ...

剛問了對岸的賣家,備註我要的規格,選這個就可以了
1.5VA电路板焊接式变压器 灌封变压器
下次再買回來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人啊冤枉啦 ...

仙蒂媽咪啊,妳找錯人了啦,至少也得找一個有去過他們家的才對 ... ˙ ...

+2  仙蒂媽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2  仙蒂媽咪啊!

錯錯   …
那時愛妻還沒有販賣。

网友:
JOJOLING大: 寶貝太吸睛了,最近瞎忙一番,不知道你又進了許多寶貝!!

网友D: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廣告是不是跟我一樣.

上次我去搜尋....8位半數電表....結果現在廣告都跳出這個: https://www.tek.com/digital-mult ... hhtYCFVBsfgodSVkDOA

我發現是我們按了廣告以後...由adclicking 這家公司再傳給Tektroni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請問一下....你們的廣告是不是跟我一樣.

上次我去搜尋....8位半數電表....結果現在廣告都跳出這個:  ...

Keithley 2000  很便宜 建議也可以賣一台二手的  EBAY 應該很多吧n_034|
DMM7510 也不錯  可以直接產生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