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勝家1263縫紉機~維修問題請教

楼主(2017-08-30):
有一台勝家1263縫紉機發現連動送布齒傳動塑膠齒輪損壞(該機型通病)位置如下圖所示

解決方法只有更換新的塑膠傳動齒輪,新齒輪如下圖所示
從網路上得知要更換這顆齒輪須卸除機器前方的退車按鍵轉盤,退車按鍵轉盤如下圖箭頭標示處
卸除退車按鍵轉盤後才有空間拆下損壞的齒輪,請問有哪位高手能提供拆卸退車按鍵轉盤的方法?

楼主:
連動送布齒傳動塑膠齒輪損壞(該機型通病)位置如下圖所示

网友:
試試把退車按鍵轉盤先拔出來,
應該可以看見內裏有 2-4 顆螺絲.

网友A:
怪了這機器用塑膠當零件材料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怪了這機器用塑膠當零件材料阿?

這叫塑鋼,這樣才有使用壽命,很快就要Coco.

网友:
家裡簡易型的縫紉機,皮帶很快就壞了,用的也是很差的塑膠材質,我後來用空氣透明管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叫塑鋼,這樣才有使用壽命,很快就要Coco.

這樣啊~~~難怪

网友C:
縫紉機的工作台面(車縫處),通常有金屬的送布齒條,廠家在考慮到使用流程中,如果遇到卡布或卡針或倒退針卡線的常見異常情況下,縫紉機設計者不希望車縫處的傳動機構損壞,這種維修很麻煩,所以選擇傳動機構中的某處,當做停損點,如同電路板中的保險絲,工作電流如果是3A,你不會用50A保險絲吧!
就算是金屬製造的蝸輪及蝸桿(配套使用,這個說明是讓電子科系的酷友了解),低階者,黃銅蝸輪配中碳蝸桿,高階者黃銅蝸輪配SCM4(鉻鉬鋼)或SNCM21~SNCM26(鎳鉻鉬鋼)蝸桿,過程中先施以粗加工,預留0.2~0.3mm研磨裕量,再經過滲碳0.8mm的熱處理,最後施以精密研磨。
以整機成本而言,該傳動齒輪以塑鋼製造,並不能省下多少成本,以上淺論,儘供參考。

网友D:
asun49大, 以電喻機, 妙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縫紉機的工作台面(車縫處),通常有金屬的送布齒條,廠家在考慮到使用流程中,如果遇到卡布或卡針或倒退針卡 ...

長知識了!而且用保險絲來比喻讓人茅塞頓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縫紉機的工作台面(車縫處),通常有金屬的送布齒條,廠家在考慮到使用流程中,如果遇到卡布或卡針或倒退針卡 ...

我也長知識了!多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n49大, 以電喻機, 妙也.......

那是個人淺見,勿讓樓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長知識了!而且用保險絲來比喻讓人茅塞頓開。

那是個人淺見,勿讓樓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長知識了!多謝分享。

那是個人淺見,勿讓樓歪了。

网友G:
我爸從勝家退休的,上次有幫WISH老大修過一台,但都已經缺料找不到維修料了
找的到時可拍成教學影片,可惜沒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爸從勝家退休的,上次有幫WISH老大修過一台,但都已經缺料找不到維修料了
找的到時可拍成教學影片,可惜 ...

想請教 店長 大大 伯父 大人  如: 這送布齒輪受損是如何將前方退針的面板拆除以便傳動齒輪螺絲取下軸心。

中間 小的倒車鈕是可以朝外拉就可以拔下來。外圈疏密針,針盤是如何取下來 ? 以便更換傳動齒輪。

感謝 店長 大大 伯父 大人 。

网友I:
lkkseemi 大
為何?皇上不急,急死太監
圖一 用平起子或一字成圓鍬開外鈕

圖二 會看到內鈕結構,用小一字解開三顆螺絲(這裡少了一顆?)

圖三 自會看到緩衝行星齒輪

圖四 旋鈕內外拆解後

圖五  垂直軸旋轉至適當位置,一樣用小一字把內一螺絲鬆脫。(建議較長小一字起子)

圖六 底座皮帶軸下拉自會脫出星形齒輪

剩下換上良品依上回復原狀

以上參考 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機種 壹貳肆柒

网友:
引用 网友I:
lkkseemi 大
為何?皇上不急,急死太監
圖一 用平起子或一字成圓鍬開外鈕

前幾天網搜了蠻久的
沒適當關建字
沒找到相關拆機資訊
就是不得其門而入,

太給力了
熱心到拆自己的機器
寫維修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I:
lkkseemi 大
為何?皇上不急,急死太監
圖一 用平起子或一字成圓鍬開外鈕

還是wkm大大厲害 ! 讚 ! ... 加分10分 !

為何?皇上不急,急死太監 :
那天因不熟構成結構又深怕挖壞,我老婆的勝家1288。
我用痞酷兩支小鏟挖了老半天依然紋風未動,而作罷 。

之前 (約四年前)我也自行更換這受損送布齒輪,因不知此處結構整合開口(妙)啊 !

我從上端 花盤到傳動大樑 一路上山下海分解,做記號,最後才換到這受損送布齒輪。

感謝  wkm 大大 技術分享 !

网友:
是不是改鎖止付螺絲 . 下次就好換了?

另外要先注意一下軸上有沒有定位孔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想請教 店長 大大 伯父 大人  如: 這送布齒輪受損是如何將前方退針的面板拆除以便傳動齒輪螺絲取下軸心。 ...

我沒學這個,無法幫到你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沒學這個,無法幫到你抱歉

感謝 店長 大大   問題已解決!

网友(2017-09-29):
多謝各位高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