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轉貼] 汽修用新式馬椅 - 工具介紹

楼主(2017-08-31):
老外的創新
新型汽修用馬椅
結合 千斤頂 & 馬椅 的同步撐高使用方式
讓工作較安全確實

JACK STAND REVOLUTION by SAFE JACK – The RENNST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XIrSVQ3ts

网友A:
兄弟....不是我在拆你的台.......這個一點都不好用...還那麼多根插銷...而且看起來不怎麼穩....那個地板上起重機我也有一個...非常的重..我一個人根本無法抬起來...不可能放在車上..

來看我這個一次成型..攜帶方便....只有一根插銷.... 亞馬遜現在在大拍賣.

Review of the Powerbuilt Unijack - etrailer.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7_u9LHhH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我在拆你的台.......這個一點都不好用...還那麼多根插銷...而且看起來不怎麼穩....那個地板 ...

這個也不錯
大傢伙
可承重3頓

高強度結構犧牲的是 :
1. 收納空間 。      (不能拆解堆疊收放,馬椅含千斤頂一體不可拆)
2. 放行李箱有干擾。 (全頂底盤4點位,一次要買4支含千斤頂的馬椅)

网友:
樓主介紹的那組比較放在家裡的工具間及修車廠使用

网友B:
小弟現在用的

木塊+磚頭+隨車工具螺旋起重機

是不怎麼方便,必須4輪4個承重點輪流來,夠用安全就好

网友:
老大說四塊磚就搞定了....

网友C:
沒有專業的頂車機,要自行 DIY更換全車煞車油、兩輪碟煞來令片、動力方向油,且一次完成將車體撐高,過程中免再裝胎移置千斤頂或頂車架,至少還是要有四輪油壓千斤頂2台、頂車架4個,才會省時省事方便作業而且也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現在用的

木塊+磚頭+隨車工具螺旋起重機

是的
自家用
安全方便合用就好

CAR JACK STAN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p2DqnL3A1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專業的頂車機,要自行 DIY更換全車煞車油、兩輪碟煞來令片、動力方向油,且一次完成將車體撐高,過程中 ...

確實
首重安全
沒把握下
不要跟生命安全過不去

小弟汽車DIY時
只用 : 1支油壓千斤 + 4支馬椅 + 1塊躺板
缺點是 : 耗時 +加滿身大汗 (濕背秀)

示意圖如下

网友A:
可能可以自己做一個....
Girl moves car with rolling jack st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yGYBiEeAs

我想要回台灣...開一個檳榔妹..換機油服務....
#1829 - 2006 KTM 640 Lc4 engine oil & filters replacement (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QUk7KZ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
首重安全
沒把握下

這個IS方法最好....
saudis changing tyres while driv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pBpGQ0X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以自己做一個....
Girl moves car with rolling jack st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y ...

撇開下面那個機車修理部份不談

peter5438大
移動滑輪馬椅這組適用流水線維修場地
一般家用維修,大都固定車身不動,方便施力,作整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