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關於 RT809F 編程器的 HDMI 接口的作用問題

楼主(2017-08-31):
液晶電視新的機型,VGA都省掉了,這對我們手上的程器無法直接在線讀寫是一個障礙,或許會有新的編程器能克服這個問題
論壇裏有很多會員手上都有這款編程器,未來若是能取得有此功能的軟體來更新,就不必再重複添購類似的工具。

為了這個問題上淘寶找了一回,或許師傅手上的RT809F透過軟體升 級,可以用 HDMI 接口來完成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2 ... ;abbucket=10#detail

网友:
搜了一下對岸
相關分享文轉貼如下

RT809F編程器HDMI接口在線讀寫方法http://www.sohu.com/a/132769398_662688

网友(2017-04-08):
RT809F編程器不僅可以離線讀寫,還具有完善的在線讀寫能力。最常見的在線讀寫方式就是通過電視機的VGA接口進行讀寫,有些機型沒有VGA接口或ISP通道在HDMI接口,那麼此款RT809F編程器的HDMI在線讀寫功能將得到發揮。
以海爾L42R1A為例介紹RT809F編程器HDMI接口在線讀寫方法(板號:海爾L42R1A,主芯片FLI8541,存儲器S25F016A)
FLI8541主芯片在海爾L26R1A_L32R1A_L42R1A機型、創維8TAG機芯上比較常見,自動識別、讀寫方法相同。此類機型的ISP通道通常不連接到VGA口,而是連接到了HDMI接口,請自備HDMI連接線,如果手頭沒有HDMI線,可以從HDMI接口附近的24C02第5腳和第6腳飛線到VGA口的12、15腳,然後通過RT809F配套的VGA線在線讀寫。
A、備份方法概要: “ISP自動識別”——>"讀取"——>"保存"
第一步:編程器的HDMI接口通過HDMI線和板子正確連接並接好供電,打開軟件到主界面,點擊圖示按鈕,選擇主芯片類型:
第二步:點擊“讀取”(如果彈出對話框,點“確定”後10秒內斷電然後重新上電),RT809F軟件會讀取並自動校驗一次:
第三步:保存讀取的文件,文件名盡可能詳細,包含廠商、板號、屏型號、主芯片型號、存儲器型號:
B、燒錄方法概要: “ISP自動識別”——>"打開"待燒錄程序文件——>"寫入"——>"校驗"
第一步:編程器的HDMI接口通過HDMI線和板子正確連接並接好供電,打開軟件到主界面,點擊圖示按鈕,選擇主芯片類型:
圖片同A、第一步
第二步:選擇待燒錄的程序文件:
第三步:點擊“寫入”(如果彈出對話框,點“確定”後10秒內斷電然後重新上電),等待燒錄、自動校驗完成即可:
讀寫完成以後,一定要記得斷電,等驅動板電容放完電、完成複位以後,再上電才能開機。

网友(2017-08-31):
MiniPro TL866A 燒錄器另一種連接 HDMI的方式

HDMI EEPROM Adap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QHtJtxASU

网友A:
RT809H 直接HDMI的方式

Read Write RT809H PROGRAMMER Using HDMI WI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JARxT9dZ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09H 直接HDMI的方式

Read Write RT809H PROGRAMMER Using HDMI WIRE

檢視燒錄器軟件,Auto ISP 功能,並未檢測 HDMI Port ,是軟件沒有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09H 直接HDMI的方式

Read Write RT809H PROGRAMMER Using HDMI WIRE

RT809H 應屬更高階的產品,此地會員大多購買的是 RT809F

我覺得若能解決這個問題,相信很多人所樂見的。

楼主:
廣告中就說明 HDMI 的燒錄功能

网友B:
請把遇到的問題截圖給我,我請惠民問工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把遇到的問題截圖給我,我請惠民問工廠看看

問這裡比較直接吧!!!!

東西是他們製造的....

http://www.ifix.net.cn/forum.php

网友:
不曉得這一類型的編程器
可否用在手機更新

小弟有ezp2013 用過一次
買了更新過電腦的BIOS
太久没用
好像没有自行辨別IC的規格
樓主的編程器的功能
比小弟的更加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視燒錄器軟件,Auto ISP 功能,並未檢測 HDMI Port ,是軟件沒有支援?

五燈大

1.  是指RT809H還是RT809F ?
2.  HDMI線兩端都接了,按軟體Auto ISP,卻沒讀取出data 嗎?
3.  二樓po的是 RT809F用 HDMI線的用法,五燈大的結果不同是嗎 ?

网友C:
RT809H直接使用ISP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把遇到的問題截圖給我,我請惠民問工廠看看

RT809F 以 HDMI 連接電視時 Auto ISP 並未檢測 HDMI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809H直接使用ISP會比較快!

哈! 38大帝沒看清題目,送您一顆鴨蛋。

楼主:
咱找到答案了。
關於昨天討論的 RT809F 無法讀取 HDMI Port 的問題,已經找到答案了。

用一台較新的 AOC 螢幕,就可以順利的讀取到程序了

關鍵點應在電視本身是否允許 RT809F 在線讀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咱找到答案了。
關於昨天討論的 RT809F 無法讀取 HDMI Port 的問題,已經找到答案了。

既然找到原因,那我就不請惠民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找到原因,那我就不請惠民問了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