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新巨 PSL-6850P 無5vsb

楼主(2017-08-31):
故障狀況:上電無5VSB。

已更換TOP234YN C12 47uF 50V,150V有出現,5VSB的SBD確認沒故障,週邊的二極體 電阻都確認無故障。

有需要任何數據的,歡迎討論。感謝。

電路圖類似TOP234YN中的page16 17W PC standby supply。

重畫的電路圖數據如下圖:

補充內容 (2017-8-31 02:53 PM):
參考資料:ZIPPY HG2-6400P(G1)400w故障 by dunca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102

補充內容 (2017-9-1 01:13 AM):
感謝J大的幫忙,需要更換變壓器。

网友A:
變壓器確認正常 ???  D1 電壓 ???  光耦 PIN 上的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確認正常 ???  D1 電壓 ???  光耦 PIN 上的電壓 ??

先量電壓好了。
D1陰極對S極 DCV檔顯示 0.2~0.4V跳動。
請問光二極體的對地,是黑棒放S極還是二次測的地?...怕量錯。
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量電壓好了。
D1陰極對S極 DCV檔顯示 0.2~0.4V跳動。
請問光二極體的對地,是黑棒放S極還是二次測的地? ...

對二次側的地 !!

你可以先大概測一下 變壓器的線圈組 有否斷路 !!!

確認二次側是否有短路情形 !!!

必要時斷開 二次側電路

補充內容 (2017-9-2 12:13 AM):
更正 , 測量 D1 應對 ( S) 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二次側的地 !!

你可以先大概測一下 變壓器的線圈組 有否斷路 !!!

等我一下,我先拆下來。
中間抽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二次側的地 !!

你可以先大概測一下 變壓器的線圈組 有否斷路 !!!

S1 對S2 / S1 對S3 / S1 對S4都是0Ω。
P1對P3 / P1 對PP 是0Ω,其他都是無限大。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中間抽頭這條線接到一個二極體陰極,二極體陽極接到另一邊光耦第四腳,靠近主變壓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1 對S2 / S1 對S3 / S1 對S4都是0Ω。
P1對P3 / P1 對PP 是0Ω,其他都是無限大。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

使用200 歐姆檔測 ?

阻值是很小, 但也不會是0 吧 !

可以利用這時候測一下二次側是否有短路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00 歐姆檔測 ?

阻值是很小, 但也不會是0 吧 !

是用DMM測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00 歐姆檔測 ?

阻值是很小, 但也不會是0 吧 !

『可以利用這時候測一下二次側是否有短路情形 !!』

二次測的阻值分別用DMM與指針電表測的數據很奇怪。

指針電表 X1KΩ,紅接S1,黑接S2~S4
S1 對S2 左邊刻度500的旁邊,約400KΩ
S1 對S3  S1 對S4 都是同樣的數值。

DMM黑接S1,S1對S2是「無限大~1.1KΩ」跳來跳去; 交換表筆又穩定顯示0.819KΩ。

其他S1對S3  S1對S4是4MΩ左右。
↓PCB對應腳位。

网友A: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参考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出處: 痞 ...
感謝J大分享,壞變壓器這還是第一次遇到。
還是中間抽頭的型態...看來要修好可能要等很久了。

~~題外話~~

最近卡關卡得很嚴重,5vsb有了,短路後進保護...然後就是地毯式搜尋的迴圈。

搞得我整個自信心嚴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出處: 痞 ...

對了,文中有提到LCR就想到...我還有晶體測試器還沒拿來測。

測完...真的是徹底死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分享,壞變壓器這還是第一次遇到。
還是中間抽頭的型態...看來要修好可能要等很久了。

可以找同型的去試看看 !!
我上次那個也放了好久 , 剛好遇到有相同的 , 就換上結果就修好了 !!
如果有波波, 可能就比較好解決了 !
=============================
你說 [短路保護] ?? 你如何確定呢 ???

要真的是短路保護 , 你可以用另一組電源供應 , (可限制電流的)

就可以找出問題所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同型的去試看看 !!
我上次那個也放了好久 , 剛好遇到有相同的 , 就換上結果就修好了 !!
如果有波 ...

『可以找同型的去試看看 !!
我上次那個也放了好久 , 剛好遇到有相同的 , 就換上結果就修好了 !!
如果有波波, 可能就比較好解決了 ! 』

這是朋友的,要退回給他了。
可惜了這Power,看這LN線應該是enhance代工的,用料實在風扇還用到Sanyo Denki的。
徵求啟事
看誰有這顆變壓器,或許有機會...
波波...還沒進階到這個階段。

『你說 [短路保護] ?? 你如何確定呢 ???』

抱歉,我寫的太含糊了,應該是「PS_ON短路後,沒有輸出應該就是進保護」。
通常測量監控IC的FPO會是HI。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文中有提到LCR就想到...我還有晶體測試器還沒拿來測。

測完...真的是徹底死心了。

正確的數值是多少 ?? 我們没的知道 !! 就工廠有其測量的數據 !!

除非你有同型好的變壓器來做比較 , 可能比較正確 !!

那個 P2 & P4 應是空腳, 用來固定的 , 測出來的值是不準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找同型的去試看看 !!
我上次那個也放了好久 , 剛好遇到有相同的 , 就換上結果就修好了 !!
如果有波 ...

那就可以用另一組電供, 從輸出端供給應該有的電壓 , 如此你可以去測量 , 是什麼原因造成保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以用另一組電供, 從輸出端供給應該有的電壓 , 如此你可以去測量 , 是什麼原因造成保護 !!!

您的意思是將3.3V 5V 12V加到輸出端。
以PS233為例,如果monitor IC供電正常的話,藉此測量PFC或是其他可能有問題的區域。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將3.3V 5V 12V加到輸出端。
以PS233為例,如果monitor IC供電正常的話,藉此測量PFC或是其他可 ...

當然你要先確定那些輸出端的二極晶體是否正常 , 要是被打穿就有可能會損及變壓器(線圈) !!

你也可以先移出變壓器 (線圈) 來確保安全 ,  但我不知是否對 測量PFC 這方面是否有幫助 !!

最主要是用來找出, IC 進入保護的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你要先確定那些輸出端的二極晶體是否正常 , 要是被打穿就有可能會損及變壓器(線圈) !!

你也可以先移 ...

了解,又學到一招。

日後卡關太久的話,還要請J大指導小弟。

謝謝您,晚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文中有提到LCR就想到...我還有晶體測試器還沒拿來測。

測完...真的是徹底死心了。

你把變壓器裝回 , 然後在D1 接光耦那邊接入適當電壓 , 在重新測一下數據 !!

或許有重大的發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變壓器裝回 , 然後在D1 接光耦那邊接入適當電壓 , 在重新測一下數據 !!

或許有重大的發現 !!! ...

請問是像這樣連接嗎?還是BAT2腳接到S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像這樣連接嗎?還是BAT2腳接到S極?

BAT 2 直接接一次側的地 (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 2 直接接一次側的地 (S)  !!

好的,適當的電壓...5V 0.1A可以嗎?

我拿可調式電供測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適當的電壓...5V 0.1A可以嗎?

我拿可調式電供測試看看。

5V 0.5 應該没問題 !!

請確認 D1 正常的 !!

P.S   4樓有更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0.5 應該没問題 !!

請確認 D1 正常的 !!

測量D1 陰極 對 ( S )是0.2~0.4V,與4F 數據相同。
D1板上測量正常。
接下來加5V 0.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量D1 陰極 對 ( S )是0.2~0.4V,與4F 數據相同。
D1板上測量正常。

那你的5V 跑哪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5V 跑哪去了 ???

5V加了...靜悄悄。
Vm Vc 一樣...
紫線測量0.1~0.07V跳動,往上測量電解電容正極還是一樣。

楼主:
沒錯,我5V正接D1陰極,5V負接S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我5V正接D1陰極,5V負接S極。

D1 上的 5V 會不見了 ??

那不就你這輸出有短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 上的 5V 會不見了 ??

那不就你這輸出有短路 ??

您的意思是「D1到紫線這段中間電路,有零件故障」?

我測量紫線對地的阻值是47Ω,剛好是上頭的DIP電阻(黃紫黑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D1到紫線這段中間電路,有零件故障」?

我測量紫線對地的阻值是47Ω,剛好是上頭的DIP電阻( ...

你不是說加了 5V 的電壓在 D1 對 (S) 嗎 ??

那麼為什麼 ? D1 對 ( S) 測不到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說加了 5V 的電壓在 D1 對 (S) 嗎 ??

那麼為什麼 ? D1 對 ( S) 測不到電壓 ??

這個有啦,5V 加上後D1對S就有5V了。

...開始暈了~想夢周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有啦,5V 加上後D1對S就有5V了。

...開始暈了~想夢周公了。

所以說加上後也沒什麼變化 ??

那這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說加上後也沒什麼變化 ??

那這就...........

「今天白天」再努力...
晚安~

网友B:
請教,這樣加5v的目的是在於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這樣加5v的目的是在於做什麼?

要請J大回覆您了,小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這樣加5v的目的是在於做什麼?

輸出端有5V這樣可確定回受電路有無問題
穩壓基ˋ準光耦合電路有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請J大回覆您了,小弟不知道。

您不是測得,T故障嗎!更換好的T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不是測得,T故障嗎!更換好的T沒!

要有合適的殺肉機…而且還是中間抽頭
已經到徵求區發文詢問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09&mobile=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有合適的殺肉機…而且還是中間抽頭
已經到徵求區發文詢問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 ...

等換好新品,再繼續,否則修不出所以然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換好新品,再繼續,否則修不出所以然來!

我也很苦惱...

有痞友提議拆變壓器...死馬當活馬醫。

我也只能先研究相關的維修文,再動手試看看。

楼主:
依據痞友的建議,死馬當活馬醫,拆開來確認電感值與阻值。
次級阻值皆約0.2Ω左右,如下圖。
次級線圈應該是沒問題...

未完待續~
參考資料:降壓變壓器的好壞測量by gi0001tw

网友C:
這顆是5VSB變壓器? 線圈是這麼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5VSB變壓器? 線圈是這麼粗?

沒錯,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顆是5VSB變壓器? 線圈是這麼粗?

這顆PSL-6850P   5VSB 規格是 3.5A
線圈比一般粗 是要的
我想這也是 PETER180 不想拆其他牌代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PSL-6850P   5VSB 規格是 3.5A
線圈比一般粗 是要的
我想這也是 PETER180 不想拆其他牌代用的原因 ...

I found a broken zippy 400w on ruten webstie but the 5vsb spec is too low.
Zippy 400w HG2-6400P

Sorry, I'm upgrading my 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