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3 (ZE552KL) 天線接頭損壞(4G掛掉)修復

楼主(2017-08-31):
機種:ASUS ZenFone3 (ZE552KL)

情況:更換電池時,要翹起主機板端的天線頭,施力過大導致整個母座分離機板,
跑去石頭皇家說要5000多的修理費(換機板)..........

只有烙鐵經驗的我完全派不上用場,更別說專業器材,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修不好就當WIFI機送人了......

跑去買了OK線和導電漆,然後就這樣粗工粗手的把OK線纏在天線接頭上
再用導電漆把天線的正負極"畫"到旁邊出來,接著把纏好的OK線和膠水固定,
接著繼續補上一些導電漆

然後它就活了......不到500元的材料費讓我心情好上好幾天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自己修好東西,真的很有成就感

网友A:
所以你用OK線當天線? 這樣不會太長?

网友B:
直接將圈圈卡好銲上去, 也是可以用。或者直接撥線銲接XD

网友C:
會不會靈敏度會有問題
因此接收效果不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靈敏度會有問題
因此接收效果不好

1.會(要看dB值)...
2. 通常沒感覺, 除非原本所在位置就快要沒信號才比較有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用OK線當天線? 這樣不會太長?

不是的,僅是利用OK線連接PBC板上焊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會(要看dB值)...
2. 通常沒感覺, 除非原本所在位置就快要沒信號才比較有感覺。 ...

的確靈敏度沒有以前的好,只要收訊2格以下的地方幾乎就會斷訊
甚至在4G+的狀態有時會跳回4G來來回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將圈圈卡好銲上去, 也是可以用。或者直接撥線銲接XD

物件太小,真的需要專業技術和工具,小弟我沒有辦法

网友A:
RF的東西沒專業儀器很難處理,用其他方式有可能會改變阻抗,不是訊號收不好就是發送功率折損太大

网友D:
我前陣子也一支Zenfone2同樣也不小心把主機板上的天線座拆斷,雖然我用0.02mm的飛線接上,但收訊真的差很多,交機後一直被客人抱怨OOX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陣子也一支Zenfone2同樣也不小心把主機板上的天線座拆斷,雖然我用0.02mm的飛線接上,但收訊真的差很多 ...

要用本身的線銲接會比較好些... ... 那個東西容易壞. 又貴.  不然只能殺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的東西沒專業儀器很難處理,用其他方式有可能會改變阻抗,不是訊號收不好就是發送功率折損太大 ...

對阿, 沒頻譜或網路分析儀, 只能看手機內的db值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件太小,真的需要專業技術和工具,小弟我沒有辦法

玩壞多了就會有經驗XD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靈敏度沒有以前的好,只要收訊2格以下的地方幾乎就會斷訊
甚至在4G+的狀態有時會跳回4G來來回回的 ...

安卓系統==>關於=>狀態==>訊號強度

就可知道信號強弱, 但不代表手機的格子數量(每家定義不同)

ps:  負的dB值是越大信號越弱

手機信號強度

手機信號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