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併 partition 的疑問

楼主(2017-08-31):
合併 Partition

合併 Partition

合併 Partition

合併 Partition

D & E  partitions 不能合併,而 c partition只能與 D   partitions 合併?不明解

网友:
這實體有幾顆硬碟?
如果是兩顆以上,當然不同硬碟也就無法合併。

要合併先備份吧!!沒有的話,後果自負。

网友:
要看不同分割的磁碟代號是不是同一顆硬碟,咱記得不同顆是不能合併的。

或許咱離開電腦公司太久,都忘了!

而且調整硬碟分割,資料會不見,不得不注意一下。

网友A:
牛是用另一套, 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5.0 Pro

以規則性來說, 不連續的分區是無法合併的..
樓主可以試著將分區 "移動" 到要合併的分區前或後, 再進行分區 "合併"
當然, 在分區上做任何的動作, 都會有資料遺失的風險!
樓主別忘了先做完資料備份後, 再進行分區的異動!

网友B:
有點疑問,這顆硬碟容量不大,
為何分這麼多磁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點疑問,這顆硬碟容量不大,
為何分這麼多磁碟.

OEM套裝PC/NB可能性比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是用另一套, 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5.0 Pro

以規則性來說, 不連續的分區是無法合併的..

我是用GParted。
合併有風險,儘量不要這麼操作。

网友C:
  這是 EaseUS Partition Master 吧! 合併分割區得 同一部實體硬碟 且 分割區相鄰 (前一個或後一個), 既使 AOMEI Partition Assistant 也是一樣的規則.

  給個建議: 將 [*: Data] 解除隱藏, 複製到 [D] 去, 確認完成複製.
                  [*: Data] 刪除 或 格式化, 相鄰分割區合併, 合併所選分區到有資料的分區.
                  調整移動分區, 產生新未產生檔案系統分區.
                  產生與相鄰分區同樣的檔案系統, 相鄰分割區合併, 合併所選分區到有資料的分區.
                  調整移動分區, 產生新未產生檔案系統分區.
                  … 依序慢慢的移到 [D] 相鄰為止, 再合併即完成.

補充內容 (2017-9-3 01:00 AM):
還有相鄰分割區 檔案系統相容 (NTFS NTFS NTFS 或 FAT32 FAT32 FAT).

网友:
是我會把所有資料COPY到D去,然後把其他那些小分區全部刪除掉,再用擴展方式全變成一個,如果要2個分區,再用壓縮方式釋放出來,這些WIN系統磁碟管理自身即可完成,不需額外應用軟體!!

网友D:
分割區不相連,無法合併為1個分割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割區不相連,無法合併為1個分割區。

沒注意C是系統,那C不能刪,
因為他的D夠大,其他的全COPY過去,只保留C,D,其他全部刪了,變成未設置區,就部分相連了,看各自能擴展多少

不要用合併方式,資料會不見,用擴展及壓縮方式比較合適

楼主:
用在 Miix 2平板,一實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 EaseUS Partition Master 吧! 合併分割區得 同一部實體硬碟 且 分割區相鄰 (前一個或後一個), 既使  ...

[*: Data] 没有做隱藏都不能做合併!

网友:
引用 楼主:
[*: Data] 没有做隱藏都不能做合併!

  第二個 [*:] 檔案系統是 Other, 不知是何種檔案系統及用途. 若非極重要的話將它變成 NTFS, [*: Data] 應能合併了, 依此原則逐一將 相鄰 相同檔案系統 兩分割區合併.

  過程有些繁複, 故建議先打好程序搞; 若可以的話先做 "備胎".

  供參考, 其他會員的方案亦可評估.

网友:
照圖來看
2.3.4分區不能動它
2是MSR分區
3是WINRE分區
4是EFI分區
2.4刪除會無法進入系統
3刪除會無法啟動修復模式

网友:
磁碟機代號有按順序, 並不代表partition 的順序是對的, partition有可能錯開了, 中間有其他的分割, 就不能合併了
雖然 easeus 很強大了, 不過你可以試試另外一套看看MiniTool Partition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