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第一版行動T12烙鐵

楼主(2017-09-01):
話說烙鐵大家都有,一隻順手烙鐵比什麼都重要..

從以前拿木柄烙鐵(30元),到神器936,到現在T12白光,還有西班牙JBC,都是一代神器,但是這些都要插電,不插電就沒用武之地.
最近弄了T12來玩,真心覺得不錯用,但有些情況不好找到插座,或是插座太遠都是困擾。
所以做台行動烙鐵來玩,順便練練手~

首先一個適合的盒子很重要,我選了這個,因為有兩個開關美美的,內部空間也夠.放一個19V筆電變壓器也夠

因為電源插座不一樣,所以先改掉

再來改輸出電壓,原輸出是19V,我們這個行動烙鐵須要24V

找到取樣電阻,改焊上可調電阻調到24V

可以調到23V,再往上調到24V,調到25V就跳保護了,輸出電壓就亂跳了

最後決定調到24V,開始安裝控制板,面板開孔端子鎖一鎖焊一焊

無奈上機時,電流上不去,只能下調到最大的電壓,就是22V

看一下改的取樣電阻,笑笑就好

再來是電池部分,用了6串18650,組成電池組

包一包再加上保護板

開機試焊,收工
應該還會再進行一次改版,有些想法還沒弄出來....

网友:
讚,DIY無價。
好奇,這電池可使用多久?

楼主:
我使用的是舊的行動電源電池,容量不是很足,原容量是1500mah的,現在就當是1000mah.
我這個T12加熱時間約10秒化錫,,萬一要長時間使用要焊接再開機或是溫度調低,要焊接時再調高。
應該是可以讓我們使用一段時間的,
我設定的情況是平常插電使用,可以離線去焊接10~20分鐘就可以了(指連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舊的行動電源電池,容量不是很足,原容量是1500mah的,現在就當是1000mah.
我這個T12加熱時間約10 ...

感謝回覆,這台達變壓器看起來是NB用的adapter?!

楼主:
您真內行~

网友:
很棒的改造......

网友A:
很棒的改造,
有個疑問?
原來的變壓器是輸出多少電流,
這樣對變壓器容易壞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舊的行動電源電池,容量不是很足,原容量是1500mah的,現在就當是1000mah.
我這個T12加熱時間約10 ...

或許加入一個「自動進入待機狀態的機制」做溫控,不管是插市電或是使用電池,都能夠降低用電量。

對了,可以將使用的零件列表出來,讓有興趣的朋友可以DIY,相互切磋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改造,
有個疑問?
原來的變壓器是輸出多少電流,

原本的變壓器是19v  3.42A
有使用過一陣子還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加入一個「自動進入待機狀態的機制」做溫控,不管是插市電或是使用電池,都能夠降低用電量。

對了, ...

(1.) 合適盒子*1
(2.) 線材/開關/端子
(3.) 筆電變壓器*1
(4.) 18650 電池*6   6串保護板*1
(5.) T12手柄*1  T12烙鐵頭*1  T12 烙鐵控制板*1

网友:
連這樣也能改,真不愧是痞酷的老芋仔 ...  ...

网友C:
好實用的改造~為找插頭這個問題,我還買了個瓦斯焊槍…很難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實用的改造~為找插頭這個問題,我還買了個瓦斯焊槍…很難用~

瓦斯焊槍,會很難用嗎?
怎樣的難用法?

网友:
讚!好技術,不過個人覺得行動版,還是瓦斯烙鐵較簡便。

网友E:
烙鐵的加熱器(陶瓷?),是AC ,DC都可以吃嗎?

有沒有加熱器的DATA SHEET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合適盒子*1
(2.) 線材/開關/端子
(3.) 筆電變壓器*1

請問 : 樓主 以上五項 合計 費用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鐵的加熱器(陶瓷?),是AC ,DC都可以吃嗎?

有沒有加熱器的DATA SHEET

可查關鍵字 t12 白光 烙鐵

或站內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8214-1-1.html

网友:
有考慮使用汽車電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 : 樓主 以上五項 合計 費用是多少?...

(1.) 合適盒子*1        ===>找廢棄盒子的
(2.) 線材/開關/端子  ===>算50元好了
(3.) 筆電變壓器*1     ===>也是收刮來的,算150元好了
(4.) 18650 電池*6   6串保護板*1  ===>算300元好了
(5.) T12手柄*1  T12烙鐵頭*1  T12 烙鐵控制板*1   ===>算100元好了

楼主:
汽車電瓶體積太大,我會先腰閃到...

這個用24v 會比較好,單12v 應該電流會太大,還有溫升會太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瓦斯焊槍,會很難用嗎?
怎樣的難用法?

曾經用過低階瓦斯烙鐵
沒作好解焊週為防熱保護
目標還沒熔錫
旁邊的好元件倒是先被瓦斯噴出的熱氣烤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曾經用過低階瓦斯烙鐵
沒作好解焊週為防熱保護
目標還沒熔錫

還有火力不好控制,覺得溫度上升下降的範圍很寬,不易調到合適溫度(我只用過300元的低階瓦斯烙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曾經用過低階瓦斯烙鐵
沒作好解焊週為防熱保護
目標還沒熔錫

你是把它當做熱風槍的代替品,溫度太高易燒燬零件,我是用做無線烙鐵.
現在想拿來做室外的除草和去除草籽用.˙

网友H:
我也很喜歡DIY啊~ 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 請大哥能參考一下:

可以把電源線移到後面去
可以加上一個溫度顯示器
這種T12烙鐵頭做得也非常的好, 可以試一下.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充電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很喜歡DIY啊~ 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 請大哥能參考一下:

可以把電源線移到後面去

電源線到後面去,要伸手去插,有時反而不好用

有賣溫度顯示的控制板,不過我當初沒買就沒有安裝了

這個鋰電池的6串保護板,不是充電的電路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電源線到後面去,要伸手去插,有時反而不好用

有賣溫度顯示的控制板,不過我當初沒買就沒有安裝了

謝謝你的講解...我期待你...第2版行動T12烙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它當做熱風槍的代替品,溫度太高易燒燬零件,我是用做無線烙鐵.
現在想拿來做室外的除草和去除草籽用 ...

這麼閒,用噴燈比較快,

燒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麼閒,用噴燈比較快,

燒房子$$$$

安怎,假日還那麼早,被小鬼吵起來了嗎?
我是用於小範圍的啦,大約都在60cm x 60 cm以內的,所以簡單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謝謝你的講解...我期待你...第2版行動T12烙鐵...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那不是在挖洞人家跳嗎?
啊,我忘了,你就是喜歡挖洞給人家跳,等人家跳進洞裡了,你就在洞口奸笑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怎,假日還那麼早,被小鬼吵起來了嗎?
我是用於小範圍的啦,大約都在60cm x 60 cm以內的,所以簡單的就好 ...

我的生物時鐘,
無假日之分.
現在家裡沒有小孩,
每個比晚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謝謝你的講解...我期待你...第2版行動T12烙鐵...

您是開挖土機來挖洞的歐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那不是在挖洞人家跳嗎?
啊,我忘了,你就是喜歡挖洞給人家跳,等人家跳進洞裡了,你就在 ...

大哥您對我誤解太深了......那叫做腦力震盪, 加強記憶力的...洞洞學習.

[給人家跳,等人家跳進洞裡了]...跳進洞裡的人...就是代表對事情沒有完全的了解~ 也就是知識還不夠嫻熟.

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說: 善說笑話的人,往往有先見之明。心裡最好常有快樂,如此就能防治百害,延長壽命。
德國革命家李卜克內西說過:  對付殘酷的貧困, 只有唯一的一個辦法, 那就是笑。. 我是因為家裡沒錢看病....所以只好笑....

[您是開挖土機來挖洞的歐.]        ......  kxmil 看您製作的技藝高湛..就知道非等閒之輩. 您用這個詞:  第一版.....就代表一定有第2版. 第3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您對我誤解太深了......那叫做腦力震盪, 加強記憶力的...洞洞學習.

[給人家跳,等人家跳進洞裡了] ...

掰功一流,跟A471大PK一下,不知哪個ˋ較厲害? ...

>看您製作的技藝高湛..就知道非等閒之輩

怪怪,你又看到我做什麼了嗎? ...

好奇怪,在米國那麼遠,你也不可能像Tsai5371那樣拿東西出來換酷幣,那你那些酷幣從哪來的?
換了酷幣你好像也不能用 ... 快快快,拿來我幫你保管,等你回台再還給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您對我誤解太深了......那叫做腦力震盪, 加強記憶力的...洞洞學習.

[給人家跳,等人家跳進洞裡了] ...

大弟 你解釋越多越模糊,
就是期待第二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瓦斯焊槍,會很難用嗎?
怎樣的難用法?

就跟打火機一樣…會有要填充瓦斯的問題,很快就沒瓦斯了…溫度無法控制,而且應該也才三百度…瓦數不足,焊power會黏住~之類的

网友:
真好, 溫控==>瓦斯=>木柄烙鐵... ...好想要溫控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跟打火機一樣…會有要填充瓦斯的問題,很快就沒瓦斯了…溫度無法控制,而且應該也才三百度…瓦數不足, ...

瓦斯好用的地方是不受地形限制... ...

ex 20層樓高的水泥塔上維修,  高空懸吊的天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