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變壓器 FMT-202(V1)一顆

楼主(2017-09-01):
如題,一次測有中間抽頭,是「待機變壓器」。交易新台幣或是酷幣皆可。

网友A:
待機變壓器 = 5VSB??
FMT-202(V1) 是哪種電源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變壓器 = 5VSB??
FMT-202(V1) 是哪種電源的零件?

switching power
for 5VSB

网友B:
是不是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會有丫?我有好多有問題的電供,晚上我來找找~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應該客製品,要核對'廠牌和機型,變壓器接腳和體積不盡相同,要提供這些資料,才能從殺肉機(舊品)上取下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會有丫?我有好多有問題的電供,晚上我來找找~

好的,謝謝您。
這顆是在「新巨 PSL-6850P」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應該客製品,要核對'廠牌和機型,變壓器接腳和體積不盡相同,要提供這些資料,才能從殺肉機(舊品 ...

這顆是給「新巨 PSL-6850P」。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是給「新巨 PSL-6850P」。

這ˋ顆
交換式高頻變壓器
網搜,好像是下列這家公司生產
但網上沒找到相關規格資料

金益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地址:臺灣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64號 Tel:886-3-36447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ˋ顆
交換式高頻變壓器
網搜,好像是下列這家公司生產

如同5F jimpo大所說,找到也可能是不相同規格。
畢竟這可以客製化。

网友:
+5VSB 電源 工作原理 分析一下
拆ATX電源廢板  研究一下繞線 重接線路 也許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同5F jimpo大所說,找到也可能是不相同規格。
畢竟這可以客製化。

或許只是變壓器的保險絲燒毀,
要不要拆看看,
小心不要用斷銅線.

网友A:
我是碰過2次變壓壓器斷線重新作pin腳,仔細拆開膠膜,發現線頭斷在裡面,當時沒留下維修紀錄只能口述,pin腳爆斷,用0.6mm鑽針重新打孔,用電阻腳作新pin腳插入新孔裡固定,再仔細將斷線用新線接上pin腳,但最重要的是,要先量取正確的線圈阻值,確認變壓器內部線是正常。再來是確認電路板線路要跑過,有時pin腳只是固定用沒接到線圈,核對pin腳在線路板裡是正確位置,2次經驗救回2台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碰過2次變壓壓器斷線重新作pin腳,仔細拆開膠膜,發現線頭斷在裡面,當時沒留下維修紀錄只能口述,pin ...

感謝分享,先找看看修變壓器的相關維修文。

聽您的敘述感覺過程是有點繁瑣,應該耐心還有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