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汽車冷媒,自己 DIY 填充冷媒簡易教學

楼主(2017-09-01):
老車一般都可能有冷氣問題存在。
有時候, 因為冷氣不冷要修理, 而修理往往無法保固到半年一年後。
而冷氣大都長時間後才不冷, 也因此無法回去保固。而且原因出在哪還很難說。
所以先自己嘗試灌充冷媒,依照時間判斷。小漏的話可以另外灌充冷媒止漏劑。( 因為可能不是很大孔 )
( 據說 1993 年以後的車子大都是 R134a 冷媒。)

冷媒填充管 + 開瓶器   ( 那個 399A 開瓶的,我買錯了 )

萬能開瓶器

下方有順序操作說明

1. 填充管錶組 + 萬能開瓶器 => 扣住跟旋轉壓住瓶罐口
2. 冷氣有高低壓。找找 L 帽套的低壓口,扣住填充管。 ( 高壓是 H )
3. 輕微放鬆,讓車內的冷媒外流,讓填充管內沒有空氣存在,然後鎖緊 !
    車子發動,打開最大冷氣空調,等個三分鐘。
4. 把手旋轉進去,刺破瓶心小孔口,再轉出來讓瓶內冷媒放出來。 然後抬高,倒置方式,輕微搖晃,讓冷媒流進去 !
5. 順序 2 的插頭拔下,鎖上 L 帽套。

※ 此方法為簡易補充冷媒而已。 不適用抽換冷媒跟檢查冷氣之類。
可以先灌來測試,輕微洩漏的,可以用止漏劑來灌。 如果只有幾天就不冷 ?! 進廠送修抓問題了 !!
※ 不要問我錶,因為我還沒看懂,基本也就看 R134a 的表指數,不要超過 30幾以上。
( 太高可能傷到壓縮機 )

方法應該這樣沒錯。 如有錯的話 ?!  馬上會有人來更正 !

※ 以上僅為個人 DIY 行為,不代表為他人操作引起的危險所負責,風險請自擔 !!

左起:台製冷媒止漏劑5百多,進口冷媒340g兩百多,大陸冷媒250g一百多
( 進口的感覺似乎是大陸的兩倍重 ?! )
市面也有 福士止漏的,約八百多。 更高檔的約 2千多。

以下是汽車冷媒 系統壓力 壓力值對照表
DIY 管接入低壓接口後,DIY 管壓力表就會瞬間有刻度指示。這時 DIY 管上的壓力表刻度是與空調系統壓力是一致的,看壓力表上的壓力刻度,就知道系統中的壓力了。
在多少壓力時需要補充製冷劑呢?這時有一個知識說明! 汽車空調系統中的壓力是根據外界環境溫度變化而變化的。如下圖中,華氏溫度與空調系統壓力對照表而確認系統中壓力高與低,系統壓力高了說明系統中的製冷劑多於正常值,反之就要補充製冷劑。

外界環境溫度(華氏溫度) 低壓表的壓力,以下壓力表數值是實驗室中理論恆溫值,在使用過程中室外溫度是達不到這個要求的。所以車主朋友在使用過程中請按圖表數值中最小值計算,計算方法是最小值到最小值減去 10PSI 計算都是系統正常壓力,壓力千萬不能超過最小值,壓力一旦超過,壓縮機會自動保護,這時製冷效果反而會很差!
如外界溫度在 30 度時,圖表顯示為 45PSI - 55PSI,這是恆溫數值。我們計算時應該用 45PSI 減去 10PSI 壓力,結果為 35PSI,這就是系統正常壓力值,最好不超過這個數值。

華氏 65對應 18.33攝氏度 系統壓力25-35PSI
華氏 70對應 21.11攝氏度       系統壓力35-40PSI
華氏 75對應 23.89攝氏度 系統壓力35-40PSI
華氏 80對應 26.67攝氏度       系統壓力40-50PSI
華氏 85對應 29.44攝氏度 系統壓力45-55PSI
華氏 90對應 32.22攝氏度       系統壓力45-55PSI
華氏 95對應 35 攝氏度 系統壓力50-55PSI
華氏100對應 37.78攝氏度       系統壓力50-55PSI
華氏105對應 40.56攝氏度 系統壓力50-55PSI
華氏110對應 43.33攝氏度       系統壓力50-55PSI

補充內容 (2017-9-4 06:00 PM):
一般冷媒填充,建議用"氣體方式填充"比較安全
因為液態冷媒進入低壓管,回流到壓縮機,極有可能會造成"液壓縮"
容易造成壓縮機損壞or爆管

网友A:
如果去汽車空調補一下冷媒不知多少錢
以前我舊車冷氣也是壞掉我是沒修.冷氣太冷.夏天還好冬天就有問題
我自己猜測是內風箱感溫器跟膨脹閥故障
因為要大拆所以用到汽車報廢也沒處理
舊車問題一堆有時換一堆錢.但是車子殘值還不夠維修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去汽車空調補一下冷媒不知多少錢
以前我舊車冷氣也是壞掉我是沒修.冷氣太冷.夏天還好冬天就有問題
我自 ...

我認識一個汽車師傅 ( 目前賣車車行 ),我汽車都給他修理保養..
給他灌冷媒 300 元..
只不過平均一年至少一次灌冷媒或修理冷氣抓問題 ( 後者至少三五千以上 )
且我三重他樹林,上班時間,想想後還是簡單自己來..
※ 我老車還很好開,因為漏冷媒不冷就報廢也可惜.
   換新車減免五萬還有三年多時間期限.

補充內容 (2017-9-1 05:08 PM):
個人覺得這個 DIY 重點在於,小漏冷媒跟需要送修之間的差距的簡易測試 !

网友:
sorry
回錯主題
於此刪除回覆之內文

楼主:
發文時順便忘了說..  同樣的止漏理論的產品,還有以下幾種..

汽車機油止漏劑
汽車水箱止漏劑
室內水管抓漏止漏劑
車輛輪胎,也有止漏劑 !  ( 路上如果壓到螺絲鐵釘, 也不會消風 )

一般是說小漏還有效,大漏還是得維修更換新品

网友:
到淘寶網搜尋"空調加氟工具"可以找到錄影教學.
直接到Youtube 找"空調加氟or加冷媒"應該更多.

网友B:
版主的加冷媒工具,是否只能做整瓶充填冷媒?!
罐內剩下的冷媒在拆管路時也會漏光?
還是只充填一罐,所以不會有過充的情況?

開罐器只有刺破鐵皮開封及導出的功能,
沒看到其他開關閥門做中斷停止充填的功能?!

网友C:
其實止漏劑大都只針對油封,所以還是要看是哪裡漏
這星期一才去換了壓縮機的冷媒電磁閥,問許多朋友只問到一家較便宜的><
後來我才知道,現在冷氣系統跟以前不一樣了,壓縮機連離合器都沒了,改成由電磁閥控制冷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止漏劑大都只針對油封,所以還是要看是哪裡漏
這星期一才去換了壓縮機的冷媒電磁閥,問許多朋友只問到 ...

電子膨脹閥?

傳統的汽車空調系統開關冷氣功能就是控制壓縮機運轉與否,壓縮機
電磁離合器ON,壓縮機皮帶盤不空轉,壓縮機運作。冷氣系統就運作
了....

如果用電子膨脹閥應該是為了應付恆溫系統的普及,比傳統膨脹閥控
溫更精準。壓縮機控制靠誰?.....總不能一直空轉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加冷媒工具,是否只能做整瓶充填冷媒?!
罐內剩下的冷媒在拆管路時也會漏光?
還是只充填一罐,所以不會 ...

新來的就當了版主,厲害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實止漏劑大都只針對油封,所以還是要看是哪裡漏
這星期一才去換了壓縮機的冷媒電磁閥,問許多朋友只問到 ...

新型的可變容積壓縮機
不會有離合器開關聲音
但是故障率高也較省油構造複雜維修起來很貴

网友F:
看到這一篇,想到:
早年看到住家附近坊間的汽車冷氣電機行,對於車用冷氣的維修概念及方式後,因為實在也不知道那裡還找得到維修費合理又檢修實務良好的店家,我自己本身也沒有居住在網路某些著名的汽車冷氣專業商家縣市內,也懶得找了,乾脆自己買一套維修設備包括高低壓力表、真空幫浦、冷媒測漏儀、小冷媒桶、O型環、冷凍油、冷氣維修各式轉換、快速接頭等自己搞比較快,也不必讓似懂非懂甚至於根本就不求甚解的業者敲竹槓又修不好,雖然要花費不少購置費用,外加車上冷氣系統損壞組件所需更換的材料花費,不過也只用了2次,直到車子用到報廢,冷氣都沒有再出現有問題,冷氣也冷到嚇嚇叫。
說到最後,還是那句話「江湖一點訣,點破不值錢」。

网友:
http://www.qclt.com/tw7%C5%E0%D1 ... %C8A/te4-0602-1.htm 這個網站有教學 我日前也自己灌冷媒(給人檢查過是壓縮機小漏2年需補一次) 若是補了不冷 建議去給有冷氣清洗機的店家洗過+換耗材 冷度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加冷媒工具,是否只能做整瓶充填冷媒?!
罐內剩下的冷媒在拆管路時也會漏光?
還是只充填一罐,所以不會 ...

網路似乎有說兩瓶啥的 ?!   目前算是先測試方法是否對 (有冷)
也只是先灌一瓶 250g 的冷媒而已..  (算小瓶的)
再來就是測試 340g 的補完大約跑多少磅..

有個碼表, 上面有好幾種冷媒代號的數值..
R134a 代號一般不要超過 35 ~ 40 PSI 就對了 ( 抓溫度大約對應 )
還沒測試多餘的冷媒會不會漏氣..  基本有冷卡實在.. 不然這種天氣.........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來的就當了版主,厲害啊 ...

注音跳錯字吧..

應該可能是想打 板主..  發板的人..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電子膨脹閥?

傳統的汽車空調系統開關冷氣功能就是控制壓縮機運轉與否,壓縮機

好像不叫做~電子膨脹閥(我猜的><)
只查到稱為電磁閥或節流閥(是跟壓縮機在一起的零件)
據悉~壓縮機是一直處於運轉狀態(引擎運轉時),而冷媒則靠電磁閥控制流量或BYPASS掉

故~有網路資料提到~新恆溫系統比舊式更耗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型的可變容積壓縮機
不會有離合器開關聲音
但是故障率高也較省油構造複雜維修起來很貴

據說是較耗油耶><
因為壓縮機一直處於運轉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叫做~電子膨脹閥(我猜的>

汽車冷氣系統傳統上靠控制壓縮機運轉來開關,控制冷氣該多冷
就是靠膨脹筏控制冷媒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據說是較耗油耶><
因為壓縮機一直處於運轉狀態

因為不管有無用冷氣會一直有帶載
差在重載跟輕載差別
但是在引擎高轉時傳統有重拖問題
新式因為是可自動調節負載所以比較輕載

网友G:
4. 把手旋轉進去,刺破瓶心小孔口,再轉出來讓瓶內冷媒放出來。 然後抬高,倒置方式,輕微搖晃,讓冷媒流進去 !

一般冷媒填充,建議用"氣體方式填充"比較安全
因為液態冷媒進入低壓管,回流到壓縮機
極有可能會造成"液壓縮"
容易造成壓縮機損壞or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4. 把手旋轉進去,刺破瓶心小孔口,再轉出來讓瓶內冷媒放出來。 然後抬高,倒置方式,輕微搖晃,讓冷媒流進 ...

喔. 好..  那我去附加說明..  讓大家了解正確方法..
謝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4. 把手旋轉進去,刺破瓶心小孔口,再轉出來讓瓶內冷媒放出來。 然後抬高,倒置方式,輕微搖晃,讓冷媒流進 ...

這種液/氣充填問題要考量的話
可能要請開板大 (lucky1212306)
解剖一下空冷媒瓶 (真要解剖要注意方法與安全)
查看一下瓶內有沒有液位吸管
或瓶內出氣管的構造
才有辦法作這個問題的防範 (正立或倒放或側放....)

這個問題考量點
很像卡式爐的瓦斯罐
限制橫躺,扣卡缺口朝上一樣
因瓶內出氣管位置有限制方向

网友:
汽車的好像要看重量, 我的車子更換壓縮機填充量10g, 更換冷排填充20g. 壓力沒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文時順便忘了說..  同樣的止漏理論的產品,還有以下幾種..

汽車機油止漏劑

前陣子右前輪破風(胎壓36->22psi), 跟鄰居借電動打氣機, 有看到止漏劑。
看起來很方便的樣子,不用上備胎。

補胎的時候順便問修車師傅, 他說補胎劑用了, 整個內壁都會黏黏的, 就不能內補(要花很多時間處理, 沒人肯做)

另外就是補胎劑只能暫時補漏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到這一篇,想到:
早年看到住家附近坊間的汽車冷氣電機行,對於車用冷氣的維修概念及方式後,因為實在也不 ...

外面只是急就章, 可能暫時解決問題(或掩蓋)。不會真正解決(因為真正解決工時可能划不來, 價錢客戶也沒辦法接受@@)

自己開的車自己了解比較好, 不過要有場地(放車, 放工具)

chhunpin大大哪時候要教學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叫做~電子膨脹閥(我猜的>

膨脹閥

汽車_電子膨脹閥參考

汽車_電子膨脹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種液/氣充填問題要考量的話
可能要請開板大 (lucky1212306)
解剖一下空冷媒瓶 (真要解剖要注意方法與安 ...

照片來了 !!
要拆之前,看他是一體成形的,翻過來後發現多一個塑膠軟墊片.
※ 這是大陸的冷媒罐,跟台灣或國際廠是否一樣,尚未知清楚

拆除破壞壓力罐很危險 !!
小朋友不要學我喔,我有買超多保險,不怕 !!

補充內容 (2017-9-5 04:27 PM):
拆下頂端帽沿罐口, 裡面空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外面只是急就章, 可能暫時解決問題(或掩蓋)。不會真正解決(因為真正解決工時可能划不來, 價錢客戶也沒辦 ...

坊間也是有風評不錯的汽車冷氣維修商家,不盡然全部都是急就章不會解決問題的業者,至於相關的教學文,乃至於影片檔,網路上很多,可以自己嘗試搜尋,看得懂的人,自然就看得懂,看不懂那也沒辦法了。
畢竟每個人的資質天賦、理解程度等各有差異。
您個人也可以發一發汽、機車專業的教學文,分享大家X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坊間也是有風評不錯的汽車冷氣維修商家,不盡然全部都是急就章不會解決問題的業者,至於相關的教學文,乃 ...

還是初心者, 學習中.
只是看到別人的問題,順便學&找資料。(原廠的維修能量不足, 跟找不到問題才開始學習)
車子還沒滿一歲.... ...機車放生中...(10歲的老機車, 上下班跟買早餐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照片來了 !!
要拆之前,看他是一體成形的,翻過來後發現多一個塑膠軟墊片.
※ 這是大陸的冷媒罐,跟台 ...

樓主回應速度真快
有執行力

照20樓 - 雄爸爸 的建議
要氣灌,不要液灌
依樓主的切開的氣瓶結構看來
氣瓶您還倒著放填充冷媒進低壓管
這樣不就有點風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回應速度真快
有執行力

有喔..  已經補充 說明了..

且第一次灌那個小瓶, 測試而已..
車裡面冷媒不多, 應該還好..   0.0"

過幾天再來正式開始記錄, 灌到 35 跟多久開始不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Youtube上找到的汽車冷媒抓漏跟補充影片....
How to Find AC Leaks in Your Car (UV Dye)
How to Properly  ...

我以前也是買個樓主一樣的來用,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冷媒一次全部就需要用完...比較不容易控制...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建議大家都去買這個東西..... Manifold Gauge 歧管儀表?  ....  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因為可以修理汽車冷氣和家裡冷氣跟冰箱.
你的videos裡面有這個人他介紹的非常詳細. 我再度的把它po一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q8JAlct6s

网友:
lucky1212306大 真是神了,汽車冷媒都可以自己灌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也是買個樓主一樣的來用, 但是有個問題就是冷媒一次全部就需要用完...比較不容易控制...所以我就買 ...

請問大帝您的真空幫1台多少,小弟也想來搞DIY

高低壓表倒是不貴,小弟還有一隻上次修水管買錯的瓦斯噴槍,可以考慮來玩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