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牌節能風扇 型號WL-45WV1 (如圖一)基板故障

楼主(2017-09-01):
威利牌節能風扇 型號WL-45WV1 基板(如圖二)故障,將另一台好的基板對換可以使用。基板上有玻璃管式保險絲,為250V 1.6A(如圖三),有針腳式。至電子材料行問。現有250V 1.6A為無針腳式。另有250V 1.5A為有針腳。
請問:
1.可以使用250V 1.5A的保險絲代替250V 1.6A嗎?
2.請問如1不行,則有何替代方案?

网友:
舊保險絲的腳可以拔下來裝在新保險絲上,但不好拔。
新保險絲若無針腳,可以自己拿銅線焊上,或直接在基板上把舊的剪掉 焊上新保險絲

1.5A 高機率可代1.6A

网友:
代是可以代~
最多電流超過1.5a燒掉而已~
您這台 220v 電流應該不大~

不過保險絲燒掉~
您要檢查一下是否有零件短路~

网友:
原保險絲是用兩邊套住、可以用尖嘴鉗拆開、再裝入長管形保險絲、舊的不用解焊

网友:
我也鑽成 fireway 大大的說法 ! 保險絲燒掉一定還有其它零件短路 , 有一就有二 .....

网友:
風扇軸心轉的順嗎?

网友A:
要先從保險絲斷的跡象,(玻璃管發黑,零件有短路,一般主電源),(玻璃管發黃,副電源短路),(線絲中間斷,有可能負載過熱或是凸波電壓引起,可換保險絲,一般都沒 問題)保險換小一點安培先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從保險絲斷的跡象,(玻璃管發黑,零件有短路,一般主電源),(玻璃管發黃,副電源短路),(線絲中間 ...

真棒的解說。

网友:
會不會是那個 突波保護器壞掉了?

网友:
請問:
1.可以使用250V 1.5A的保險絲代替250V 1.6A嗎?               ......兄弟...... ..可以的!  保險絲只能用更小的...不能用更大的.
2.請問如1不行,則有何替代方案? .......................我現在都用這個...來代替玻璃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