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700EH不化霜

楼主(2017-09-01):
冷凍、冷藏不冷拆開後不化霜,是基板故障嗎?

1.   風扇有走
2.   73度c是良好ㄉ
3.   化霜電熱線量起來68~69
4.   按強制化霜電流1.4~1.5A
5.   化霜感溫器量起來怪怪ㄉ

网友:
重點就是化霜感應器的阻值~
要拔下來量~
另外快速接頭的地方也量一量~
看是否有阻值不一樣~
無法判斷是否正常~
可將量到的歐姆數報上來~

站上也有文章說此機型~
風扇會卡住的情況發生

网友:
請搜尋本站 是否有類似的維修文。

网友A:
1. 蒸發器左上角的化霜感溫器換掉
2. 基板上的繼電器焊點重新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蒸發器左上角的化霜感溫器換掉
2. 基板上的繼電器焊點重新補焊

有換上蒸發器上化霜感溫器ㄌ
冰用手動化掉ㄌ
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