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擎B75M-DGS觸發重複掉電

楼主(2017-09-02):
jouk大免費贈送的壞板,依約發維修文

不常發維修文,拍的照很爛,請各位先進們勿見怪

主角是華擎B75M-DGS
症況是上電重複掉電重啟
通常不是短路就是有缺電
開始進入主題

開箱

上CPU前先確定12V沒有短路

觸發後一直重複掉電,等他自己再上電的時候量各路電壓
看樣子都沒問題

因為之前曾經修過華擎B75 Pro3-M,PL6無電壓的關係
檢查看看,果然PL6兩端沒有電
芯片一樣是RT8065,3A , 2MHz同步直流對直流降壓轉換器
跟B75 Pro3-M不同的是這塊沒有2N7002復合管

芯片第4腳VIN,有5.1V輸入電,無輸出。剛好之前買的芯片還有剩

換上新的1.05V出來了,開機沒問題了

收工...感謝獅子魚大之前B75 Pro3-M的指教

這顆芯片算是華擎的通病

网友:
厲害~值得一讀的維修文。

网友:
值得一讀的維修文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塊板子有線路圖跟點位圖
ASRock B75M-DGS r2.0.pdf (1.13 MB, 下載次數: 152)
ASRock B75M-DGS r2.0 boardview.rar (286.4 KB, 下載次數: 139)

网友:
解說的很到位,感謝分享

网友:
厲害厲害,原來他們是類似設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塊板子有線路圖跟點位圖

唉,我拿到的沒通病好檢說,我的PL6有1.05v
先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維修資料!!
可是要請教獅子魚大一下,這點位圖寫是boardview,但副檔名是fz的,我用boardview和PCBRepairTool都開不起來,
可以麻煩獅子魚大開示一下,是用哪個軟體開的嗎?  感謝!!

网友B:
趴趴熊大,搭一下順風車勒,因為我的沒甚麼值得再開一文
我拿到這片也是上電一會兒再斷電又重開,原想說來試試看通病,量到沒有通病,心中覺得好遺憾說!
那就一步一步來吧,量查各電壓都出來了,那就只好先燒Bios吧,上官網Down個Bioshttp://www.asrock.com/MB/Intel/B75M-DGS%20R2.0/index.tw.asp#BIOS

果然,是我把它想得太複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趴趴熊大,搭一下順風車勒,因為我的沒甚麼值得再開一文
我拿到這片也是上電一會兒再斷電又重開,原想說來試試 ...

這太幸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趴趴熊大,搭一下順風車勒,因為我的沒甚麼值得再開一文
我拿到這片也是上電一會兒再斷電又重開,原想說來試試 ...

您這塊是型號一樣,但是R2.0的

而我這塊是1.01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我拿到的沒通病好檢說,我的PL6有1.05v
先感謝獅子魚大提供維修資料!!
可是要請教獅子魚大一下,這點位 ...

PCBRepairTool 這套我也是開不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這套可以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趴趴熊大,搭一下順風車勒,因為我的沒甚麼值得再開一文
我拿到這片也是上電一會兒再斷電又重開,原想說來試試 ...

這是軟軟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RepairTool 這套我也是開不出來
用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1.html
這套可以開 ...

竟然還有這等好物,感恩啦!

网友:
解說的很到位,感謝分享,很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看到第一張照片就捏了一把冷汗,之前粗手粗腳的沒蓋上CPU保護殼,一個恍神食指大小的都歪了

网友:
恭喜完修,唉我都遇不到通病,都是硬的,真的要下功夫學,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