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便宜電焊機的問題.....

楼主(2017-09-02):
這種電焊機還滿便宜的....三'四千元

請問,這種電焊機可以焊什麼東西?????

洩洩解答啦!!!!!

网友A:
MMA 160
輸入電壓、頻率         220V±10% 1Ph
50/60HZ
額定輸入電源容量(KVA)         6
輸出電流調節範圍(A)         10~160
額定輸出電壓(V)         27
空載電壓(V)         56
負載持續率(%)         85
效率(%)         85
重量(KG)         8
外形尺寸(mm)         371﹡153﹡232
空載損耗(W)         40
適用焊條直徑(mm)         2~4.0

看起來應該多可以~只是不知耐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A 160
輸入電壓、頻率         220V±10% 1Ph
50/60HZ

網路上沒有看到有人說不耐用,應該還好吧!

网友:
可以用到2~4.0的焊條了~焊厚鋼板也可以~一般用應該OK的~
重量只有8KG 光搬運就省了不少力氣

网友B:
我用 清水牌 160A 直流變頻電焊  只有6KG
吃中亞紅藥3.2mm 焊鋼筋、鐵管,很好用 80A~110A就很夠了

內部用料很扎實!

楼主:
銅跟白鐵可以焊嗎???

网友:
都可以焊,只是耐不耐操~

楼主:
什麼叫耐不耐操???

難道有爛電焊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叫耐不耐操???

難道有爛電焊機嗎???

就像傳統鐵芯變器 vs 交換式變壓器一樣

前者操不壞但很重,後者壽命碰運氣 但攜帶方便

网友:
長時闁再焊時就有差別了,為什麼古早的電焊機有些快要到一百公斤左右,古早的都操不壞

网友C:
電焊機一般都不會標示使用率
使用率高低就是真材實料的東西
高就是成本高100%就是可以24小時不停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焊機一般都不會標示使用率
使用率高低就是真材實料的東西
高就是成本高100%就是可以24小時不停機 ...

是的24小時不停機,有些大台的用的焊條好粗好粗,但是這種的電流吃好大丫

网友:
在淘寶更便宜, 220V直流電焊機,便宜的換算成台幣約1000台幣有找, 重量約2.5~4kg,
但便宜的直流電焊機只能用焊條焊,焊不鏽鋼要用不鏽鋼焊條
DIY大多焊一下就要喬老半天,沒本事一直連續焊,有較足夠的時間讓電容充電,所以也沒不用買太大台。

焊把電線焊的線徑很粗,才能負荷大電流,銅線的價格不宜,愈粗就愈貴!
電線太長直流電衰減很快,直流電焊機焊把線不用也不能太長,
因直流電焊機體積小,重量輕,把電焊機提到身邊即可!

交流電焊機則很重! 相同功率會比直流電焊機貴幾倍,
但因電線長度不太會影響交流電的電流,,焊把線可以拉很長。

但不管直流/交流電焊機都很難焊薄件! 會容易焊穿。
連氬焊對薄件都有難度...大多也只能點焊一下。

淘寶不同賣場買的:
電焊機套餐188 & 加長皮手套14 + 電焊線(銅)57 + 自動變光面罩80 + 不鏽鋼焊條60=399人民幣,約1950台幣,
其中大陸集貨到台灣的普貨和特貨運費約130人民幣,約640元台幣。合計約529人民幣,約2590台幣,

補充內容 (2017-9-8 05:03 PM):
這張照片全部加起來是188人民幣,

网友D:
draculaxx 大
買了就知道n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draculaxx 大
買了就知道

哈哈.......

我有想買..............................

以後自己蓋鐵皮屋再來問大家怎麼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raculaxx 大
買了就知道

Wkm大 你家主住山上嗎?
什麼東東都有.
一般的家庭不會備這麼齊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 清水牌 160A 直流變頻電焊  只有6KG
吃中亞紅藥3.2mm 焊鋼筋、鐵管,很好用 80A~110A就很夠了

你這個是不是一定要AC220V,否則ˊ電流會不足,這樣的話,家裡沒ACˊˊˊˊ220V的不就不能用了?

网友D:
sandy319 大
都市叢林n_119|
老問題,喜歡DIY。盡量自己動手n_105|

這樣說害我另篇汽修工具 螞蟻不敢PO

楼主:
引用 网友E:
Wkm大 你家主住山上嗎?
什麼東東都有.
一般的家庭不會備這麼齊全。

有人說,不常用的話,拿去給人家焊就好了.....何必為了喝牛奶去養一頭牛???

另一個回答[牧場已經有了,多養一頭牛沒有什麼關係]......

會上PIGOO的死忠站友都是想建立自己的牧場的.....

网友C:
現在電焊機真的很便宜
以前一台都是萬元起跳的
以前老板賣過最貴的電離子焊機好幾十萬可以買一台車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說,不常用的話,拿去給人家焊就好了.....何必為了喝牛奶去養一頭牛???

另一個回答[牧場已經有了,多養 ...

下次再參觀你的鐵皮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andy319 大
都市叢林
老問題,喜歡DIY。盡量自己動手

這張又是大大的傑作嗎?
都市叢林也要地方夠大,
才能放那麼多的工具。
那有地可以除草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張又是大大的傑作嗎?
都市叢林也要地方夠大,
才能放那麼多的工具。

sandy319 大
NO
傑作是歐易薊的螞蝗n_100|
不用大要會物管
陽台有開心農場,除草機因會DIY

從朋友地龜卸載的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ndy319 大
NO
傑作是歐易薊的螞蝗

小時候摸啦!常常被這個吸到叫媽媽!
以前物質缺乏,常在鄉間河流找尋蛋白質,我很怕這個,吸血蟲,水稚。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aculaxx 大
買了就知道

配備少了氣瓶~

网友:
flynews大 wkm大  應該都有當焊接版主候選人的可能性哦.....

网友D:
philips980 大
好眼力
少了CO2鋼瓶,夭壽重拉出來見客。
介紹一下除工業醫療也有再用,第二張圖不過使用率最多的是養水草不過也風塵很久了多了電磁閥(定時器設定開關時間)。
氣瓶上方主旋鈕,一開左側壓力錶馬上顯示出來(有無容量),最左邊透明鋼珠容器則是流量計,下方藍標旋鈕控制流量大小(可看鋼珠漂浮位置),出氣口在流量計下方(被旋鈕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philips980 大
好眼力
少了CO2鋼瓶,夭壽重拉出來見客。

還滿新的......

网友:
draculaxx 大
下午拿出補焊發電機排氣管,不用就封箱封袋,最多是蟑螂屎。
搬來搬去歸位就位,還有安全與意外問題,電/空氣 /光害/個人保護還要SOP,想想上次如何操作的與測試,恐怕比焊還耗時,沒辦法n_081|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這個是不是一定要AC220V,否則ˊ電流會不足,這樣的話,家裡沒ACˊˊˊˊ220V的不就不能用了? ...

是呀,我買的是220V機ˋ種 沒試過110V能不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現在電焊機真的很便宜
以前一台都是萬元起跳的
以前老板賣過最貴的電離子焊機好幾十萬可以買一台車子 ...

以前都流行交流電焊機,所以不便宜,且很重!
台灣製的交流電焊機差不多都是萬元起跳。便宜點的可能也要6000~8000元。

像搭鐵皮屋,從這裡焊到那裡,焊點距離可能很遠,很重的交流電焊機放地上,焊把線長一點才較有效率!
用直流電焊機DIY焊鐵皮屋, 焊把線不適合太長,否則電流衰減很快,要把電焊機提到焊接處附近。(反正很輕)

若用交流電焊機長長的焊把線給直流電焊機用,可能會因電流衰減而唉唉叫....要注意點...

因為直流電焊機蠻便宜的, 只需使用電焊條焊接固定的部份可自己DIY,

至於氬焊/CO2焊都要有鋼瓶,和桶裝瓦斯類似,鋼瓶要定期檢驗符合規範,氣體材料行才會幫你灌氣......
不常焊接沒靠這吃飯,養鋼瓶也划不來,若需要氬焊(大多是不鏽鋼,需要氣密/防漏水),就建議花錢找熔接所焊接。

至於好幾十萬的電離子焊機,應該可以焊薄件... 這個才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都流行交流電焊機,所以不便宜,且很重!
台灣製的交流電焊機差不多都是萬元起跳。便宜點的可能也要6000 ...

就建議花錢找熔接所焊接.....

如何計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建議花錢找熔接所焊接.....

如何計價?

計價就去 熔接所 問啊!

只焊一點點,像一支4分/6分管相接,厚約1.5~2mm,不會漏水的氬焊約幾十元到100元, 2~3支約200元,
(可彎曲的不鏽鋼波紋管,因不夠厚,大多熔接所也只能點焊固定,沒法做不漏水的氬焊,)

若焊一堆,因為是手工焊接,並不是量產,價格會較高...

像有次我找熔接所,因為一堆方管和方管之間是满焊, 不只是點焊固定而已..
焊接費用3千元,都比不鏽鋼的料錢還貴...

因為不漏水的氬焊要養鋼瓶,且技術層次較高, 可氬焊的電焊機也較貴,花錢找有練過的較好!
若只是電焊固定或電焊取代鎖螺絲,則適合用低成本的直流電焊機DIY。

网友:
引用 网友G:
計價就去 熔接所 問啊!

只焊一點點,像一支4分/6分管焊起來約100元, 2支約200元,

感恩..................................

网友:
我家頂樓的鐵皮屋好像就用這種的銲接C型鋼跟H鋼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andy319 大
都市叢林
老問題,喜歡DIY。盡量自己動手

wkm大大, 快點開一篇汽修工具。這樣才能有採購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I:
wkm大大, 快點開一篇汽修工具。這樣才能有採購參考。

yiy123大,
這主意不錯,
再請他開工具大全篇,
什麼東東都有,
+物料管理示範篇.

网友H:
氬氣瓶都要買那麼大嗎?  有沒小一號的適合初學者

另外 有沒人摸過雷射焊接.......謝謝

网友J:
電子式電焊機
不常使用 (使用機率低) 的話
當心放到壞掉
基於此原因
小弟我個人還是堅持
購買傳統式純銅線電焊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電子式電焊機
不常使用 (使用機率低) 的話
當心放到壞掉

傳統式純銅線電焊機
很耐用要用到壞很難
如果是固定工作點一定會選這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傳統式純銅線電焊機
很耐用要用到壞很難
如果是固定工作點一定會選這種 ...

我一個造船業的朋友有說過,他們工廠有交流電焊機,還是很早很早前就有了,又大又耐操連續24小時在用都不會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我一個造船業的朋友有說過,他們工廠有交流電焊機,還是很早很早前就有了,又大又耐操連續24小時在用都不會 ...

一般美製的真的很耐用
體積也很龐大
這都有使用率100%可以不用休息一直連續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美製的真的很耐用
體積也很龐大
這都有使用率100%可以不用休息一直連續使用 ...

只是真的吃電很大丫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氬氣瓶都要買那麼大嗎?  有沒小一號的適合初學者

另外 有沒人摸過雷射焊接.......謝謝 ...

1. 有看過修冷氣帶小瓶的, 大概60CM高的氫氧罐, 有空罐子應該能找氣體業者灌氣
2. 看過算不算@@,  看過模具銲補的雷射銲接, 用0.3~0.5細絲在修補邊角。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 有看過修冷氣帶小瓶的, 大概60CM高的氫氧罐, 有空罐子應該能找氣體業者灌氣
2. 看過算不算@@,  看過模 ...

1.感恩..............................

2.大陸好像把雷射焊接(價格)平民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感恩..............................

2.大陸好像把雷射焊接(價格)平民化了

對, 超便宜的~~
一台好像30萬台幣能買到(那時候問大陸加工的師傅)
至於精度跟壽命... ...不詳

加工後, 老闆是說加工的精度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師傅偷快)
強度也不是很好就是(偷懶, 沒有預熱, 或者銲條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銅跟白鐵可以焊嗎???

白鐵銲接只是會有黑黑的氧化殘渣(比較難看), 用白鐵銲條就可(問廠內的師傅說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是呀,我買的是220V機ˋ種 沒試過110V能不能用

上次看師傅來我家銲接, 220V/30A的NFB撐不住.....直接跳過NFB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看師傅來我家銲接, 220V/30A的NFB撐不住.....直接跳過NFB   @@

我那款 定格電流29A,拿 20A普通NFB可以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