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ERAN HD-32DT2(F) 32吋LED液晶電視背光偏暗且會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7-09-02):
這台禾聯碩HERAN HD-32DT2(F) LED液晶電視.背光偏暗且會閃爍.

液晶電視型號HERAN HD-32DT2(F)

拆機.

主機板.

電源升壓板.

邏輯板.

接近一半的LED晶粒都陣亡了.

故障LED晶粒更換.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請問逍遙大是換燈條或是換LED 顆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逍遙大是換燈條或是換LED 顆粒?

故障LED晶粒更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LED晶粒更換

以後換顆粒可以麻煩拍一下更換後LED 特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後換顆粒可以麻煩拍一下更換後LED 特寫嗎?

像這樣?

拍謝.換晶粒都是在跟LED搶時間.溫度.
一個人實在很難有空閒在拍照.一不小心連手也給鐵板燒了.
上次休養了一個禮拜.手才能再搬電視.............

网友:
看樣子電視進入LED背光後去垃圾場的機會更大了

网友B:
才剛過保固期沒多久,就故障了

网友:
哈有人說你來買燈

网友:
真有毅力

网友A:
逍遙大想的太複雜了,是的,就把這台鐵板燒拍一張相片,然後拍一顆焊好的LED 特寫這樣就可以了啊!
不過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這台鐵板燒能把老師父的手給燒了?頂多不就是"碰叭"嗎?不小心摸到就趕快縮手了。

网友C:
厲害,恭喜完修,請教大大,你是用什麼膠,將LED的透鏡黏回去,又不會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厲害,恭喜完修,請教大大,你是用什麼膠,將LED的透鏡黏回去,又不會掉

應該用矽利康就很好了吧!!!

矽利康夠耐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剛過保固期沒多久,就故障了

LED的壽命更好控制.......

電流算好....時間到了就會掛......掛了就要拆面板,很厚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逍遙大想的太複雜了,是的,就把這台鐵板燒拍一張相片,然後拍一顆焊好的LED 特寫這樣就可以了啊!
不過 ...

老大我這裡有一台,可以借你讓你試燒一下,哈哈
我也被燙過,只有不一心碰到而已,就燙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大我這裡有一台,可以借你讓你試燒一下,哈哈
我也被燙過,只有不一心碰到而已,就燙傷了 ...

你忘了我有一台當初好幾萬買的弘騰 FONTON SMD-928(S) SMD 平板式 拆焊機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58103-1-1.html

這台還有冷卻台哩!用沒幾次就收起來供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忘了我有一台當初好幾萬買的弘騰 FONTON SMD-928(S) SMD 平板式 拆焊機嗎?

http://bbs.pigoo.com/thr ...

那就等你烤給我們看看囉,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就等你烤給我們看看囉,哈哈

沒問題啊!你手借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問題啊!你手借我~~

烤一下白骨雞學姐讓她再度變成烏骨雞學姐吧,哈哈緊來酸

网友:
請問上面那背光上支撐柱怎樣拆下?謝謝你

网友:
真功夫,佩服

网友:
請問換18顆或換6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