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蛇吞象500w,有5vsb但不啟動維修!

楼主(2017-09-03):
這顆是KKP痞酷之友送的!

插電檢查,有5vsb但不啟動!

打開看內部結構,二顆電容大肚子,先換囉!

再來先檢測二次側零件吧!
PS-ON有5V,啟動後為0V,正常!
二顆IC分別對地打阻值看有無異狀!發現KA7500C,
的Vcc腳22Ω不對喔!接近短路,換新品!

再插電測試,還是不啟動!

看看KA7500C,Vcc電壓對不對,量測3.7V,查資料不對喔,
應該要10V~40V,檢查週邊零件吧!

這些零件都OK,再來頭疼,檢查線路上的小電容吧!
發現一顆怪怪的,先在線測量,中獎了!47u50V

拆下測量為0

更換新品,再上電,我靠,5VSB變10V過高,怎麼那麼多問題!

是用電表量測10V的5VSB,二次測5VSB的零售件都正常,
檢查一次側5V供給電壓,連接光藕有一顆小電容,一樣
在線測量,22u50v內阻無限大,果然壞了,

更換新品,再上電,這次就搞定它了!

這次完修,就壞這三顆,痞友們參考參考吧!

网友:
感謝分享,很專業的流程解說!

這個線上ESR測量器,似乎是很有效率的東西,減少拆電容的時間與拆錯的機率。

liuchinlang大你要常來發維修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