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ESTO 653778 電磁閥說明書圖示上功用不理解詢問

楼主(2017-09-03):
各位前輩好:

想請問公司有用到下圖的電磁閥,我只知道其是2口2位的電磁閥,左側有彈簧是會復歸的意思

說明書

說明書

但下圖這幾個紅色圓圈處不懂意思,如有會的請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pneumatic symbol, ISO, 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章氣壓元件介紹及實習氣壓元件介紹及實習

很好的基礎資料對剛學習很有益處

网友:
型號不對,
請找製造商型錄.

网友:
5口2位電磁閥

网友:
第二張圖 排氣
第三張圖 進氣
第四張圖 線圈
第五張圖 排氣輔助

网友:
這個氣壓閥基本構造是五口二位,也可調整為三口二位,第一張無紅圈的照片就是圖示說明,可參考第五張照片,紅圈處之符號即為做五口二位或三口二位變化的元件。

第四張照片的符號表示有人力作動及電磁線圈作動兩種方式,前者是個小按鈕一般是測試用

以上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