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這個 A/D Board: MLB3LE

楼主(2017-09-05):
請問何處可買到此款 A/D Board:  MLB3LE V1.5
或有什麼替代方案, 可以用別款來改嗎?

A/D Board 照片

A/D Board 照片

网友:
您的標題沒有產品品牌型號,請修正!
為什麼要改?
有公板可以替,如果要同樣的得看它有無分身型號姐妹產品。

楼主:
我是新手, 不知如何找公板替代, 還請指點

楼主:
附註一下, 這螢幕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 所以沒有型號

网友A:
一般新人最容易錯誤的地方,就是不會提問技巧。
想要提出的問題能很快地讓想解答的人進入狀況,關鍵還是提問的人。
思考邏輯是一個重要又抽象的觀念,而且通常新人對這個都非常模糊。
最好的學習模式就是多看別人的提問方式,簡單地說,就是要發問前先在論壇裏逛個十篇百篇以上,
一來是增加功力,二來說不定問題解決了。

以上如果視而不見,等同廢話,這是新人最容易忽略的,主要提的是觀念,並不是直接的答案。
如果觀念都無法認同,那麼學進步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a471 大已經很明確地指出你的問題在那裏,可是卻視而不見。

以上這是有感而發,你也可視而不見。

网友:
先搜尋*公版*參考,這樣不知夠清楚嗎?

网友:
有幾個疑問?
1。故障原因?
2。為何需要改公板?(同a471大)
3。有交叉測試過嗎?

楼主:
各位大大, 兩台故障都是沒畫面 , Power指示燈一台不亮, 一台閃爍, 有換過高壓板也沒用, 因為無良品可交叉測試, 才想說先買個同款的A/D Board 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註一下, 這螢幕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 所以沒有型號

既然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那就拍一下整體外觀及拆開後的內裝線路板狀況照片,上傳供論壇上的先進們幫你作診斷,說不定會很快有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不知如何找公板替代, 還請指點

你是新手,如果找公板給你替我看你也不會裝對不對?

你的問題已經超越你的能力,你現在得思考該不該為了喝牛奶養頭牛...

還是找人幫你修理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新人最容易錯誤的地方,就是不會提問技巧。
想要提出的問題能很快地讓想解答的人進入狀況,關鍵還是提 ...

wooden說的真好
加十分
建議有心想修好
先在論壇搜尋相關問題
爬一下文找答案
會幫助你問問題的

网友C:
一模一樣的東西
搜一下
露X網拍有的

网友:
1. 機型, 幾吋的?
2. 板子型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oden說的真好
加十分
建議有心想修好

您聴過一杯水的故事嗎?

google 一下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樣的東西
搜一下
露X網拍有的

樓主都說了.這螢幕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 所以沒有型號

一模一樣的東西不一定可用.程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都說了.這螢幕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 所以沒有型號

一模一樣的東西不一定可用.程序不同. ...

這塊AD似乎也是一塊公版...

建議樓主拍幾張照片來,把故障問題點描清楚~~~~就當普通顯示器修理就好了

网友:
要不要先從供電方面確定是否正常~
電源板或是變壓器~
才能知道是否為AD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都說了.這螢幕是外面拼裝的工業用螢幕, 所以沒有型號

一模一樣的東西不一定可用.程序不同. ...

gkjnn大 設想周全 !

原本以為1樓開板大問的
只是想買張空白的公板回去用

補充內容 (2017-9-6 08:13 AM):
重複回看這帖前因後果
如 gkjnn大所言
我沒注意看開板大敘述
開板大可能只想直接換板完修
但小弟想成,開板大有能力自行對燒開機程式修復

网友:
剛查了下原廠說明 就算買到同款 A/D Board 也無法達到能測試或修復的條件
程式是要寫入MCU(既然是工業用又是拼裝應該是特殊的),要搭配你的螢幕面板和機台解析度&頻率

MLB3LE

MLB3LE

所以別浪費錢購買 A/D Board , 先判斷其它板子是否正常(變壓器.按鈕.高壓板.背光)

网友:
提供你我找到的資料,量一下 H702 & H301插槽相關腳位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這板子很眼熟.2台是同款式.同大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