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S-PL14 伺服器電源供應器供電

楼主(2017-09-05):
各位版友好
小弟最近拿到了一顆伺服器的電源供應器,想把它當作一般電源供應器使用,
PC的電源供應器還有標示什麼線是多少V,但伺服器卻沒有
請問有版友知道怎麼看嗎??
型號:HSTNS-PL14
電源供應器正面

正面旁的接點

背面的接點

网友A:
完全的輸出12V,不能給PC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的輸出12V,不能給PC用....

我不是要給PC用的,
另外問一下  完全的12V是什麼意思啊@@?

网友B:
就是只有12v電壓,沒5v等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給PC用的,
另外問一下  完全的12V是什麼意思啊@@?

可以參考一下它的腳位定義(Pin define).

网友D:
看到類似的應用
就如樓上幾位前輩說的
就是拉出幾組12V來用

或許您12V再分別接一些調壓模塊
當多段式固定電壓電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只有12v電壓,沒5v等電壓

了解,謝謝你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參考一下它的腳位定義(Pin define).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這就是我要的~  哈哈哈
萬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類似的應用
就如樓上幾位前輩說的
就是拉出幾組12V來用

你給的資訊更讚,太感謝啦
但我還想問一個蠢問題
第3張圖最左邊的黑線是啟動用的嗎??
就像一般PC用的電源供應器一樣要兩條短路才會啟動的開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給的資訊更讚,太感謝啦
但我還想問一個蠢問題
第3張圖最左邊的黑線是啟動用的嗎??

這您要請教 5樓 牛大前輩
(看起來他有Pin腳資料可查詢)

小弟PO的圖是另一個型號
HP 1200W Power Supply PSU Custom Solder Kit for Antminer S3 S1 S5 Avalon A6
純粹示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您要請教 5樓 牛大前輩
(看起來他有Pin腳資料可查詢)

咳咳咳.... 牛也是網路上找來的資料...

樓主要自己試了!!  (飄走...)